[問題求助] SMC AR60-10三點調壓閥漏風

楼主(2024-01-27):
三點中間這顆是壓力調節閥,不知為何一直漏氣

洩漏位置在下面轉動調節旋鈕,往上壓固定還是會掉下來

後面另外一個出口接到下方一個壓力偵測開關讓PLC偵測壓力夠不夠

整個分解拆開用牙刷清過,外圓我用矽油稍微抹一層,這裡是橡膠接觸位
旋鈕控制這顆螺絲伸長縮短
我一直以為是橡膠的關係沙拉脫清洗過再上矽油
裡面鋁看起來很髒,這已經是清洗過的了,我不敢用化學藥劑,
橡膠接觸面也抹上矽油
會不會問題出在中間銅柱?

整個組合起來大概是這樣

全部弄好再裝上去還是一樣漏啊!
AR60-10查資料是1"孔,流量13000L/min

因為三點組合是用固定架而不是中間接管,所以變成一定要找一摸一樣的
但這一型好像太舊停產,所以才要想辦法救

另外請問三點組合選購時需求是看流量還是壓力?
像這種流量或壓力整組大概多少錢?

网友A:
AR60的調壓閥 -SMC的代理商有貨的~這顆應該在1500以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60的調壓閥 -SMC的代理商有貨的~這顆應該在1500以內吧!

這是舊型的停產了!

最壞的情況是整組換。

能不能換新型的然後中間用接頭不要用固定架?

网友A:
你要請代理商查可替換的新型號~一般販售的店家不會幫你查
你在哪一個縣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請代理商查可替換的新型號~一般販售的店家不會幫你查
你在哪一個縣市

在高雄,我問過代理了,說可能沒有舊品了,明天會再跟我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高雄,我問過代理了,說可能沒有舊品了,明天會再跟我確認。

高雄市十全二路找自動汽閥店舖(幾十家)修理或新品購買...

网友:
一般空氣管路壓力最大為100psi~7kg, 三點組合應該是看流量, 因為壓力就是最大公斤
我用過許多三點組合, 但從沒用過有壓力偵測的, 都用獨立壓力偵測。
如果找不到一樣的建議改用普通三點組合,再加一個獨立的壓力偵測器,
三點組合有老化可能, 但壓力偵測器不容易壞.

网友:
氣密這片漏氣 金屬上下接觸面仔細清潔,氣密片找一片更換

個人天鵝牌小型空壓機調壓閥漏氣,壓力上不來,找腳踏行要一條內胎更換就正常

楼主:
目前有時漏有時不漏,用矽油塗橡膠多少有用,
但老化就是老化,不可能逆向。
SMC沒出橡膠修理包,頂多O環修理包
所以只能整組換掉,SMC直營經銷跟我說SMC為了台積電特地成立一個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