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Telereader CW-620 莫爾斯電碼解碼器 維修

楼主(2024-01-27):
受託維修一台Telereader CW-620 莫爾斯電碼解碼器,狀況為不發聲

接上電源測試,無法開機,且喇叭有交流哼聲

測試穩壓後電壓,電壓不足,

測試輸入電源電壓,電壓不足,判定為電源變壓器問題

拆開電源變壓器,元凶立見,電源濾波電容壞了

更換電源變壓器電容後,接上測試,已可開機,且電壓正常

檢查備份電池,電壓不足

將備份電池處安裝電池座,以利後續維護

完修
測試影片

网友A:
好特別的機器,請問是接上收發報機後,會在LCD顯示解碼後英文字母嗎

這樣會不會來不及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特別的機器,請問是接上收發報機後,會在LCD顯示解碼後英文字母嗎

這樣會不會來不及抄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Hy-o-gpUq4

這是使用手鍵測試的影片 如無法顯示 請自行複製觀看

网友:
以前有借過一台來練習摩斯碼收發報,當兵時沒有機會練習後來為考業餘執照才想來學習。
那時代都是先聽錄音帶,再買一個練習電鍵(有電池與喇叭),聽的懂後就能報名去考試。

這機器在當時算是豪華配備了,初學者都會想買一台來協助收發報文。
功能有:接收發機來顯示報文,接電鍵看你發的報文是否正確,內建電文來練習聽報,接電腦(RS-232)來預錄練習報文或直接發報。
有了這台幾乎是不會摩斯碼也能收發報。

网友B:
以前的重要機密傳遞方式,請問還有那些.目前無法取代的功能?

比較少接觸這方面,以前當兵無線用的是"拐拐"車載型,固定點與連指揮所用有線通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重要機密傳遞方式,請問還有那些.目前無法取代的功能?

比較少接觸這方面,以前當兵無線用的是"拐拐" ...

無線電聯繫簡單分為報務與話務兩種。
報務就是使用電鍵與摩斯碼,軍用加上密碼本或密碼機來編解譯,使用短波頻道 2~30MHz 調變方式為 CW,可利用電離層反射在某些時刻與天候下達到地球的另一邊,報務收發與編解譯人員須專門訓練編制在營級以上單位,一方面也因為天線巨大所以都是以固定台形式存在。

話務就是使用麥克風口語直接聯繫不需特別訓練,也可以使用特殊方言或念數字來保密,可以使用短波頻道 2~30MHz 調變方式可以為 AM、USB、LSB 但傳播距離因人耳辨識力而較差,也能使用 30~75Mhz 的 VHF 頻道FM 調變來通信以改善訊噪比來增加人耳辨識度,77 無線電就是這類的代表是人員背負的機器為排、連編制的通訊裝置。

現代的軍用數位通訊除了能同時使用多個波段外還用跳頻或展頻技術讓敵方無法監聽來達到電子作戰的目的,這方面就是業餘無線電不能碰觸的禁忌。

以前戒嚴時期只有軍方能用密碼通訊,業餘愛好人士只能使用明碼不信的話軍車與憲兵很快就會到達你家樓下。
還有一種收費的電報可以即時的從台灣頭送到台灣尾,中華電信與郵差的接力配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無線電聯繫簡單分為報務與話務兩種。
報務就是使用電鍵與摩斯碼,軍用加上密碼本或密碼機來編解譯,使用 ...

使用短波頻道 2~30MHz 調變方式為 CW

PRC174,好懷念的機器,以前輪戰情官就看電台兵做收發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短波頻道 2~30MHz 調變方式為 CW

PRC174,好懷念的機器,以前輪戰情官就看電台兵做收發報 ...

這台機器我以前有 PO 過,想看的人可以看這裡
當時我有沒有如願現在我也不方便說,畢竟這是管制器材就算您本身有業餘無線電執照也不能玩,只能低調。

當兵時這些通訊器材都是我在管的,所以我可以隨意拿來玩,當時我有用其配備的鞭型天線來架設我自己在營區內的地下台。
最常用的頻道就是 27MHz 的 CB 頻道,友台在問我用什麼機器在喊我都說這是 1W 的土炮。

网友:
CW是等幅波电报,是一種發射無調變的無線訊號,一般AM短波收音機接收到電報聲音不會很清楚,需要用CW 專用短波無線電接收器,電報聲才會清楚。

小功率短波電報可以發射很遠,不是學會摩斯碼,就可以利用短波發電報,實際操作更重要,因為短波平常的頻率就有很多人在使用,遠距的發射頻率不會只有你一個人在使用,比如電離層關係跟對方約定時間,使用4Mhz通訊,時間到了要通訊連絡,發現這時候已經有人,用很強電報訊號在使用4Mhz發報,只好頻率3.9~4.1Mhz左右偏移,避開原4Mhz訊號干擾,跟對方連絡,但是要跟對方有默契,不然頻率有左右改變對方傻傻,不懂得你的電報聲在呼叫他,頻率移來移去呼叫,找不到對方電報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機器我以前有 PO 過,想看的人可以看這裡
當時我有沒有如願現在我也不方便說,畢竟這是管制器材就算 ...

看到大大PO的機器,就想起以前當兵也有顧過報務台

以前把天線都架在椰子樹上,訊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