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4S15D鋰電平衡充電器,錯誤碼E00, E01,無法充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4-01-27):
BC-4S15D鋰電平衡充電器,錯誤碼E00, E01,無法充電,維修實例

這台BC-4S15D鋰電平衡充電器,外接直流電源9~16V,
可充2~4串鋰電,充電電流1A,
算是平價可靠機種,DIY改鋰電必備,

故障情況: 某日拿出使用出現故障,
插上電源+未接電池,顯示錯誤碼 E00,(正常應顯示"---"),
接待充電池時,顯示錯誤碼 E01,(正常應顯示"總串聯電池電壓、單顆電池電壓"),

1.外殼印了HELICOX HT-2010,
實際上就是BC-4S15D,
--

2.電路板正面,MCU型號被打磨掉,

--
3.電路板反面,以下W04,A09為易損故障點,
絲印W04 (PMBS3904, 40V 100mA NPN),
絲印A09 (AO3400, 30V 5.8A NMOS),
(這台太好用,我買了很多台,此兩個故障點會顯示錯誤碼 Er2),
通常拆開就可直接看到零件燒毀,比對良品,更換零件即可,

絲印L24C02 EEPROM是此次故障點,
--

4.E00故障,

--
5.L24C02,
--

6.L24C02旁,是74HC164D,移位暫存器,
--

7.此E00、E01故障,google很久,都沒找到解法,
(實際上,包括Er2故障,google也都找不到解法,
發問者多為模型飛機玩家,討論串通常最後結論是"買新的",)

此次E00、E01故障,比對良品、壞品的量測結果,
PCB上所有電壓都相同,但壞品就是無法使用,

因此,懷疑: MCU故障或韌體丟失,
(韌體丟失,還有救,MCU故障就真完了)

對調良品、壞品的L24C02,壞品正常了,
於是重燒韌體,完美修復,
插上電源+未接電池,正常顯示"---"
--

6.接待充電池時,顯示"總串聯電池電壓、單顆電池電壓",
至此完修,謝謝收看,附上BC-4S15D韌體

网友:
恭喜J大完修~

网友A:
這種問題都是零件本身品質太差的問題,還記得以前的商品電解電容經常爆漿,後來大家維修就會換上等級比較高的電容,IC或電晶體也是一樣,換上正廠的零件通常就能解決日後再次出現相同故障點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問題都是零件本身品質太差的問題,還記得以前的商品電解電容經常爆漿,後來大家維修就會換上等級比較高 ...

wish大說的是,
非常同意,

正廠零件真的凍咖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