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對WINDOWS的支援

楼主(2024-01-28):
或者說WINDOWS對主機板的支援,為何會有此一說?
因為自從買了10400F的CPU,配上B460M-A的主機板,原先是想安個WIN7就好,也就是掛遊戲,也沒幹啥大事。但是要安裝時,用WIN7的USB安裝,卻是連游標也沒出現,若是插個USB卡,就可以安WIN7啦,但是卻是抓不到主機板的晶片,就是沒網卡,沒音效,沒內建的USB.....
不得已只好安個WIN10。

東西是110/11/16買的,至今兩年過去,最近發現電腦開始鬧脾氣(卡卡頓頓的),(以下說的情形都是在網遊8開掛機的情況下)比如說按個右鍵,功能表是不是應該馬上出現,現在卻是有時會慢個一兩秒,又比如插上隨身碟,死活檔案總管都不出來,再比如要解壓縮檔,慢個像蝸牛在爬,原先都是10秒內就解好了。

當然也有時候是跟以前使用的情形一樣,很正常,原先是以為是插了兩張顯卡,1066S與1070,拔掉1070,掛個幾小時後又是這樣,卡給你看。

如果再買零件來測試,還不如組個一台?但是不了解現在買到的主機板與CPU可不可以安裝WIN10(WIN7應該是安不了),CPU應該是I5等級13或是14代配上對應的中階主機板。AMD的暫不考慮。

想請教各位有經驗的大大們,我應該買那個CPU配上主機板,然後可以安個WIN10來掛個遊戲?感激不盡ORZ

网友A:
"WINDOWS對主機板的支援"  應該是OS對主機板的驅動是否支援。

USB隨身碟插上無法使用,應該先排除是否device端有問題?!或是USB接觸點積灰造成接觸不良?

我是遇過ASUS H170沒進入OS前,插上USB3.0是無法運作的。

但官方使用說明書有載明,是Intel的設計造成。

主機板是否能安裝win10/win7,可以先上網查主機板官方驅動程式。

我測試過五六代、八九代的主機板,除非是比較特殊的網路晶片

,不然win10都會自動辨識重開機即可使用。

"1066S與1070"

多顯卡設定,建議BIOS開啟4G deco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對主機板的支援"  應該是OS對主機板的驅動是否支援。

USB隨身碟插上無法使用,應該先排除是否devi ...

我所敘述的問題都是在電腦耍性子時發生的,在正常的時候都是可用的,發生的問題不只我說的那三樣,有時候掛機的畫面也會卡住,那個網路遊戲很敏感,卡太久會認為你用加速程式,會斷線,這點就是無法容忍的問題。

這台電腦是我最新的,零件無備品,現在總計換過 電供 顯卡 SSD,還原過備份的系統 ,再來就是CPU 主機板 記憶體,這三樣要換還不如買新的了。

若是要買,也會撐到六七月以後,過年前買電腦?你現在口袋裡飽飽的壓歲錢,不宰你天理難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所敘述的問題都是在電腦耍性子時發生的,在正常的時候都是可用的,發生的問題不只我說的那三樣,有時候 ...

我應該會去刷BIOS 1605版,再確認問題是主機板/CPU還是因為多開負荷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應該會去刷BIOS 1605版,再確認問題是主機板/CPU還是因為多開負荷不住?!

這款主機板比較偏門,當初要安WIN10有刷過當時最新版BIOS,是請客服寄給我的,要等星期四網遊維修時再來確認有無新版的BIOS,感謝您的指點。

網遊8開,CPU使用率是75%,記憶體約用10G,單1660S顯卡使用50%。

在網遊還沒限制單台電腦多開視窗限制前,我曾開到12開(12視窗),cpu滿滿的100%一條直線到底,記憶體使用多少忘了,那時是1660s與1070兩張顯卡,聽音樂 上網 copy檔案,想怎麼用都不會卡(喝操 耐用 有擋頭),現在就不知道是不是老了.....

网友A:
工作機: R5 1400 、8GB RAM,主要負載為CPU、記憶體。

firefox多開tab,經常同時開啟PDF xchange reader、點位圖軟體,多工使用沒問題。

三哥您說不考慮AMD平台,我就不提了。單純從技術面來說多核心的ryzen多工能力是其優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機: R5 1400 、8GB RAM,主要負載為CPU、記憶體。

firefox多開tab,經常同時開啟PDF xchange reader、 ...

這個是我的螢幕截圖

好像有點慘不忍睹,我用手機在拍一張好了。

新圖

amd平台是在386時代用過,以後都是用i家的,現在的電腦貴得不像話,在金錢的威逼下,有時也不得不低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是我的螢幕截圖

推薦使用greenshot

不過你的CPU方格怎麼只有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薦使用greenshot

不過你的CPU方格怎麼只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我win10的版本是專業版,沒有安企業版。是想說可以用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我win10的版本是專業版,沒有安企業版。是想說可以用就好。

滑鼠右鍵,選單中選 [邏輯處理器]。
整體使用率只會有一個顯示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鼠右鍵,選單中選 [邏輯處理器]。
整體使用率只會有一個顯示窗。

沒錯,內建是整體使用率,改了邏輯處理器就會依照線程出現多方格了,感謝指點。

補充內容 (2024-1-29 05:07 AM):
有時候在想,我是不是別人的  肉雞?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內建是整體使用率,改了邏輯處理器就會依照線程出現多方格了,感謝指點。

補充內容 (2024-1-29 05 ...

這種會卡卡的問題很難找到原因。

我沒玩遊戲,只用瀏覽器作業,包含文書和試算表都在雲端作業。
裝機後通常不太會更換硬體。
也曾經有段時間發生滑鼠右鍵選單要等 3~5秒後才會跳出。
不知道隔多久又恢復正常。
我猜測是Windows定期更新造成的,後續更新後就修復。(不確定)
我的桌機會經常更新的就只有 windows, 小紅傘, Nvidia 1030顯卡驅動。

簡單的機種也是會遇到卡卡異常的,更何況安裝了多種硬體架構可能會更難發現問題。

网友:
先說題外話,對於不懂電腦的人詢問該如何買電腦我會給幾個建議
1.買品牌整機,有保固有正版OS.
2.裝作業系統的碟換成SSD.
3.記憶體要16GB以上.
4.若有玩PC遊戲要有獨立顯卡.

回答阿三哥的問題
近幾年Intel晶片組的USB控制器只有XHCI(3.0),驅動裝起來後才能支援USB 2.0,而Win7當時內建不支援XHCI只有EHCI,所以新的板子在裝Win7時會抓不到USB;看過在Win7加入XHCI驅動的,這就沒安裝時USB裝置不能用的問題.但是Intel在新的晶片組就不提供Win7的驅動,因為微軟說停止支援了.另外,在開機或進BIOS Setup都能操作,這都是BIOS做的驅動.
由截圖看來,硬體設備已經都超過前面提的要求,遊戲看起來不像掛機這麼簡單,沒看錯的話應該是8開遊戲才對.
瓶頸看起來是CPU,有70幾趴的使用率(但也應該還好),獨顯只用50趴左右,有可能是遊戲本身只吃CPU須要獨顯(GPU)運算能力不多,還可以檢查一下裝作業系統的C碟是否還有儲存空間.

下圖是用獨顯跑測分程式(Unigine Heaven Benchmark),CPU幾乎不吃資源而GPU 95趴.我無法上傳超過1MB的png圖檔,解析度只1278x361好像沒啥參考價值.

楼主:
綜合這幾天的情況,我現在是盡量只開一台電腦,掛機兼日常娛樂,如果真的很卡,卡到我無法日常上網娛樂用,只能再開一台電腦上網娛樂用,將音效卡移到娛樂用電腦,這台就專職掛機。
等到下一波的電腦促銷,再看看我是否有閒錢組裝下一台電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