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檯燈無型號,請教二極體規格

楼主(2024-01-28):
各位大大;請教奇異檯燈無型號,請教二極體規格,印絲.-24 30R,或是有代用品...謝謝

网友A:
如果是整流二極體到材料店就說1a110v以上都可以,還有你最後一張圖片沒點選插入,還來得及,趕快改改。

圖片要顯示出來,一次只上傳一張,插入後在上傳下一張,這樣就不會多上傳了。

网友B:
如果是在 AC 輸入端,應該是四顆2極體組成的電橋電路?

好像常見的都能代用

网友C:
  若解焊下來的位置鄰近處, 還有三顆同樣絹印的二極體, 較大機率為橋整.

  找不著規格的話, 可參考其他先進的建議, 全更換通用的整流二極體 (如 1N 系列的).

网友D:
看不出也找不到   相信也有不少人一樣

那還是 把板子拍照清楚 標出零件位置
也許能從位置 看出在電路上功能目的  估計出代用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整流二極體到材料店就說1a110v以上都可以,還有你最後一張圖片沒點選插入,還來得及,趕快改改。

圖 ...

ㄚ三哥;整流二極體有壞3個N4007,,編輯下次會注意..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 AC 輸入端,應該是四顆2極體組成的電橋電路?

好像常見的都能代用 ...

楊大俠;整流二極體有壞3個N4007,印絲.-24 30R不是用在整流橋電路...後面我再貼圖片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解焊下來的位置鄰近處, 還有三顆同樣絹印的二極體, 較大機率為橋整.

  找不著規格的話, 可參考其他先 ...

nessie大;整流二極體有壞3個N4007,印絲.-24 30R不是用在整流橋電路...後面我再貼圖片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也找不到   相信也有不少人一樣

那還是 把板子拍照清楚 標出零件位置

SIMON1016大;附上圖片,請幫忙看一下..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SIMON1016大;附上圖片,請幫忙看一下..謝謝

D4那個位置選擇要項:  耐壓使用等同功率晶體耐壓400~500V  一般整流型1N4007即可

很多簡易電子安定器 這個位置就使用 1N4007

橋式電路壞三存一的倖存二極體  沒多少錢     五個全換  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D4那個位置選擇要項:  耐壓使用等同功率晶體耐壓400~500V  一般整流型1N4007即可

很多簡易電子安定器 這 ...

SIMON1016大;好的,感謝

网友:
等著看完修照~~

网友:
有保險絲還會壞掉一堆零件,真是奇異檯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