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日象電鍋 ZOR-1520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4-01-31):
日象電鍋 ZOR-1520 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日象 ZOR-1520

2.內部照

3.故障狀況~插電不過電,檢測AC電源輸入串接之溫度保險絲(216°C/250V/10A)已燒斷不通,沒這規格備品以(240°C/250V/10A)代用也OK

4.檢測加熱管熱絲阻抗約15Ω~正常~

5.檢測保溫加熱片阻抗約241Ω~正常~

6.磁鋼限溫器開關拆下檢查OK,順便塗上導熱膏讓溫度檢測更精確一些

7.再來處理造成此次故障的元兇~操作面板固定螺絲柱老化碎裂,拆下操作面板螺絲固定柱加固上膠補強,固定螺絲也加長確保不再鬆脫。

8.磁鋼限溫器開關連桿固定OK

9.維修完成照

10.電鍋外部油汙刷洗乾淨,看起來恢復八成新了!

11.電鍋內部一層黃色水垢以檸檬酸酸洗亮白

12.組裝測試保溫模式消耗功率約53W(額定功率110V/50W)

13.測試炊飯模式消耗功率約857W(額定功率110V/800W)

网友A:
有遇過太熱~
操作面板變形~
按鍵變形~
導致磁鋼限溫器跳起來時~
那個開關連桿壓不到微動開關~
溫度保險絲就燒了~

電鍋還是大同的好維修啦~
溫度還能手動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遇過太熱~
操作面板變形~
按鍵變形~

是的!還是大同電鍋簡單易修~

最近遇到過熱加熱盤變形,直接宣告報廢。

网友B:
原廠溫度保險絲(216°C/250V/10A),現在以(240°C/250V/10A)代用,比原廠高出24°C,安全嗎?您的經驗,相差多少度是在安全範圍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溫度保險絲(216°C/250V/10A),現在以(240°C/250V/10A)代用,比原廠高出24°C,安全嗎?您的經驗,相差 ...

很多相同瓦數800W大同電鍋都在用,佐證很安全。
參考實例
紅藍保險絲組就是240℃/10A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C%E9%9B%BB%E9%8D%8B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相同瓦數800W大同電鍋都在用,佐證很安全。
參考實例
紅藍保險絲組就是240℃/10A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廠溫度保險絲(216°C/250V/10A),現在以(240°C/250V/10A)代用,比原廠高出24°C,安全嗎?您的經驗,相差 ...

應該不影響,會達到事故程度溫度會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