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B360M Pro4 rev.1.04 觸發條件不滿足案例分享 | DPWROK被拉低

楼主(2024-01-31):
(1)廠商、型號: Asrock B360M Pro4

(2)症狀: 上電不觸發

(3)檢修流程:

    <1>ATX24pin、CPU12V對地二極值正常、目檢整板沒有異常。

    <2>上電有3VSB,沒有1.0V_PCH、SLP_SUS#只有1.3V。

          板上+5VSB沒有電壓,測量PQ35的gate為5V,造成沒有正常轉換。

    <3>根據時序VCCRTC~3VSB都有,SIO_DPWROK(點位圖名稱為DPWROK)只有200mV。
          B250 時序圖  (參考文獻2)
          從點位圖發現除了PCH外,相連接的有MLCC、8.2K電阻、雙N-ch MOSFET。
          DPWROK
          實際測量該MOSFET的pin5 gate為0V,實測pin3 卻只有200mV,所以這顆MOSFET應該是漏電失效造成不正常動作。

     <4>換上雙MOSFET並檢查8.2K阻值沒有問題,上電待機後重點測量DPWROK 3.3V、SLP_SUS# 3.3V、1.0V_PCH、1.8VSB

           ,最重要的RSMRST# 3.3V也出來了。再次確認+5VSB也正常,PQ35的gate為0V。

     <5>上CPU、RAM順利開機進BIOS、mint 系統。
          平台
          BIOS版本
          mint command log
(4)小結
      這張板子當初沒有點位圖自己跑線路卡關很久,本來從+5VSB待機沒出來作切入點

      ,一路追到PQ35 gate是接到SIO,以為是SIO出問題。也試過短接PR182,各待機供電都正常。

      期間因為RSMRST#沒出來,殺雞取卵換顆SIO也無功而返。

      前陣子修好Z370板子,對比板型似乎很相似,所以當對照組重新檢視。

      最終是因為DPWROK被MOSFET拉低,造成後續SLP_SUS# 1.3V

      、板上無5VSB、1.0V_PCH、1.8VSB沒起來一連串連鎖效應。

      繞了一圈還是得從時序逐一做確認,量測相關零件的動作是否正常。

      至此完修,感謝各位先進收看,歡迎指教與切磋,年關將近預祝各位龍年行大運。

(5)參考文獻:
    <1>ASROCK B360M Pro4 不觸發 求點位圖! by 可愛大

    <2>MSI B250M gaming pro 沒待機, 不觸發 by ObiWan (參考時序圖與各供電傳遞)

    <3>Asrock Z370M PRO4 案例分享 | F2U1 NCT3943S Vout 短路

補充內容 (2024-1-31 09:12 PM):
板上量測8.2K電阻阻值時,電表阻值上升的很慢,大概猜出應該是MOSFET漏電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能不能直接遮罩掉ACPI? 比如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