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Kikusui PMC110-0.6A無輸出維修

楼主(2024-02-02):
最近入手一台日廠菊水Kikusui PMC110-0.6A,是一台少見的線性輸出高壓電源,收到貨後發現沒有輸出電壓而且正負端子竟然是短路的! 不幸中的大幸是電壓、電流調整可正常顯示、調整,也無錯誤訊息,估計控制電路是正常的。

拆開後觀察內部的結構,設計中規中矩,零件用料相當結實,沒意外用個二、三十年應該沒問題才對啊,怎麼故障了?
電源輸入端其實可以切換110V/220V,機上的傳統變壓器初級有多出兩個繞組,應該插上就可以支援220V

這邊是在上上張照片的後方。左下方是主濾波電容,用兩顆100V的串連。左上角的排插來自機上的傳統變壓器次級。

經過兩個大型散熱片後到達前方輸出級,輸出晶體有三顆K2611。估計其中一顆是當開關使用,另外兩顆是功率級並聯輸出。原本猜測晶體擊穿造成短路,可是量測後這三顆K2611又是正常的,所以問題應該還在前端。

把前方面板卸下後,直接由前方往後方查。第一關就是一顆防反接二極體,沒想到就是這顆二極體作怪,雙向導通了!
拆下後短路狀況解除,隨便找一顆1N5062換上,收工

接下來用電子負載儀做一下極限測試,功能正常,輸出十分精準

在此補充一下,小弟買這台高壓電源是想要修理家中LED燈泡。下面這張照片是其中一個燈泡的發光板,可以看出上面是14串ˊ6V的燈珠。透過電源供應器緩慢增加電壓,可以檢查出其中有三顆燈珠已經接近損壞,其內部串連的LED只剩一顆有作用,把這些換掉就行了。

後記

這台菊水電源供應器相當小巧扎實,但是重量卻高達5公斤。因為是無風扇設計,沒有吵雜的風扇聲,使用起來令人感到愉快。值得一提的是本機是線性電源供應器,其輸出ripple比起一些交換式變壓器小很多,有機會大家可以入手

网友A:
恭喜完修,這種可調高壓電源小弟以前都用來作蛋白質電泳,原來也能測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種可調高壓電源小弟以前都用來作蛋白質電泳,原來也能測LED

嗯,這類的lab power都是學術研究或是產品研發比較多,尤其是高壓的較少見,價格也三級跳

网友B:
現在我的工作室相關儀器就是去年團購這個耐壓測試儀︰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686-1-1.html

一個就巴掌大,還能充電.......,簡單測試還可以,這種便宜貨也不會要求太多。

网友:
我想到了,我還有這台︰

這台停產了,好在當初我"暗抗"一台,不然早被烏骨雞學姐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我的工作室相關儀器就是去年團購這個耐壓測試儀︰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686-1-1.html

這台不錯喔,如果電壓能到0V就更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不錯喔,如果電壓能到0V就更好用

我手上這台電壓輸出是從120V~2700V,無法從0V開始,其實它根本稱不上是儀器,充其量就是個玩具,跟你這台完全不同檔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這類的lab power都是學術研究或是產品研發比較多,尤其是高壓的較少見,價格也三級跳 ...

小弟以前用的最高可到450V,30年前1台30000大洋

設備商看準醫學生物實驗室對電子不懂,價格都很敢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以前用的最高可到450V,30年前1台30000大洋

設備商看準醫學生物實驗室對電子不懂,價格都很敢開 ...

說實在的,400V電源我還真的有需要,因為一些電器PFC後的電壓都300多伏,要測試什麼的有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弟以前用的最高可到450V,30年前1台30000大洋

設備商看準醫學生物實驗室對電子不懂,價格都很敢開 ...

也不能這樣講,醫療器材法規規範多如牛毛,這類器材必須從有牌照的供應商買進才能合格。
一條很普通的電源線如要符合規範就得花上好幾百元才能買到,更不用講精密的檢驗儀器得花上多少費用。
如果又牽涉上專利技術又不曉得又要往上增加多少倍。

生物醫療的門檻太高了非醫科的高材生無法跨足,所以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影視作品在醫院的場景內道具組都是拿電子業示波器來充當心電圖監視器來用,實在是買不下去也租不到啊。

网友D:
繼電器 那附近 兩個黑色的 CR13 CR14 不知是何物?
板上其他位置CR編號 的都是二極體  這CR13 CR14 不會也是吧?

還有電阻R43 R66 數值採用 色點  一定要這麼卓爾不群的古老嗎?

雖然我看不明白在訴求什麼,但覺得很厲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弟以前用的最高可到450V,30年前1台30000大洋

設備商看準醫學生物實驗室對電子不懂,價格都很敢開 ...

補充一點;生產數量是成本的重要因素,設計時的消費對象群.更是要特別考量的重點。

网友:
對於高電壓低電流的電源,我剛開始想的是測試電容,後來漸進看到吸收.前輩們的發文,會運用的範圍也更廣泛了。

後來更覺得我當時設計兩種電壓電流,整合在一台,使用起來更覺得方便,因為430v只有20ma,82v 的200ma,雖然不是非常完美,但自己土炮DIY,用了好幾年也沒罷工過,就不要太苛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繼電器 那附近 兩個黑色的 CR13 CR14 不知是何物?
板上其他位置CR編號 的都是二極體  這CR13 CR14 不會也是 ...

CR13/CR14 是MOV,估計用來吸收線圈的反電動式。 我認為Rˊ68/69、C22/23、CR13/14原本是RCD尖峰吸收電路,不知道什麼原因改成MOV。菊水PMC高壓電源為了節省損耗與降低發熱,採用多段供電設計,控制核心會依使用者設定,利用繼電器切換不同電壓給穩壓線路降壓

補上全機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這樣講,醫療器材法規規範多如牛毛,這類器材必須從有牌照的供應商買進才能合格。
一條很普通的電 ...

醫學用跟醫療用差一個字差很多,醫療用門檻很高,醫學用就看人了,只要別用在活人身上隨便你搞

小弟以前的生理學實驗室,做肌電圖分析用的是20MHZ示波器 + 不知哪裡來沒牌子的訊號放大器

臨床用心電圖儀在訊號端做隔離很重要,以免漏電流影響病人心跳,小弟就有學長用帶LCD的中古心臟電擊器代替雙極心電圖儀,因為價格差太多了

其實醫療用貴不貴看你要不要走FDA認證,最有名的就是超音波,有認證的最少500000台幣起跳,前幾年有非營利組織開發給無國界醫師用的掌上型搭配IPHONE作業,2000美金有找,當然沒認證的不可能用在收費醫療上,出包了會被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補充一點;生產數量是成本的重要因素,設計時的消費對象群.更是要特別考量的重點。 ...

高電壓低電流電源在生化跟免疫實驗用得很多,尤其是近幾年大家掛在嘴上的PCR,最後一關跑電泳看BAND就會用到

廠商純粹就是看你不懂開高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這樣講,醫療器材法規規範多如牛毛,這類器材必須從有牌照的供應商買進才能合格。
一條很普通的電 ...

心電圖監視器不會租不到啊,有些會聘到府照顧護士的也會租來裝在病人身上監測呼吸心跳

最大難題是躺在病床上的是正常人,只要一緊張,波型會亂跳好像快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醫學用跟醫療用差一個字差很多,醫療用門檻很高,醫學用就看人了,只要別用在活人身上隨便你搞

小弟以前 ...

我自己沒做過醫療儀器行業都是聽好友說的,朋友幫外商製作生化檢驗儀器,整機與每個用料都得有檢驗報告與認證客戶才會買單。

這幾天在吵的豬肉檢驗有 0.001ppm 的檢出,我是不懂那些質譜儀的精度有多少,但解析度也是 0.001ppm?這樣就是有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沒做過醫療儀器行業都是聽好友說的,朋友幫外商製作生化檢驗儀器,整機與每個用料都得有檢驗報告與 ...

1PPM是百萬分之一,0.001那不就是十億分之一,儀器的精度也不是市民每個全懂,法令又明定不得檢出,問題就出現了。

看起來社會文明這樣發展下去,真的會如馬克思說的;群眾是盲目的。

所以會馮京當馬涼也就不足為奇了,更可怕的是把沙漠當大海,即使再怎麼用力筏,也是空勞費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沒做過醫療儀器行業都是聽好友說的,朋友幫外商製作生化檢驗儀器,整機與每個用料都得有檢驗報告與 ...

您這個生化檢驗儀器應該是用在疾病檢驗或是認證實驗室定量分析的,認證真的很嚴,不然出包了會賠死

這幾天在吵的豬肉檢驗,應該是個案,小弟跟會社也有業務往來,那邊是標準的老國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最好沒有事,從上到下養豬養交差的,反正賺錢也不會分你,所以會社豬幾乎要多養一個月才能到上市體型,員工不可能去用這些有的沒有的

網路上說有些練健美的會用cimbutrol降體脂率,而且除了這盒其他全部未檢出,量又低到極限值,小弟比較懷疑是包裝運輸過程出問題,有人玩健美有偷用(對岸買就有),又剛好吐口水在肉片上,懷疑這個可能可以驗肉片表面是否有人類血球抗原,陽性的話循生產鏈就有機會抓到兇手

新聞里的檢驗方式應該是定量萃取後跑HPLC,可能區間有PIK再抽出破碎分子後電離化進質譜儀,電腦會比對碎片在磁場中軌跡跟資料庫比對是哪個成份,解析度也是 0.001ppm?這樣就是有事?因為這是可確定檢出的最低極限

网友:
引用 网友E:
1PPM是百萬分之一,0.001那不就是十億分之一,儀器的精度也不是市民每個全懂,法令又明定不得檢出,問題 ...

您說的沒錯,這個問題在當初美豬進口時已經吵翻天了,不得檢出跟0含量還是有落差,這是技術極限而非文字遊戲,只是往往受到政治利用

cimbutrol目前不是合法用藥(包含人跟動物),可說是實驗過程開發出來有藥理作用的化學品,所以許多人跟動物的相關數據都沒有詳細報告,包括體內代謝過程,藥物動力分佈,毒性毒理試驗,新聞上訪問某些專家寫的,只能說看看就好

网友F:
"買這台高壓電源是想要修理家中LED燈泡",LED燈泡因燈具散熱影響很大 ,鄰居老人家長時間點燈半年內燈泡全數損壞 ,經拆除裝飾罩後就耐用數年

補充內容 (2024-2-16 07:16 AM):
燈泡座後面裝飾罩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買這台高壓電源是想要修理家中LED燈泡",LED燈泡因燈具散熱影響很大 ,鄰居老人家長時間點燈半年內燈泡全 ...

請問您經拆除裝飾罩後就耐用數年,拆的是燈具外的乳白色均光罩,還是LED燈板後方塑膠殼

小弟以前有在省電燈泡包電路板的塑膠殼上鑽洞散熱,感覺平均壽命有長一些,但是不到您的數倍壽命差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經拆除裝飾罩後就耐用數年,拆的是燈具外的乳白色均光罩,還是LED燈板後方塑膠殼

小弟以前有在省 ...

拆後面裝飾罩只留一個平板 ,鄰居家沒去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後面裝飾罩只留一個平板 ,鄰居家沒去拍照

多謝指導,小弟找隻LED燈管來試試

网友:
凱得米|喜萬年「保固兩年」 13w LED 綠能 燈泡 另售 3w 8w 10w 節能 經銷 旭光 億光 T5 T8 | 露天市集 | 全台最大的網路購物市集 (ruten.com.tw)
喜萬年「保固兩年」 13w LED 使用已超過兩年 客廳10小時/天,4000K自然光所以在網路購買
原來廠牌忘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後面裝飾罩只留一個平板 ,鄰居家沒去拍照

光罩也是優化光源的要件,這樣直接照射,忽略均光因素,對眼睛會有傷害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經拆除裝飾罩後就耐用數年,拆的是燈具外的乳白色均光罩,還是LED燈板後方塑膠殼

小弟以前有在省 ...

你洞的位置怎麼開,利用熱氣上升原理,至少一進一出兩個洞,而且氣流要經過最熱的燈板,孔的數量多,孔的位差大(與大地垂直角度),效果就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洞的位置怎麼開,利用熱氣上升原理,至少一進一出兩個洞,而且氣流要經過最熱的燈板,孔的數量多,孔的 ...

小弟就在燈泡後方螺旋柱前面澎大的白色塑膠殼上挖洞,因為是早期螺旋型省電燈泡,圓形電路板就占滿塑膠殼橫斷面,只能期待因洞口朝上熱空氣能自然上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經拆除裝飾罩後就耐用數年,拆的是燈具外的乳白色均光罩,還是LED燈板後方塑膠殼

小弟以前有在省 ...

未拆除後面裝飾罩

拆除後面裝飾罩使用情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未拆除後面裝飾罩

看來您的LED燈泡設計上有改善散熱了,小弟用的LED燈泡裝在裸燈座上還是約1年就會昇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來您的LED燈泡設計上有改善散熱了,小弟用的LED燈泡裝在裸燈座上還是約1年就會昇天 ...

目前是用26# 喜萬年13W 4000K 均已超過保固期限 ,未改善散熱前確實是撐不到一年

网友G:
數直是滿小的,就算是最小單位,在檢驗單位的認定本來就是有與沒有,量多量少也與生物體內代謝有關。
既然台灣的標準認定不該有,本就應該追查這是怎麼來的?
只是找不到答案才說"個案"。
誰知個案是不是人為假造?或是某種產業鏈存在這些?
最小單位檢查,應該有儀器商說明~
相信同儀器交叉檢查過很多吧。

換個內容:
今天如果是毒物最小單位檢查出,就要說它單立太小(0.0xppm)
呢?國內食品安全鏈該當個案呢?還是又數值太低不用管?
相信大家都知,這種時後還是需要重新清查一翻,最少排除潛以知在的問題是否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數直是滿小的,就算是最小單位,在檢驗單位的認定本來就是有與沒有,量多量少也與生物體內代謝有關。
既然 ...

小弟只能說,讓子彈再飛一陣子

以生產流程來說,小弟偏向是分切包裝過程汙染個案,而且汙染途徑是非傳統很匪類那種

是的話後面還有得雞飛狗跳

网友:
科學的東西就讓科學解釋

cimbutrol可能來源
1.飼養過成飼料蓄意添加或汙染--應該同一時間同一場的豬也會驗出
2.分切包裝過程被器械汙染--應該同一時間同一批次加工品也會驗出
3.檢驗過程被建立檢量線標準品汙染--不會整盒汙染,而是局部樣本檢出
4.分切包裝或檢驗過程被蓄意汙染--能把污染值控制在可檢出臨界點,這是神技啊
5.分切包裝過程或在賣場上架後意外汙染

1.2已經多次檢查確定沒有,
3可以回溯檢驗室記錄建立檢量線標準品用量,這是經認證實驗室的必要功課
4幾乎不可能,試藥級標準品比黃金還貴,而且不是想買就能買,一般級成份不穩定,要稀釋到剛好可檢出臨界點,小弟也想拜見此等神人

最後剩下5,有人玩健美或減肥有偷用(對岸買就有),又剛好吐口水在肉片上,在健美或減肥的次文化小圈圈里,有時會私下流傳一些偏方或是補充營養品,使用者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加了啥料,就是口耳相傳跟XXX買的XXX吃了特別有效,cimbutrol的藥理作用是交感神經ß受體致效劑,會促進代謝,也會有增肌減脂的效果

其實行政院跟市府第一線人員,尤其是年輕人都應該有考慮到這些可能,只是報到黨政高層後,高層以政治利益而非追究事實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數直是滿小的,就算是最小單位,在檢驗單位的認定本來就是有與沒有,量多量少也與生物體內代謝有關。
既然 ...

如果是小弟檢驗,這個案件小弟會
1.擦拭肉片表面後,拭子檢驗是否有人類血型抗原
2.擦拭肉片表面後,拭子檢驗是否有cimbutrol
3.清洗肉片表面後,肉片檢驗是否有cimbutrol

1.陽性就是被吐口水或是沾了XXX(血型抗原在紅血球、口水、精液、分泌性體液都有)
2.陽性表示主要藥物殘留在肉片表面,也就是可能被汙染
3.陽性表示主要藥物殘留在肉質內部,這隻豬有使用cimbutrol的可能性大幅上升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A:
您這個生化檢驗儀器應該是用在疾病檢驗或是認證實驗室定量分析的,認證真的很嚴,不然出包了會賠死

這幾 ...

太專業了!!

网友:
搞生物檢驗的其實都懂這些

只是專業技術被政治汙染後網網走味又走鐘

楼主:
補充一下,這台輸出端子少了端子螺絲帽,詢問原廠竟然說停產機種沒有備料了。
我只好去電料行買類似的紅黑端子(醜),取螺絲帽來用。 但是市面上的端子其實有缺點,
就是它內部的金屬螺牙比較深,短的香蕉插會接觸不良,卡不住。
我的解法是用溫控烙鐵以200度左右去加熱金屬螺牙,將螺牙往外推就解決的這個問題,在此提供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