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LED 緊急照明燈改鋰電池。

楼主(2024-02-02):
緊急照明燈跟UPS 一樣,幾乎都是壞電池,早期緊急照明燈都是用6V 鉛酸電池,後來有LED 之後就改成鎳鎘電池,兩者幾乎都是因長期處在充電狀態,一旦要使用就發現是壞的,符合養兵千日,用時陣亡的窘境,廠商為什麼不換鋰電池?除了成本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鋰電池不建議浮充的安全考量(浮充就是一直插著市電的意思)。

我家的緊急照明燈當原本的電池壞了之後,就會換鋰電池,不過我都是充好之後就拔開市電,也就是當手電筒使用。

主角這台緊急照明燈原本是使用3串鎳鎘電池,我"不計成本"弄來4個二手良品鋰電池並聯使用,有在用鋰電池的會員應該知道下圖電池是啥牌的?

修好的點焊機板可以派上用場了,做電池代工廠的會員都有叮嚀,鋰電池正極最好還是貼O形絕緣環保護再點焊比較好。

雖然很兩光,還是得接個保護板,因為緊急照明燈點亮是1A左右,保護板不用太大,4管MOS 的保護板用在這裡根本是大材小用了。

接好上電就可以了。

實測插上市電時電池充電的電壓沒有超過4.2V,電池組沒有問題的話其實也沒啥事。

這麼改有個問題,這台緊急照明燈是用阻容降壓充電,輸出電流非常小,用到沒電時充電一定會充到天荒地老,原本使用鎳鎘電池充滿說要兩天,這下換四並鋰電池不知道要充多久?可能要乾脆不用它的阻容充電,直接做個2~3A的充電板放在裡面,直接從外面輸入充電比較快。

※INR18650A220 鋰電池規格

网友A:
大大再加碼一篇,我家的都是6v的鉛酸電池,想知道要怎麼改鋰電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再加碼一篇,我家的都是6v的鉛酸電池,想知道要怎麼改鋰電比較好  ...

緊急照明的DC輸出先經過一個7805,得到5V的電壓,然後再經過繼電器NO點(市電中斷電燈亮起的裝置)到一個手機電池(也可以是充電保護板),如果電燈是一般鎢絲燈泡,4.2V也是可以點亮,就是暗了些而已,這樣就可以了,只是最好還是要定時放電,以前還在工作時,有擔任巡檢照明燈的任務,我都是在領錢的那天把所有的照明燈電源全拔了。一次到位。

再如果嫌電池輸出的4.2V不能點亮6V的燈泡,NC到燈泡間再加個可調的升壓裝置調到6V,還可以保持恆亮,至於會不會過放,那就是手機電池(保護板)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再加碼一篇,我家的都是6v的鉛酸電池,想知道要怎麼改鋰電比較好  ...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969
緊急照明更換(鋰鐵)電池

牛改的6V鋰鐵.. 已經上線兩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再加碼一篇,我家的都是6v的鉛酸電池,想知道要怎麼改鋰電比較好  ...

早期的緊急照明燈都是下方一個盒子,上面兩個車頭燈的形狀,那兩個車頭燈是一般燈泡,用的是6V或12V的鉛酸電池。
後來被迷你日光燈跟PL 燈取代,那時仍然使用6V或12V的鉛酸電池,不過這時候大部份都是用6V了。
最後LED 應用在照明上了,印象中LED 緊急照明燈就改用鎳鎘電池供電了。

你家中的緊急照明燈是那一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再加碼一篇,我家的都是6v的鉛酸電池,想知道要怎麼改鋰電比較好  ...

我一年前也是把6V鉛酸電池緊急照明全部改了一遍,燈改為COB 燈板,5W亮度就非常足夠,不過我依舊還是採用鉛酸電池(當然也可以直接改用鋰電池組)主旨只在著重讓電池不要時常在充電中,如此只要不會對電池過充或過放那電池壽命應該就會好上很多,況且採用現成套件也只要接幾條線而已,不需要太多的電子知識,簡單明瞭(除了停電自動切換模組得自行拔起來截斷一隻接腳,這樣停電時就會自己從市電切換到電池並啟動照明),XH-M600可以隨時可以監看電池電壓這點個人是覺得很方便的功能,另外在照明模式下也能設定截止電壓,如此就能控制照明的時間,不過這樣改裝缺點是做一台成本會貴很多  ,不過雖然是貴了點但我這個設計可以搭配6V.12V鉛酸電池或鋰電池都沒問題,只要配合電池電壓選用合適變壓器並調整DC降壓板的電壓/電流即可,另外這個設計也可以做為其他用途,如魚缸的緊急打氣裝置等...只要停電就能自動啟動,來電自動停止算是簡易的UPS吧~不過輸出只能是直流電,但這不是太大的問題只要再搭配繼電器就能用於更多的地方....

PS:這幾個套件基本上我是在淘X買的,但露X我也有看到過,只是淘X便宜很多....自己胡亂設計亂搞或許其它大大有更佳的方式可以提供,草稿剛好還有存檔,所以給你稍微參考一下....

關公面前耍大刀,佔用版主帖子希望大大多加海涵.....失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的緊急照明燈都是下方一個盒子,上面兩個車頭燈的形狀,那兩個車頭燈是一般燈泡,用的是6V或12V的鉛 ...

6v + 迷你日光燈
放著很久了
捨不得花三百元買鉛酸電池
因為實際上好像也不會用到的
那都是以前家裡開店的時候買的,那時我知道電池壞,又喜歡拆東西,所以就把電池拆了丟了
剩下的就都被我留下來變我的玩具

网友B:
以前也有撿過舊的照明燈回家整理,使用!!
不過可能因為成本的關係,我見過的都不太好(燈泡爛 電池爛)
後來家裡是放這個比較方便~~
推薦一下~亮度還不錯!!
燈都是固定吸附在電箱蓋上,臨時要用不用找~~
萬一停電停比較久,就用它再找其他的照明用品
如:頭燈 工作燈 手電筒 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有撿過舊的照明燈回家整理,使用!!
不過可能因為成本的關係,我見過的都不太好(燈泡爛 電池爛)
後來家 ...

無線充電,斷電感應嗎?

甚麼品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無線充電,斷電感應嗎?

甚麼品名?

UY-Q6M 新款【1800MAH】神燈1號 磁吸LED行動燈管 手電筒 可垂直90度橫擺帶磁吸附 5檔調光/閃爆
以前買180 一支
但是原賣家 目前沒經營了,看到最便宜是200元
品名:可充電式應急燈

個人很推薦這個
亮度調小 棉被裡罰寫不會照到別人
亮度調大 晚上上廁所OK
電池是14450  比鋁箔包電池耐用 續航力OK
價格也不貴

网友:
引用 网友B:
UY-Q6M 新款【1800MAH】神燈1號 磁吸LED行動燈管 手電筒 可垂直90度橫擺帶磁吸附 5檔調光/閃爆
以前買180 ...

謝謝您詳細介紹,感恩~~~

楼主:
1樓最下方補上INR18650A220 鋰電池規格表,待配上充電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