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endee SL-BC81 充電器 - 故障

楼主(2024-02-04):
xDendee SL-BC81 充電器, 應該買10年以上了吧...

有一次使用發現不過電, 拆開更換保險絲後, 就一直會燒一個電阻...
查半天也沒結果.

手寫BAD... 因為後來會冒煙...

圓圈中的電阻已經拿掉了, 裝新的進去還是會燒這個東西.
記憶中還換過幾個電容. 很久前換的, 忘記細節了.

圓圈中的電阻 (3003), 阻值無限大, 換過後還是一樣.

現在的狀況是, 插上電整流後高壓端有155VDC, 低壓端也有3V, 這是空負載 (空負載不會燒那個電阻). 只要開始插上電池充電, 就燒那顆電阻, 但是燒的不快...
還可以撐大約10幾秒看得到液晶和背光有顯示充電中. 當然我看到冒煙就趕快拔掉了.

或許是反饋電路的問題??  不明原因一直衝高??

充電邏輯應該沒問題吧??

网友:
剛用板號找,SAMYA代工的充電器,而且有災情

網路上有兩篇是燒穿的,第一篇的樓主還有去第二篇下面留言

搜索 SYNC-LS01 三洋型號,市面上還有在賣,但不知電路板是否一樣

2011年製,2020 燒:燒穿1

2010年製,2012 燒:燒穿2

2010年製,2011 燒:連結

楼主:
好像是貼牌機沒錯.
我的燒不同部位, 或許真的那個MOSFET出問題導致回饋電流太大. 有空測看看.

网友:
我會先往IC VIPER12A _FB(COMP)反饋電路上的那個MLCC 檢查

但若如果MLCC短路了  有些說得通了
Figure 5. Internal current control structure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viper12a-e.pdf

网友:
續樓上
有輸出電壓 VIPER12A 裡MOSFET 沒燒短路
橋式整流正極後電阻會燒  此VIPER12A 開啟到最大

所以我也認同你懷疑方向  反饋電路

要麼 MLCC  要麼OPTO

楼主:
好. 我有空再測量一下電容值, 看是否合理. 今天快速量了一下, 是沒有短路.

网友(2024-04-03):
最後一位回覆後30天內沒有人再回覆就會自動關閉。

楼主:
雖然離上次兩個月了, 但是今天有空拿出來玩...

之前提到MLCC, 應該是沒有短路.

我思考了一陣子, 想說人家都燒 MOSFET, 那我的呢??

拆下來發現真的有其中一路擊穿了.
裡面是兩顆兩路 MOSFET, 應該是對應四顆電池個別充電.
我的其中一顆的其中一路擊穿了.

好吧, 換上去看看. 等了幾天網購到了換上.
拆 MOSFET 有點傷到板子膨龜, 但是應該影響不大.

插電, 有反應.
充電.... 一樣症狀.... 燒掉那顆電阻.... 我只好趕快拔插頭....
MOSFET 倒是沒有燒掉....

或許之前 MOSFET 擊穿周邊要查一下短路...

下次再努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