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Z239H 一大半變暗

楼主(2024-02-05):
螢幕出問題 請問這是背光還是面板壞 字都糊了

网友:
面板問題

网友:
   我110年9月買的VA24EHE的23.8吋顯示器.沒用一年.上面2-3公分顯示扭曲.鼠標移動到上面就消失.沒法關網頁.保固送修.更換面板
   上個月.下面出現約4公分橫線.原先一公分藏在工作列中.慢慢擴大.怕過年沒得用.趕快送修.又是更換面板.幸好都在3年保固.免費更換
   3年內兩次都更換面板.24吋這一批面板不知是不是出問題.........不過保固送修.就花個3-4天.挺快的
    19吋2個華碩螢幕.面板沒出問題.用了5-6年吧.都是開機黑屏.要等一段時間才會亮.最後要花30分鐘才亮.等太久.也不知螢幕最後會不會亮.直接換掉了

网友:
還是面板的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好朋友解答

這台用了5年 從未出毛病ˋ 沒想到一病就沒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