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金牌 SJ25QB CDI點火器問題

楼主(2024-02-08):
車型:102年出廠光陽金牌 SJ25QB 機車
這台是朋友因故障停用多年的老車,經原使者描述因電力故障停用

初步檢測問題如下;火星塞沒跳火花,所以不會發動
現況:電池更新有電,、啓動馬達正常、大燈小燈方向燈都會亮、只有火星塞沒跳火花
所以不會發動,爬文依序檢測,發電機OK、高壓線圈OK、問題判斷應該是CDI點火器故障。

上網查詢CDI點火器應該是長得像四方型,有六條線,大部份都在電池附近或機車前蓋。
資料給我的訊息是長得這樣有六個接口,但在座椅下沒看到這個東西.
問題來了,全車我找不到這個東西,但在電池邊找到一個沒有接元件的端子,但它只有三個端子接口,請教各位高手,這是接CDI點火器的嗎?
三個端子量測的電壓是接地、6.1V、12.4V
疑問一
原來是接什麼元件,是掉了還是原使用者送修時被拆掉,還是?
疑問二
上網查詢CDI點火器應該是長得像四方型,有六條線,可是這端子只有三個接口.是這種車型CDI點火器不一樣還是這端子是接其它元件。

以上問題請教各位高手幫忙謝謝!

网友:
大燈底下那塊前面板拆開看看。有的會裝在那邊。

网友A:
CDI或噴射版電腦~都放在前面板~
拆前面板找找把~長方形的盒子~
拆起來在去材料店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I或噴射版電腦~都放在前面板~
拆前面板找找把~長方形的盒子~
拆起來在去材料店買~ ...

前面板裡面只有三個小方型継電器和整流器,沒看到CDI

网友:
由高壓線圈初級線往後查就能找得到CDI了

网友:
這應該是噴射車 沒CDI這東西

网友B:
藍色標起來的地方你這台應該是噴射車,噴射車只有ECU電腦沒有CDI這個東西。

仔細看藍色標起來的下面那個白色四方形的東西應該就是ECU,光陽以前的車子都是ECU連在噴射頭,壞了就是整顆換掉。

网友:
SJ25QB 是噴射

先檢查,汽油幫浦是否有作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藍色標起來的地方你這台應該是噴射車,噴射車只有ECU電腦沒有CDI這個東西。

仔細看藍色標起來的下面那個 ...

感謝指教,所以ECU電腦故障,就會造成火星塞沒法點火的原因,對嗎?

网友:
啟動中量一下高壓線圈一次測 , 如有電壓火星塞不點火 , 就換掉 高壓線圈 再試

ECU 故障機會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所以ECU電腦故障,就會造成火星塞沒法點火的原因,對嗎?

插電腦就可以看出哪裡故障,如自己沒電腦花點錢送去機車行修吧!

這個是插電腦的接頭

機車電腦診斷器
https://shopee.tw/search?keyword=jdiag%20m100

网友:
如果電腦壞掉加節流閥就超過這台機車的價值~
新車改裝版的電腦還有賣到4萬元台幣~

楼主:
從各項資料顯示初步認為ECU 故障的機率很高,等春節機車行開工,再去用儀器檢測一下.

网友C:
如果覺得ECU新品太貴可以考慮翻修品,價格大概落在新品1/2~1/3間。

楼主:
換了一顆ECU整修品,電來了,火星塞有跳火花,但另一個問題來了
噴油嘴不出油,看來又要傷腦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了一顆ECU整修品,電來了,火星塞有跳火花,但另一個問題來了
噴油嘴不出油,看來又要傷腦筋了. ...

噴油嘴不出油~看看可不可以換一顆給你~
因為環保的關係~電腦都是控制噴油量~
所以有跳火不噴油~可能是ecu沒修好~
看看賣你的人可不可以在換一顆給你~
不然時間久了就不理你了~

网友:
汽油幫蒲有作動嗎?

网友:
裝回原來哪顆~看看噴油嘴有沒有噴出油來~
怠速就自動噴油了~不用轉油門~
不然就花錢買顆新的~
只是你是說火星塞沒跳電~沒說有沒有出油~
所以裝回去看有沒出油就知道賣你的哪顆有沒有故障~

楼主:
感謝各位指教,這台車終於搞定修好了,結果問題如下
火星塞不點火是ECU故障,換了一顆中古的ECU整修品1500元解決了
不噴油是汽油泵壓力不足,換了一顆新的副廠的汽油泵1900元
DIY維修這台車加上一些理理扣扣的零件共發費約4000元
今天試車又恢復活力了,希望可以騎上一陣子,謝謝大家提供寶貴意見
讓我完修這台車,謝謝大家

网友:
恭喜完修,請問您在旁邊看師傅修嗎,由價格看問題點應該不是您說的

金牌V2噴射系統圖

噴射車由ECU提供點火訊號,沒有CDI,您的汽油壓力不足應該是箭頭濾網阻塞或調壓閥故障
油泵調壓閥總成材料就快5000了,V2的油泵馬達有焊接,一般車行會換總成

請您參考https://bbs.pigoo.com/thread-82492-1-1.html

由價格看汽油壓力不足應該是濾網阻塞

ECU總成也是破5000,這是V2點火系統圖

您試跳火有沒有拆火星塞帽,不跳火基本上從ECU、曲軸位置感應器、點火線圈、高壓導線,火星塞帽,火星塞都有可能,小弟試跳火會拆火星塞帽排除火星塞帽或火星塞問題,以價格看您的不跳火應該是點火線圈之後

不過以收費來說也是合理,車行賣的是技術,不能單以材料成本論是非,只是對您可能少了學習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各項資料顯示初步認為ECU 故障的機率很高,等春節機車行開工,再去用儀器檢測一下. ...

建議插診斷電腦作障礙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覺得ECU新品太貴可以考慮翻修品,價格大概落在新品1/2~1/3間。

西門子M3 ECU跟台灣有犯沖,故障首位是節氣門位置感知器跟進氣壓力感知器

聽說新版ECU本體跟節流閥總成不能拆開,網路上流傳的翻修方式都不能用

翻修品最好有保固,畢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指教,這台車終於搞定修好了,結果問題如下
火星塞不點火是ECU故障,換了一顆中古的ECU整修品1500元 ...

如果像您不噴油又不跳火,小弟會開汽門蓋觀察

這是小弟案例https://bbs.pigoo.com/thread-56505-1-1.html

啟動盤掛了曲軸不轉,連帶曲軸位置感知器沒訊號,導致不噴油又不跳火,如果車有轉速表可以看轉速表是否有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噴油嘴不出油~看看可不可以換一顆給你~
因為環保的關係~電腦都是控制噴油量~
所以有跳火不噴油~可能是ecu ...

有跳火不噴油可以先拆下噴油嘴油管,油管會噴油表示泵浦OK,小弟經驗噴油嘴滿耐用的,連阻塞都不常見

噴射車KEY轉ON後,電腦會先驅動繼電器送電給泵浦建立壓力,之後斷電,等發動後才會再驅動繼電器送電給泵浦

油泵不動不要急著拆油泵,先看油泵繼電器是否正常工作

請您參考https://bbs.pigoo.com/thread-8249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