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406M 內建SSD損壞,無法從USB裝置開機

楼主(2024-02-11):
這台筆電是兒子過年拿回來的,就是單主機,連充電器都沒有.....

還好以前在修PSP時有買USB TO 4.0*1.4的充電線,把中間的彈簧向內撥一些些,勉強將電池給充飽了。
插上內含Win10安裝程式的usb隨身碟,usb裝置內有顯示隨身碟裝置,但是開機順序卻是空白的。

插上內含dos xp安裝程式的隨身碟,開機順序有顯示,但是usb裝置卻是空白的。
重點就是沒有辦法從usb開機,不管插上哪個,一開機就直接進到bios。
1. 說說我的維修想法,win10是不是可以安裝在外接裝置上?
2. 現在如何讓內含win10的隨身碟可以開機,然後插上一個外接的硬碟或ssd,把win10安在這個外接裝置上,這樣是否行的通?

補上bios內的設定

有參考以前的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833-1-1.html
還望各位大大指點要如何能從含win10的usb開機,然後將win10安裝在外接裝置上,讓這台筆電可以起死回生,感激不盡orz....

网友A:
WIN10 隨身碟用什麼軟件做的?有的做出來只支援 Legacy 開機,

這筆電應該只支援 UEFI 開機,因為沒得改 CSM

表示隨身碟沒有做成支援 UEFI 開機的配置

--
插上內含dos xp安裝程式的隨身碟,開機順序有顯示,但是usb裝置卻是空白的。

印象中判斷有 FAT 分區就會顯示為UEFI,但分區裡面沒有 \efi\boot\bootx64.efi 也是直接跳過

--
可以做一個 Windows TO GO 在隨身碟上面

基本上是企業版才行,其他版本要實現要使用非官方軟體

剛找到這篇 Windows to 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 隨身碟用什麼軟件做的?有的做出來只支援 Legacy 開機,

這筆電應該只支援 UEFI 開機,因為沒得改 C ...

win10的安裝隨身碟都是請朋友製作的,阿三哥的功力其實不高。
我再請朋友一起研究一下。感謝您的指點。

网友:
https://iqmore.tw/rufus-create-bootable-usb-drives

1-影像檔
2-USB碟
3開機碟安裝程式
然後看一下教學,應該就OK了~~
自己家裡都是舊電腦,遇到UEFI也是常常搞得頭大.
還是舊BIOS比較親切!!

网友B:
小弟看
既然知道內建SSD壞,直接換一顆SSD還是比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看
既然知道內建SSD壞,直接換一顆SSD還是比較好用

我也想換一個,問題是拆開,只見一顆電池佔了一半的空間,另外就是一個巴掌大的主機板...................
所有你能想到的東西通通在這上面了,內建=要動熱風槍才可換

這裡有拆機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pMHCbFUvg&ab_channel=Siggmo+

這個介紹更完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b_channel=RivalComp

网友:
阿三哥不從困難的方案是正確的。

移除板上EMMC還要找到料,報廢手機、平板找EMMC相對容易,要拆還要植錫回焊。

网友C:
ASUS的要去 security 那頁看看有沒有 security boot這選項把它關閉應該就能從 USB開機了.
只是這台的等級不建議那麼大費周章搞它,因為它的效能太悲劇了.
而且既然你想從USB開機,不如看看能不能從SD CARD開機算了,反正它SD CARD應該也是走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US的要去 security 那頁看看有沒有 security boot這選項把它關閉應該就能從 USB開機了.
只是這台的等級不 ...

這個BOOT已關還是不能從USB開機,Micro SD我沒有做開機檔案,要買大一些的來做,感謝指點。

网友:
微軟網站的工具直接做的是uefi 開機碟而且可以支援security boot,所以必定要開 security boot,跟那個fast boot沒關係。
至於你那個啥 dos xp 的開機碟,不確定怎麼做出來的,但是也不用想可以裝xp啦.
去微軟網站下載個win10 iso檔,然後去找工具rufus來 MBR或 UEFI的開機碟都試試.
如果也是不行就是改用 YUMI 或是 YUMI-UEFI 這tool去做,因為你第三張圖BIOS都有認到USB boot partition了,靠這三種工具之一肯定能usb開機.

楼主:
有到微軟網站下載WIN10的ISO檔案。

用可開機USB製作軟體 RufusPortable製作開機隨身碟

用製作好的隨身碟開機,有進入開機模式但就一直轉圈圈

拿那隻隨身碟到桌機試用,可以開機,並且進入安裝畫面。
也不知道是否是筆電有問題?

補充內容 (2024-2-14 03:37 PM):
WINDOWS TO GO製作中,已經5小時40分,進度38.1%

网友D:
內建SSD壞會影響外接開機裝置,取下內建的SSD再用製作好的隨身碟開機,看是否能進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內建SSD壞會影響外接開機裝置,取下內建的SSD再用製作好的隨身碟開機,看是否能進入 ...

樓主的筆電是內建eMMC的機種,拆下來沒那麼容易。

网友:
EMMC位置應該是靠近IO周邊插座那顆。

华硕E406M 找不到硬盘,全是板载的  by 会员104190

補充內容 (2024-2-14 07:12 PM):
不知道這台SSD是多少G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的筆電是內建eMMC的機種,拆下來沒那麼容易。

有熱風槍就行

楼主:
WINDOWS TO GO製作了將近24小時,插上還是一直轉圈圈,換到桌機也是一樣轉轉轉。

在桌機嘗試將WIN10裝在外接硬碟,顯示的是無法安裝,所以這台應該是無法挽救了,除了更換SSD....

在此感謝所有指點的大大們,有勞費心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DOWS TO GO製作了將近24小時,插上還是一直轉圈圈,換到桌機也是一樣轉轉轉。

在桌機嘗試將WIN10裝在外 ...

可以試試裝linux mint,
同樣下載linux mint的iso檔,製作usb安裝碟,
再安裝至另一外接usb,

以下有教學,
(請用google網頁翻譯,翻成中文),
https://www.reallinuxuser.com/li ... orials-an-overview/

選用Linux Mint Cinnamon版,直接安裝成中文,
win使用者也很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試試裝linux mint,
同樣下載linux mint的iso檔,製作usb安裝碟,
再安裝至另一外接usb,

在有上朋友回收場的那段日子,只要是有看到筆電,外觀稍微可以得一定會順回來搞搞,不知不覺家中的備用筆電也有幾台,情況就是跟這台類似,要用到筆電不怕沒有,但要說有多好又沒有..............

原先我是看上這台的電池可蓄電,想拿來當娛樂機用,聽聽音樂看看影片。

但是我記得以前有一片開機光碟,不用進入WINDOWS系統,就可以聽音樂及看影片,明天再找找那片光碟還在不在,只是又面臨兩個問題,用光碟機可開機嗎?及如何把光碟開機片轉成USB開機系統.....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有上朋友回收場的那段日子,只要是有看到筆電,外觀稍微可以得一定會順回來搞搞,不知不覺家中的備用筆 ...

這台只能UEFI?
"開機光碟,不用進入WINDOWS系統,就可以聽音樂及看影片,"
應該不能開機吧?

Linux Mint Cinnamon的USB安裝碟,
不安裝也能用,上網+Youtube+看影片檔+聽音樂,都可以,
只是在我這兒,不安裝就是只有英文版,無法選用中文,
英文不難,但沒中文輸入就很麻煩,

安裝後就可選為中文版+中英輸入,
且安裝完後,可任意於不同主機板開機,

以下我前陣子蒐集的安裝簡介:

如何製作linux mint USB安裝碟
https://linux.cn/article-16255-1.html

如何製作linux ubuntu USB安裝碟(這篇主要是看如何用Rufus製作安裝碟)
https://blog.jihongo.com/posts/2 ... ntu-on-a-usb-drive/

安裝linux mint於USB碟
https://ithelp.ithome.com.tw/articles/10197983

网友:
其實Linux裝到USB是可以的,隨身碟讀寫不要太慢應該都能勝任。

很久以前我就實驗過,用的就是Mint MATE,隨身碟是IS902 MLC顆粒,發熱量驚人~

以阿三哥這台CPU的效能水準,最好先嘗試MATE,若感覺有點頓再改用Mint xfce。

若真的還是卡在壞SSD,就先徵求幫忙移除SSD,再試試看能否安裝到USB?!

補充內容 (2024-2-16 09:15 AM):
SLC顆粒

楼主:
應該是有十年前,某家筆電有標榜不用進入系統,開機即可聽音樂也可以簡單文書,等早上我找到光碟再說詳細。

楼主:
找到光碟片了,但是執行錯誤

**** 錯誤:無法存取 GeeXboX 第二階段系統 如果從 CD 啟動,您的 CD 磁碟機可能無法辨識 (GEEXEK BusyBox u1.00 - rc2 (2004.09.04-07 : 29 + 0000) Bui Enter 'help' for內建指令清單. 清潔ram 磁碟Harman Kardon EI

不知是否現今的硬體無法配合當年的軟體?在找找更古老的主機板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光碟片了,但是執行錯誤

別鬧了,這肯定不是UEFI,

UEFI從2005年開始,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 4%E4%BB%8B%E9%9D%A2

geexbox
https://www.geexbox.org/

BusyBox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BusyBox

趕快投向linux mint吧 X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別鬧了,這肯定不是UEFI,

UEFI從2005年開始,

這個是在桌機試驗的啦,這台機主的所有權還未聲明放棄,一切努力只是在增進功力,已詢問機主是否放棄所有權,如果機主放棄,在來討論下一步。

网友:
這台可能是短路或其他問題?!

若價格可以低一些當殺肉機拆來用,也是很值得!

網拍也有台同型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