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缺少PCIE REFCLK+ REFCLK-,是PCH問題?

楼主(2024-02-15):
請教各位先進是否遇過所有PCIE插槽上都沒有REFCLK+/REFCLK- ? (非智慧節能造成)

這兩根信號對地二極值正常範圍,板子能正常開關機,內顯顯示正常,唯獨外接顯示卡就無法使用,

以Asrock B360M pro4點位圖為例,PCIE REFCLK+ REFCLK-與PCH是直連。

這樣來說只能換PCH?抑或有其他因素被拉低? 感謝~

网友A:
插上顯卡後,診斷卡代碼會處在什麼階段阿?
可以查查PA_EXP_TXN0、PA_EXP_TXP0 (0402 0.22uf 耦合電容)

网友B:
幫你查的資料一個是時鐘芯片 一個是橋產生的 可看點位圖 或參考別的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顯卡後,診斷卡代碼會處在什麼階段阿?
可以查查PA_EXP_TXN0、PA_EXP_TXP0 (0402 0.22uf 耦合電容)

感謝Q大回覆

抱歉,小弟沒有debug卡,不知道卡在哪個代碼。

"PA_EXP_TXN0、PA_EXP_TXP0 (0402 0.22uf 耦合電容)"

請教Q大,這兩個信號是PCIE上的B14、B15第一對傳輸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查的資料一個是時鐘芯片 一個是橋產生的 可看點位圖 或參考別的電路圖 ...

感謝獅子魚大回覆

SX1 24Mhz位於PCH背面、SX2 32.768Khz 位於正面PCH旁邊。

楼主:
奇怪...這張正常的B360M也量不到REFCLK+/-。

但顯卡插上去有正常顯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這張正常的B360M也量不到REFCLK+/-。

但顯卡插上去有正常顯示。

BIOS有更新到最新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Q大回覆

抱歉,小弟沒有debug卡,不知道卡在哪個代碼。

B面 16對 耦合電容對應CPU那端,缺一不可的樣子,少一個信號主機板貌似就抓不到卡(電容容值差異太大也會不認卡)
然後是 A16 A17 可以打值看看,對應顯卡A面第一對耦合電容,那個信號一定不能斷或是短路,也會造成不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有更新到最新嗎

  到手時可開機顯示,就先刷到最新的P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B面 16對 耦合電容對應CPU那端,缺一不可的樣子,少一個信號主機板貌似就抓不到卡(電容容值差異太大也會 ...

  我對照正常板,看看PCIE RX/TX有沒有異常。

楼主:
已解決!感謝 Q大、獅子魚版主提供寶貴的意見分享

裝上CPU測量十六對耦合電容到CPU的對地阻值都在0.260左右,TX/RX都沒異常。

異常B360M Pro4 第二根PCIE(PCIE4)可以顯示,後來發現第一根PCIE(PCIE1)下方RN800有進液的痕跡。

這是已經清過一次後的照片,再稍微徹底刮除
洗板水清潔後PCIE1能正常顯示

再多花些時間測試穩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