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抽油煙機R-3012L

楼主(2024-02-16):
這次維修的主角
原因:燈不亮

因為沒有燈,煮菜都看不清楚
不知道曾幾何時….
已經習慣,煮菜時,要開燈
比較明亮,看的清楚

貼在抽風機內的線路圖

先將燈 拆下

將燈拆下
但是…小弟對電子電路尚不是很熟悉
無法立即修復

有上網找查零件型號,但是找不到。

症狀:
斷電一段時間後,開啟電源會亮一下,但,隨後就會閃滅幾下。
之後,就都不亮了。

根據此現象,初步判定可能為a零件或b零件異常
因為已過一段時間
型號已記不得
後續…我在補上

先將原本的線路退焊
跟我之前撿回來的零件
重新組裝一下

組合 應急
完成圖

應急處理=>可使用

煮個湯麵,看的很清楚

炒飯也可以看得很仔細

炒米粉也沒問題

期待…
引導小弟,完修它

感謝版上前輩指導

网友A:
小弟也對電子電路不熟,也有一樣廠牌的抽油煙機,and燈。燈也一樣的症頭。

一開始以為燈珠壞了,上電,用尖頭鑷子短路燈珠,燈珠都好的。

然後,我假設有脫焊,用380度熱風槍,全面上焊油,烤20~30秒。

就亮了.........幾周後又壞了。再烤又好,幾周後又壞,循環了好幾次。

最近一次把藍色a零件不小心吹下來,焊回去又亮了,這次不曉得能撐多久。

网友B:
你目前用法 就很好  用成品去改 不去碰細節電路
------
電子電路不熟,就別去玩AC火線上的電路
有許多細節考量需要 電子知識保障安全
講不完  也不能預判 你會踩到什麼雷

网友C:
jeff大大看來和我一樣是一家之煮。
我的排油煙機是換成回收的兩尺燈條當照明。

可以搜尋 "110v led 燈板 免驅動"
買回來更換。

舊的LED燈板就是修好也很快就會壞掉,因為用久了LED晶粒會壞,其他電子零件也會壞。
我家的燈泡幾乎都是修過的,省錢但是花時間。(還好我時間多)
要經常換修,得準備很多備品。

网友:
感覺是溫度高造成的,改進散熱才可以用比較久。

网友D:
能動手就會進步,值得鼓勵,讚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對電子電路不熟,也有一樣廠牌的抽油煙機,and燈。燈也一樣的症頭。

一開始以為燈珠壞了,上電,用 ...

那...若是這樣歸納起來
就是櫻花的設計手法了
零件不能讓你用太久
讓我們要常常叫維修
資金才會活絡
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目前用法 就很好  用成品去改 不去碰細節電路
------
電子電路不熟,就別去玩AC火線上的電路

噗,感謝支持
其實我也覺得挺好的
主要是維護簡單
是我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動手就會進步,值得鼓勵,讚一個!

感謝你的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jeff大大看來和我一樣是一家之煮。
我的排油煙機是換成回收的兩尺燈條當照明。

Sir
這燈是去年12 月底處理的
到現在都沒問題
過年拜拜煮菜也都驗證過
看來,我要讓櫻花的維修人員舒服上班了

況且,依目前來看,
這常發生的問題是通病,
櫻花有心設計如此。

我都會想要用簡單的方式去達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jeff大大看來和我一樣是一家之煮。
我的排油煙機是換成回收的兩尺燈條當照明。

Sir 你是怎麼改燈條的呢
請指導,讓我學習一下唷
感恩

网友:
豪山是使用一般燈泡,所以直接找一個8W LED 燈裝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Sir 你是怎麼改燈條的呢
請指導,讓我學習一下唷
感恩

我的抽油煙機是用PL燈管,位置不好改。

正面有一塊透明可調檔板。
原本是打算拿回收的T5 LED二尺層板燈,很容易拆的,兩邊卡榫壓一下就可。
裡面有長條的LED燈條和驅動板,LED燈條是好的,計畫上網去買驅動板來換,固定在抽油煙機上面就OK。

沒想到心想事成,回收區撿到現成的。
拿到的燈條是 USB 5V供電,線還蠻長的,電線中有附開關,拿到時測試功能正常。
燈條兩端用雙面膠黏貼,電源當然就採用一般充電頭。

网友:
家裡櫻花R3510抽油煙機,用的是小坎燈式,燈泡是AC 12V 20W石英鹵素豆泡燈,本來也有衝動想改成LED燈板的,後來想想現在的驅動器大都是無隔離型的,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買了2顆 AC/DC 12V 5W LED豆泡燈來替換,省事省電又比較安全

网友:
其實仔細看,有幾顆led已經變色了…

网友E:
说实在的,这种电器使用传统灯座的照明件更适合。因为一般的家庭没那么多电学技能,就因为灯具的损坏就去换整个油烟机吧?叫上门维修也很扯,毕竟只是一个灯的事。。。真不晓得这些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实在的,这种电器使用传统灯座的照明件更适合。因为一般的家庭没那么多电学技能,就因为灯具的损坏就去换 ...

這就是"物品的故事",廠商為了營利,聯合同業把鎢絲燈泡壽命設計為1000小時,超過者會被同業罰款,後來,花樣更多,比如印表機的炭粉夾,墨水夾..電腦的作業系統讓舊電腦"跑不動"而買新電腦,手機就增加功能,3G 4G 5G...,服裝就流行,退流行就與論嫌棄...

网友:
補圖。
我家的型號好像是R-9506,被木條擋住看不清楚。
燈應該是完全相同。

网友D:
我家用的是晶工牌,民國84年入住安裝的,近20年不外食.三餐自己煮,前十年有請人洗一次(當時約一半外食),用到現在.燈從來沒用過,牆壁.天花板.燈具的設計是最主要的因素,排油煙機上方一支4尺日光燈,右後是飯桌,頭上雙管4尺一支,油不能太熱鍋爆香(錯誤觀念.不會比較香),反而四處油煙附著變黑,即使燈很亮,也會感覺很暗,頭十幾年用市面買的油,每年要清理排油煙機很頭疼,自從用自製的油後,只要稍微擦拭,滴油槽的保鮮膜換掉。幾分鐘就解決,快三十年了.還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用的是晶工牌,民國84年入住安裝的,近20年不外食.三餐自己煮,前十年有請人洗一次(當時約一半外食), ...

是唷,剛看到時以為是搬新家呢!!
感覺很新
原來是 康大家裡 很會清潔+保養
看來...我該學習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就是"物品的故事",廠商為了營利,聯合同業把鎢絲燈泡壽命設計為1000小時,超過者會被同業罰款,後來,花樣 ...

認同^^
不過...是不是也要請廠商能設計一個平衡點
東西常常用沒多久就壞掉
這樣...很容易製造電子垃圾
造成環境汙染

网友:
引用 楼主:
認同^^
不過...是不是也要請廠商能設計一個平衡點
東西常常用沒多久就壞掉

而且會影響到廠商的信譽!!

网友:
其實您用替代的作法很好,反正供電就是110V,整個換掉快速又安全!!
若想修好看一點,可以上網找直入110V的LED燈即可.
以上兩種供參考!!

LED燈後ˋ面記得上散熱膏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