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松下COSMO、Glacier開關更換、採購分享

楼主(2024-02-16):
家裡客廳的舊型開關(COSMO系列,編號H47710),因頻繁使用,經過20多年後終於故障,拆開後發現裡面的復位鐵片斷裂。

之前也不懂,就隨意買一組換上使用,後來才知道這是星光系列。這組開關有鬼火現象,不過家人不在意,倒是我注意到它的聲音特別大聲,觸感也不同於舊系列,於是有換回原來COSMO開關的想法

原COSMO雙切H47710(氖燈型)開關本體已經查不到了,只有查到新款LED指示燈的WT50529,於是就直接從日本購入WT50529。研究了一下,國內所謂的雙切開關正確規格名稱為3 Way Type C型開關,日規的雙切是指Double Cut Type D型開關,也就是國內稱的雙路開關(非常昂貴)

WT50529開關本體安裝後的樣子。上方是台灣松下H47710

另外小弟也買了WT3700框架本體,用來替換家裡因壁癌生鏽的鐵架

20年前的WT3700與現在的WT3700電鍍並不一樣

舊COSMO修復後亮度比以前亮,不過這也有可能是因為開關原設計是100V的緣故,所以在110V上電流稍微大一些。總之WT50529是可以直接取代H47710的,無論手感與聲音幾乎一樣

補充一下,H47710採用氖燈加上螢光塗層產生綠光,這與WT50529直接用LED做指示燈不同。奇怪的是,星光系列與H47710指示燈皆為氖燈,可是H47710卻沒有鬼火現象

另外分享一下Glacier系列開關。此款開關算是松下電工的高級產品線,在台灣算是天價級的產品。實際了解後發現台灣松下的定價十分離譜,小弟自日本採購大約只有1/3到1/4的價格。Glacier系列我買的是開關總成,有單開關WTT51422S1 (銀)與3開關WTT53422S1(銀)兩種,為了與舊開關相容都是選擇3 Way Type C (俗稱的雙切)的形式

WTT51422S1 (銀)

WTT53422S1 (銀)

Glacier與COSMO除外表以外,其3 Way Type C型(台灣雙切)開關本體差別在哪裡?
1.Glacier搭配的是WT50421開關本體,COSMO搭配的是WT50529,從之前的照片可以看出WT50421整體比較厚,因為內含一顆傳統變壓器給燈泡供電。
2.WT50421為雙燈號顯示,開與關皆有不同顏色燈號。WT50529僅有綠色LED,因此兩者內部線路不同

WT50529

WT50421

Glacier系列除了開關總成,還要另外購買WTV610S1鋁製面板,而且有分不同顏色。別小看這片面板,小小一片價格令人嚇一跳,簡直是搶錢啊!
我是覺得大可不必用專用面板,直接買台松的一般鋁合金面板應該也可以用才對。

以上是小弟這次修繕與採購的一點經驗,提供大家參考也希望大家能少走一點冤枉路。

网友A:
national 是否為改名前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tional 是否為改名前產品

我也不知道,日本國內的標示有很多種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tional 是否為改名前產品

National 是 日本國際
Panasonic 是 台灣國際

就像
SANYO 以前是 日本三洋  後來日本將品牌賣給大陸  所以台灣就不能再用 SANYO了 如要繼續用要付給大陸使用權利金
現在台灣三洋才用 SANL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tional 是否為改名前產品

記得民國80年左右,在台灣就兩種名稱混用了。

网友:
現在應該是統稱了吧。

网友:
其實好幾十年前 Panasonic就已經是統一名稱了
National已經走路歷史

网友B:
很棒的分享,我家用了超多的 cosmo 開關,需要去搞一些你說的led type來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棒的分享,我家用了超多的 cosmo 開關,需要去搞一些你說的led type來備用。 ...

你可以買WT50421,大約台幣300一顆,裝上就跟Glacier系列一致,只差外殼。退一步買WT50529,大約台幣90元。從規格書來看,兩個開關其實耐用性一致,使用上聲音、觸感我感覺不出差異。換句話說,COSMO系列其實是最超值的產品,我懷疑台松的Glatima系列應該也是WT50529等級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買WT50421,大約台幣300一顆,裝上就跟Glacier系列一致,只差外殼。退一步買WT50529,大約台幣90元 ...

請問在台哪裡可買新的wt50529 以90 元可以入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在台哪裡可買新的wt50529 以90 元可以入手? 謝謝~~

國內找不到,要去日本買。 連結

网友C:
謝謝前輩分享....請問如果單修星光系列的鬼火LED不知是否符合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前輩分享....請問如果單修星光系列的鬼火LED不知是否符合成本??

星光的不是LED,是氖燈。你會很在意鬼火嗎? 我家是沒人在意啦。

网友:
請問這個外蓋好拆嗎?

我家的潘那送你開關,三顆的。
外蓋很緊,一拆,斷了一支塑膠卡榫,森77

楼主:
這個不難,用小一(小型平頭螺絲起子),從紅色框框處將按鈕面板與黑色開關卡榫撥開即可

网友A:
鬼火問題,在philips 防水吸頂燈遇過,拆開在高壓電容並100K電阻就好了,用沒指示燈開關也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鬼火問題,在philips 防水吸頂燈遇過,拆開在高壓電容並100K電阻就好了,用沒指示燈開關也是正常 ...

您這是解決氖燈閃爍(鬼火)還是吸頂燈閃爍問題? 氖燈閃爍似乎是氖燈品質問題,YouTube宅水電是用Risna系列取代星光系列。吸頂燈閃爍問題可併0.1uf電容或是100k電阻解決無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這是解決氖燈閃爍(鬼火)還是吸頂燈閃爍問題? 氖燈閃爍似乎是氖燈品質問題,YouTube宅水電是用Risna系列 ...

您好:同時解決氖燈閃爍(鬼火)及吸頂燈閃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