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Micron Crucial BX500 240G 簡單維修

楼主(2024-02-17):
延續來源:https://bbs.pigoo.com/thread-88406-1-1.html

品牌型號:Micron Crucial BX500 240G

故障情形:偵測不到

客戶反應無法開機藍底白字,我這邊還有誤判 (下面是誤判過程字太多,可以直接跳過

"-------
現場使用 WINPE 開機看到 1TB HDD,也有看到 C 槽系統資料夾等,使用CrystalDiskInfo 查看無其他哽碟

無卡頓、初判系統掛了,應該重灌能解決,我就先切換到 C槽的桌面,

先複製桌面、下載等資料夾 (客戶也沒發現桌面資料不是自已的

直到因為資料太多可能要複製1小時,想讓客戶快點使用,就建議從備用電腦拆1TB來裝系統,資料之後再備份

拆開主機才發現有 SSD,我看了桌面資料夾,日期都在2023年初、也請客戶比對,似乎看不到她知道的資料,

原來是SSD 掛了
"-------

主機升級過SSD,舊HDD還保留C 槽及系統,在沒有拆開主機的狀況下,以為HDD系統掛,殊不知是 SSD整個掛

處理:
從好的 BX500 120G 拆了 273 電源 IC  換上後一樣不 出 3V 供電,將 IC 再裝回 120G ,居然 3V 也不出

連 120G 也掛了 到底是有短路?或是這IC不耐高溫?

原先就找不到這顆 273 實際編號,這下子兩顆SSD都掛了,上篇最後找到 TPS709B33DBVR (13C7) 來代用看看

過年後才到貨,換上後,3V 供電可以出了,兩顆SSD皆已能使用

小結:
這種簡單的電源故障都好處理,常在看小飛機DIY修SSD,掉固件、主控故障(有加密)、儲存IC受損、短路的幾乎都無解

108/5 購買,使用4年7個月左右,時數 27981

因為此IC在主控背面,所以使用烙鐵更換

网友:
恭喜大俠完修~

我也遇到一顆MX500雙輸出IC,一個供電輸出對地二極值正常,另一個輸出端短路。

网友A:
居然可以在茫茫網海中找到這個絲印的IC!! 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可以在茫茫網海中找到這個絲印的IC!! 太厲害了!!

算是代用~最後沒找到 273 是什麼

大廠官網產品資訊滿完整的,還可以篩選,而且有從正常 273 比對腳位定義

https://www.ti.com.cn/zh-cn/powe ... amp;usecase=GPN-ALT

選輸出是3.3V的產品、然後SOT-23封裝,至於腳位定義要看了 datasheet 比對,只能慢慢找

我其實不懂理原也是亂選,它有分:

1.线性和低压降 (LDO) 稳压器 (Linear & low-dropout (LDO) regulators)
2.降压转换器 (DC/DC switching regulators / Step-down (buck) regulators )

那顆是在 1. 裡面找的,其他的腳位都沒有符合

楼主:
來源:https://www.nisshinbo-microdevices.co.jp/en/faq/032.html

DC/DC轉換器和LDO穩壓器有什麼不同?

DC/DC轉換器和LDO穩壓器都將輸入直流電轉換為不同的直流電。轉換直流電的方式各不相同。 DC/DC轉換器透過開關元件(FET等)的ON/OFF來調節電力。另一方面,LDO 穩壓器透過控制 FET 的導通電阻來調節電源。

DC/DC轉換器透過開關控制實現高效率的電力轉換。根據輸出電流等條件,效率可達95%左右。相反,有一些缺點。首先,此類穩壓器的輸出電壓包含漣波和開關噪聲,不適合噪音敏感元件。其次,由於其控制方法複雜,與LDO穩壓器相比,需要許多外部元件。與使用 LDO 穩壓器的 PCB 相比,使用 DC/DC 轉換器設計 PCB 往往更加困難且成本更高。

LDO穩壓器的控制方法簡單,因此設計PCB很容易。然而,轉換效率不如DC/DC轉換器。為了將5V轉換為3V,LDO穩壓器的效率為60%,而DC/DC轉換器可以達到90%或更高。另外,如果壓力差和輸出電流較大,也必須考慮散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