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德克斯Durofix RD8102 電動起子 主機板零件詢問!

楼主(2024-02-18):
好事多的 電動工具!
拿到 R8 已燒毀!!找好的電路板比對. 是0歐姆 更換上 可以正常充電. 測量電池 有電壓進去!
但是 充很久. 燈都沒有熄滅! 詢問一下
相連的 Q4絲印CF (測量好像是NPN) 這顆要用哪種電晶體可以代用!想更換看看
Q4 CF
RD8102

网友:
CF 應該是2SD2150

楼主:
感謝 W大! 我去找找!!

楼主:
確定原本的電晶體有壞掉

W大 2SC4672 DKQD(高壓版拆的) 可以代用嗎? 我看 有些資料寫2A 有些寫3A XD
我換上去! 可以充電 滅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原本的電晶體有壞掉

W大 2SC4672 DKQD(高壓版拆的) 可以代用嗎? 我看 有些資料寫2A 有些寫3A XD

規格確定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