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43HX750W 有聲無影求助

楼主(2024-02-19):
堂兄一台 PANASONIC TH-43HX750W 有聲無影
本來以為是背光故障
但是發現背光會亮 各拆除一邊的面板排線 畫面還是沒有反應
邏輯板的電路板看起來有變色 請問有可能邏輯板故障 還是面板
邏輯板銅箔顏色異常

网友A:
請問是如何看出背光會亮?
是背光恆亮+無影像(黑亮屏)?

參考wet大案例,橡皮擦清潔排線,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590-1-1.html

网友:
R126 拆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如何看出背光會亮?
是背光恆亮+無影像(黑亮屏)?

謝謝 是背光恆亮+無影像 清潔排線一樣 排線很乾淨

楼主:
感謝 但是我找不到R126

楼主:
找到R126 了 上面沒零件 有R125

网友A:
這片邏輯板,淘寶上有賣"技改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2106@1708411261707

猜測搞不好就只是邏輯板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R126 了 上面沒零件 有R125

面板型號是?

我是找到一篇同邏輯板6870C-0769A灰屏故障,它是小米65配LG面板

https://www.520101.com/html/inlandtv/1455429179.html

買了一塊沒有 R126電阻的沒效,結果是面板有短路,可以量VGH電壓看看

而且似乎有一顆程序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邏輯板,淘寶上有賣"技改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li_trackid=2:mm_1544500114_2165950 ...

看起來是邏輯板的機率比較大 買一片來試看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型號是?

我是找到一篇同邏輯板6870C-0769A灰屏故障,它是小米65配LG面板

面板上面找不到型號 以前修過的都是背光不亮 我也只會換燈條 第一次碰到邏輯板的問題
買一片來試看看 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面板上面找不到型號 以前修過的都是背光不亮 我也只會換燈條 第一次碰到邏輯板的問題
買一片來試看看 感 ...

邏輯板上該出現的電壓有出現嗎?

要不要上電量穩壓IC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邏輯板上該出現的電壓有出現嗎?

要不要上電量穩壓IC輸出

有一顆GH23H 上面有電壓1.8V 其他就不知道量哪裡

网友:
判斷有聲無影應是邏輯板問題,以前用AS15-18-21驅動IC,有前輩堤供各測試點.電壓,換上即可,後來感覺過熱問題,嘗試增加散熱,同樣問題存在,換了多次,壽命越來越短,以前回收場,國際.LG電視很搶手,後來老闆還問我需要嗎?最近看堆了很多沒人要,市場機制平衡,現在的新電視,感覺連很平常的東元.大同也很耐用,時勢所趨,個人感覺維修.如果不附合消費者期待,倒不如換新,省得嘔氣。

网友D:
遇過用技改版的邏輯版,越大尺寸的越快GG
目前經驗43吋還行,超過用技改版的邏輯版沒多久就掛了,白花錢拉~

网友:
可以修啊。加上技改還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過用技改版的邏輯版,越大尺寸的越快GG
目前經驗43吋還行,超過用技改版的邏輯版沒多久就掛了,白花錢拉~:lo ...

買了一片拆機良品 還是沒顯示 但是拆除單編排線 就會出現單邊白色畫面 原本拆除單邊也是無顯示黑屏 請問該如何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了一片拆機良品 還是沒顯示 但是拆除單編排線 就會出現單邊白色畫面 原本拆除單邊也是無顯示黑屏 請問 ...

這表示面板有短路,
可能是邏輯板兩條排線連接的"邊板"有短路,
(把電視正面的黑色邊框拆下就可清楚看到"邊板",)

運氣好的,短路在邊板的SMD電容,
運氣差的,短路在面板玻璃內,
(用放大鏡查找面板玻璃邊緣是否有燒焦),面板玻璃短路就沒救了

楼主:
看起來應該是面板 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