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tiGate 60D WAN1 只有一條線怎麼接 MOD?

楼主(2024-02-20):
ATU-R與MOD,不在同一個地方怎辦?

就是這次的狀況,歡迎賜教

這次的ATU-R(弱電箱)到MOD(電視櫃),中間只有二條線,但尷尬的是,他們房子內的各節點都是回到弱電箱,而弱電箱又塞不下防火牆了!!

防火牆只能放在電視櫃裡面,所以二條線怎麼達到讓他們可以上網,又能看MOD呢?

橘色的是防火牆,我把LAN5、6、7三個埠做成一個硬體交換器,LAN3再接回弱電箱內的HUB,居然就成了!!
當然啦,這只是「能用」不代表是好解法。

另外,FortiGate 60D 的預設是把Internal LAN1~7綁在一起,所以得先把所有Internal相關的都刪除,才能使用下方語法解綁

config sys global
set internal-switch-mode interface
end

网友A:
1. ATU-R連接到電視櫃先接一個小SWITCH。
2. 小SWITCH一孔接MOD、一孔接FG60D WAN1。
3. FG60D LAN一孔接回弱電箱HUB(SWITCH)。
4. FG60D設定帳號自動撥接連線,開啟DHCP。

WAN、LAN、MOD 混和在一起怎麼看都不舒服,
區網、外網分開安全性、效率可提升不少。

最好是弱電箱與電視櫃之間多穿一條網路線,
讓MOD直接連接ATU-R會更好。

网友B:
最直接方法就是在防火牆前面 裝一台能支援MOD輸出的分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方法就是在防火牆前面 裝一台能支援MOD輸出的分配器

我有找欸,記得以前有,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ATU-R連接到電視櫃先接一個小SWITCH。
2. 小SWITCH一孔接MOD、一孔接FG60D WAN1。
3. FG60D LAN一孔接回 ...

能多拉一條是最好的,但人家已裝潢完,另外現場沒多的HUB

楼主:
對Fortigate 來說,它的內外網的確是分開的

网友C:
建議把ATU-R 移到電視櫃 ,安全性 效率兼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把ATU-R 移到電視櫃 ,安全性 效率兼顧

光纖只到弱電箱,客戶裝潢好也封板了,不然移進去也是個好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找欸,記得以前有,找不到

網路搜尋 mod 專用埠 價格差很多 應該能找到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搜尋 mod 專用埠 價格差很多 應該能找到你需要的

我找到「支援MOD」,多半都是家用AP (WIFI機),謝謝

网友B:
家用的又沒差
ATU進家用機再出給防火牆。而家用的MOD出給電視
只是會多出一台家用機。能將WIFI關掉

网友D:
拿掉防火牆, 改接高階的交換器可行嗎?
在下家中的網路就是類似架構,原本MOD接小台交換器會跑不動,換成高階機種才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掉防火牆, 改接高階的交換器可行嗎?
在下家中的網路就是類似架構,原本MOD接小台交換器會跑不動,換成高 ...

原本有想過,那就是把ATU-R當網關在用,但他後方又會用到80及443 PORT,所以最後還是保留了防火牆。

PS: 目前沒聽到客戶反應MOD不能看或網路有問題的狀況,再觀察嘍!!

网友D:
我想....弱電箱應該是放不下防火牆,不然很簡單:
防火牆放弱電箱,WAN1接GPON(純光烏龜), 其他接LAN1-LAN7, 拿弱電箱往電視櫃的一條網路線, 一端接GPON,另一端接MOD,讓MOD直通GPON就好。

不過這樣做,要注意防火牆的散熱以免中暑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弱電箱應該是放不下防火牆,不然很簡單:
防火牆放弱電箱,WAN1接GPON(純光烏龜), 其他接LAN1-LAN7 ...

那個弱電箱超級小的,放個5PORT HUB進去就沒空間了啦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弱電箱超級小的,放個5PORT HUB進去就沒空間了啦  哈哈哈

果然如此,不然早解決了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的又沒差
ATU進家用機再出給防火牆。而家用的MOD出給電視
只是會多出一台家用機。能將WIFI關掉

也是,下次遇到這狀況,再看客戶要不要去買一台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