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on V11 SV15吸塵器馬達總成

楼主(2024-02-20):
先附圖 已經被我拆到連馬達上的主機板都下來了

但他居然只有兩條線? 無刷馬達2條線就可以控制了嗎?

損壞方式跟網路上常見的都差不多

按下電源會 咖咖兩聲 然後不運轉

一個總成也要4000多塊

不知道這有沒有高手修到這種程度過XD

网友A:
我家是dyson V10,看到你拆下馬達,原來是這構造,你可以找看有在維修dyson的看價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dyson V10,看到你拆下馬達,原來是這構造,你可以找看有在維修dyson的看價位多少 ...

維修就是把你看到的這顆總成直接換掉
一顆就要3~5千了

网友B:
網路上都找得到資料,也有人專收專修,應該是不難

一般是四顆MOS管有擊穿 Q1~Q4

可以透過中間兩個孔,就可以測有沒有擊穿,影片有教 3:20 開始

沒擊穿就是DC-DC可能有故障

供電:
U7:輸出 12V 給 U8、U9 晶片供電
U2、U10:輸出 3.3V 給 U1 主控、U4 霍爾感應供電

控制:
U1→  U8、U9  → Q1~Q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都找得到資料,也有人專收專修,應該是不難

一般是四顆MOS管有擊穿 Q1~Q4

感謝楊大俠 我沒找到這個資料
但很不幸的剛才該量的都量了一下
輸出兩腳的阻抗都是無限大
轉換12V的 實測好像有點高17V 不知道問題是不是在這
然後兩顆3.3V實測都有量到3.3輸出
感覺簡單的都沒撿到

然後我這塊不知道為什麼上面有一大堆矽膠
要量測還要摳掉 我都很怕把電容電阻順便下來了..

网友B:
影片說12V輸出,但也不一定是12V,沒有其他機子驗證
但晶片本身異常也是有可能影響到輸出電壓

圖片來源1 翻譯中文是說 4 、5 燒斷 VIN
圖片來源2 也是4、5腳,看它圖片,我猜是高溫導致IC的腳快斷
VIN是25V,可能是電池直通,高電流導致溫度高?

U7:TPS560430 (NAXF)

SW是第六腳,右下角那顆電感可量輸出電壓

第3腳FB反饋,修改輸出電壓,有分壓電阻,應該在另一面

我是依圖片判斷分壓可能是這兩顆,旁邊電容看穿孔應該是連到第1腳的 CBOOT

我看你就膠清一清,目視有沒有零件燒了

補一些清晰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片說12V輸出,但也不一定是12V,沒有其他機子驗證
但晶片本身異常也是有可能影響到輸出電壓

抱歉可能量錯了 結果12V是正常的

另外下面這顆電壓大概是這樣 中間上面是GND

背面的3.3V 左邊3.3 右邊11.2V左右 應該是正常

感覺電源正常 驅動MOS正常 剩下我也很難處理了

网友:
嗯,這樣看來比較像 U2 降壓 3.3V,然後 U10 再降壓成 0.9V 給主控供電

網路上是說馬達也可能進塵卡死。但我看大部份都是修那塊板

MOS管那邊再量量看了~DS極兩端去量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ch-card.all.click

這篇好像是 V10,架構和V11差不多,也有U8、U9 在控制MOS、也不知道用什麼判斷不正常
它是其中一顆故障

按下開關有點像 消風的聲音   咚嗯~~~~~~~

U8、U9 網路上查不到,看能不能拍到絲印

楼主:
https://youtube.com/shorts/8eI7Hk9jckg?feature=share
我記得我上次拿到一台也是跟你說的那種一樣 是消風的聲音
但這台不是 是一種 感覺像卡住 然後都都的聲音
但我插開來用工具夾中間的軸心感覺還蠻順的

然後U8U9應該是tphr85這個晶體
但量起來兩顆都一樣 所以沒感覺哪顆有問題

网友:
個人以前修過一次,是控制電線"腐蝕",感覺上電路板很穩定,馬達也很單純,就是需要很大的電流,呆神吸塵器有一個問題就是"保護",所以濾網阻塞會動作不良,要把濾網好好地清理!!

网友:
看來快破案了~~

网友:
u8 u9是LM5109B
Q1-Q4是tphr85 Mosfet

网友:
https://preview.redd.it/what-are-the-output-voltages-on-the-control-circuit-board-v0-5dkdpr14vf8c1.png?width=2338&format=png&auto=webp&s=867a647dba27eec38fa3fb0d81501c7907df1c8d
V11的參考線路圖

网友:
幫轉 PDF 留存

Dyson V11.pdf (471.25 KB, 下載次數: 90)

网友C:
家裡2顆v11馬達都是濾網太髒沒換過熱軸心消磁無法轉動,主板都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裡2顆v11馬達都是濾網太髒沒換過熱軸心消磁無法轉動,主板都是正常

請問如何判斷主機板還是好的?
或是如何判斷軸心消磁了?

网友(2024-03-23):
引用 楼主:
請問如何判斷主機板還是好的?
或是如何判斷軸心消磁了?

有拆正常馬達測試轉動一圈會有反彈請況,故障馬達完全無反彈可以很順的轉動,正常馬達機板拆下裝上故障馬達一樣不轉動,才判定軸心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