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麥克風零件差異(駐極體)

楼主(2024-02-21):
近期行車記錄器麥克風收音越來越小,偶爾會沒收音
拆開量測收音駐極體,規格是4.0(圓徑) x 1.5(厚)mm
本想直接買相同尺寸更換,但發現尺寸很多種
店家都只有標註尺寸規格、型號
似乎沒有什麼電壓/電流/功率之類的參數(我的故障這顆也是)

請問:

1. 是否理論上,只要我硬體空間塞的下,改裝越大顆收音品質越好、收音敏感度越高?

2. 承上,是否可能發生變大顆,但推不動、無聲音之類狀況?(有沒有驅動/電壓之類問題?)

3. 建議怎麼買比較好呢? 譬如是否有業界愛用品牌,音質壽命口碑不錯?

4. 怕人品不好,結果不是麥克風故障,是主機板問題
    是否有方法可簡單測試麥克風確實故障?

謝謝指教

网友:
1. 是否理論上,只要我硬體空間塞的下,改裝越大顆收音品質越好、收音敏感度越高?

試了才知道,收音品質、收音敏感度應該跟放大電路、集音結構比較有關

2. 承上,是否可能發生變大顆,但推不動、無聲音之類狀況?(有沒有驅動/電壓之類問題?)

電容麥克風是被動元件,要看跟驅動放大電路是否匹配

3. 建議怎麼買比較好呢? 譬如是否有業界愛用品牌,音質壽命口碑不錯?

小弟只用殺肉牌,新品請看站上前輩建議

4. 怕人品不好,結果不是麥克風故障,是主機板問題
    是否有方法可簡單測試麥克風確實故障?

找台壞掉或不要的錄音機、行車記錄器、2G手機等來殺肉移植,症狀依舊就是主機版問題

网友:
電容麥克風還是有許多規格,要替換是沒有難度但買入就很難挑,只能買規格相近的數棵來替換看看。
賣場應該都有提供型號,根據型號能搜到規格。

尺寸:找與原來的尺寸相同是第一步。
電壓:先量原來的上頭的直流偏壓,再找工作電壓範圍相同的。
靈敏度:新舊應該都差不多可以跳過。
方向性:行車記錄器應該是使用全方向性。

電容麥克風的使用與測試算是簡單的,只要加上直流偏壓再串一顆電容器就能檢出音頻信號,其內部有 FET 放大所以訊號不會太小。
可以接上耳機放大器來聽聲音如何,要使用示波器來看訊號大小也可以。

詳細請看 相關討論

楼主:
謝謝以上版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