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烏骨雞學姐在問她的Samsung 2233 螢幕能不能修?

楼主(2024-02-21):
今天烏骨雞學姐突然問我她的螢幕修好要多少錢?

大家覺得我應該要報多少?

网友:
報多報少有差嗎?還不是都您出...........
建議換一台省心些。

网友:
當然能修,有料板就簡單多了。
面板要更換,還要搭配驅動版,電源板順便換一下,螢幕外殼也換個好看一點的。
更換程序很簡單,選烏骨雞學姊不在家的日子執行就可以了。

電商桃子有提供料板,我看到有便宜的  1100元左右的。
21.5吋 16:9

別的維修店好像還有更便宜的,不到800就有料板。

网友:
這個黑黑不知何故?  衝擊撞到?  我筆電也有 持續使用逾十年

网友:
黑黑一條好像表面磨傷留下汙物而形成的,可以試試磨砂膏來手工拋光看看。
磨砂膏可以是牙膏、汽車細蠟或是模型店賣的塑膠專用磨砂膏(有分粗細)。

但如果傷了螢幕表面的防反光鍍膜我也沒辦法了,正好有藉口說不能復原只能換新。
我都是自己先換台高規格螢幕,再問有沒人要這台換下來的。

网友:
老大您先擦擦看能不能擦掉

小弟這個是偏光膜變質,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