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LED燈泡閃爍維修

楼主(2024-02-22):
直接上圖

网友A:
微波爐的燈泡使用時間不多(開門+加熱)使用一般的"鎢絲"燈泡壽命更長!!

网友B:
請問什麼廠牌型號的 最好更改加入標題

KOLIN RA-K30M 微波爐啟動正常但是轉盤不會轉維修實例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KOLIN RA-K30M 微波爐啟動正常但是轉盤不會轉維修實例

原件修復很好 更換E27燈泡可能還要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爐的燈泡使用時間不多(開門+加熱)使用一般的"鎢絲"燈泡壽命更長!!

聽說4月要漲電價了,能省則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什麼廠牌型號的 最好更改加入標題

KOLIN RA-K30M 微波爐啟動正常但是轉盤不會轉維修實例 - 家電維修 ...

朋友託修的,我也不知道廠牌型號,不過網路上搜尋時有類似故障求助文,應該是SHARP的

网友C:
微波爐內燈泡用LED滿特別的,微波也是電磁波的一種,不知原廠如何處理微波影響LED電路問題

小弟還是偏好微波爐內照明用白熱燈泡,便宜又耐用

看電路感覺是110V直接降壓整流,應該能改成鎢絲燈泡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波爐內燈泡用LED滿特別的,微波也是電磁波的一種,不知原廠如何處理微波影響LED電路問題

小弟還是偏好微 ...

燈泡在機器內殼之外,不然電容有含水分,會被加熱

网友:
led 燈用在溫度較高的密閉空間,加速它的老化和壽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說4月要漲電價了,能省則省吧!

20W的燈泡加熱50小時才會有1度的電費,50小時就是3000分鐘,每次加熱2分鐘,就是1500次!!
微波爐加熱效率和烤箱相較加熱效率應該有10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