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變頻直驅洗衣機W1688XG,故障碼Fd

楼主(2024-02-22):
東元變頻直驅洗衣機W1688XG

先前(2~3個月前)
1.按”電源”鍵開機後,可選擇行程、水位…等,但5~10秒內未按下”啟動”開始運轉,則蜂鳴器持續叫,顯示Fd,除按”電源"鍵可關機外,其餘按鍵皆無作用
2.關機後再按”電源”鍵開機,狀況如同1
3.若按”電源”鍵開機後,快速選擇行程、水位…等,在跳Fd故障碼之前按下”啟動”開始運轉,則可正常運作到結束,洗衣或脫水皆可。

現在(昨天開始)
1.洗衣過程中(不一定到什麼階段)就會跳Fd,蜂鳴器持續叫,除按”電源"鍵可關機外,其餘按鍵皆無作用
2.跳故障、關機後再開機,有時候無法選擇行程、水位…等,只有開、關機有反應,除非拔插頭斷電重插,再開機才能選擇行程、水位…等

請問各位先進有何方法可以判斷故障原因嗎?

网友A:
你這台是大陸貼牌機
內地誰生產突然想不起來
不過經查加上你說開機就跳FD
大概是水位開關要壞不壞或接觸不良問題

反正往水位跟上蓋開關去查應該會有良獲
但是你還沒按啟動就跳FD
一半機率是水位作怪

大陸機少碰只能給你一點方向
我個ˊ人是猜水位開關問題

其他就等大神給建議

也可以跟東元報修故障馬
他打給你會說維修費用多少
你可技巧性問他是什麼故障
原廠維修沒多賺這小問題都不藏私
可以直接問他FD是什麼故障馬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是大陸貼牌機
內地誰生產突然想不起來
不過經查加上你說開機就跳FD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