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購到品質其差無比的按摩球

楼主(2024-02-23):
年紀大了身上不是這裡酸、那裡痛,過年兒子拿了兩個按摩的器具給我,下圖左邊粉紫色的按摩球就是我兒子買的,右邊灰色的按摩球是烏骨雞學姐在蝦皮買的。

蝦皮買還能拆開。

看照片都看不出來,等寄來才知道品質差多少?

哈哈!便宜沒真是好貨。

网友A:
我每次去接機回來,
老總(79歲)跟董A(67歲)都在車上預約視障老師傅按摩,
五點半松山落地,
晚上九點台中按摩,
看來這錢不能省.

學姐/錢錢表示:
按摩                              (O)
WISH亂亂買的病又發作了(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去接機回來,
老總(79歲)跟董A(67歲)都在車上預約視障老師傅按摩,
五點半松山落地,

1樓兒子買的按摩球好像一個299元,因為它可以吸附在牆面上,軟中帶硬的材質頂在背部肩胛骨旁邊的酸痛位置非常有效,所以想多買幾個放在經常出入的地方,烏骨雞學姐在蝦皮看到一個79元就買了一個,果然便宜沒好貨,79元的很硬,沒幾下就得休息~~。
對了!還有一張瑜伽墊還沒試用。

▼烏骨雞學姐又在蝦皮看到一個59元的,還買了兩個。

59元的不能拆開,底部是中空的,沒有79元的硬,不過吸在牆上很容易"翻車",看起來像吸住了,但是一壓就"啵"一聲掉下來了,79元的至少是還能吸住,經過我"仔細比對研究"之後,兒子買的那個是實心的,吸盤彈性也比較好。

那這幾個便宜貨要怎麼用?
當烏骨雞學姐背部酸痛時,我拿著按摩球去壓烏骨雞學姐背部酸痛點,我背部酸痛時,換烏骨雞學姐拿按摩球壓我的背部酸痛點。
什麼跟什麼嘛!散會~~~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樓兒子買的按摩球好像一個299元,因為它可以吸附在牆面上,軟中帶硬的材質頂在背部肩胛骨旁邊的酸痛位置 ...

這是在放閃?
還是你壓烏骨雞學姐的次數比較多?
講得不太對,更正:你壓烏骨雞學姐背部酸痛點的次數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在放閃?
還是你壓烏骨雞學姐的次數比較多?
講得不太對,更正:你壓烏骨雞學姐背部酸痛點的次數比較多.. ...

請勿過多遐想,只是告訴大家,如果要買便宜的按摩球,那就乾脆找個有鈍角的物品就行了。

网友C:
鄭重推薦 : 滑輪輸送帶  滾筒的也行略差
躺臥側趴 快速省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jm-SjptUI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鄭重推薦 : 滑輪輸送帶  滾筒的也行略差
躺臥側趴 快速省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jm-SjptUI ...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那裡得罪你

网友:
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有的賣家加上利潤賣的高兩三倍,能用幾次算不錯了l環保材質的沒用到自己會壞,活絡市場經濟。電風扇吹到扇葉自己散裂,嚇死人了…

楼主:
今天又來了一個背部的滾筒跟彈力繩,搭配上次說的瑜珈墊,背部酸痛時可以自個兒滾一滾。

不過經過我跟烏骨雞學姐測試後發現這個滾筒對腰部酸痛無效,但是對肩膀後面酸痛效果很好。
至於那條彈力繩我再看看能撐幾天?

网友D:
滾筒好用,在哪買的?我用抱枕.折起來用好幾年了。

我的方法;先說初級的腰及骨盆;
滾筒墊高腰部(可上.下腰調整,效果不同);
1.平躺腳伸直,長短腳交互伸展,運動骨盆。
2.拱起雙腳,腳底儘量接近屁股(不須刻意),用(1)的伸展方式,扭腰運動。
3.雙手抱住拱起的雙腳,手如勾不到可借助短繩子(不用的領帶),銅上述伸展。
4.翹一隻腳,交互更換,同上述伸展運動。
做一段時間,覺得有效果,也不必用短繩子後,再進一步較難的動作。

補充;滾筒可從小隻,漸漸增大直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滾筒好用,在哪買的?我用抱枕.折起來用好幾年了。

我的方法;先說初級的腰及骨盆;

滾筒蝦皮就一大堆了。
以我的情形,後背肩膀酸痛最好用就是吊單槓,雙腳能離開地面最好,我的左手肩膀受過傷,左手吊著30秒就能吊到我痛到咬牙切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來了一個背部的滾筒跟彈力繩,搭配上次說的瑜珈墊,背部酸痛時可以自個兒滾一滾。

如果腰痛是椎間盤問題(以前扛重物的後果),
建議買個平價倒立機(<3000), 倒個60秒就有效
缼點是佔地方,但對梨狀肌發炎無效

网友E:
底下有IU那個是迪卡儂的,一個199
我有一個,覺得還不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腰痛是椎間盤問題(以前扛重物的後果),
建議買個平價倒立機(

其實我不靠任何工具僅靠兩手就能倒立,只是後來因左手上臂受傷無法支持太久,三角鼎立就不會有問題。
不過我這個年紀醫師再三叮嚀要我不要倒立,因為頭上腳下對老年人也有很大風險,我昨天晚上在家走著走著還摔倒兩次。
說到倒立想到一件事,我從年輕時就有個舊疾,胸口不定時會悶痛,一發作起來不管站著坐著都很不舒服,去醫院都找不出原因,最後說我是胃發炎開藥給我吃,長久都治不好。
後來當兵在士官隊時,班長處罰我們伏地挺身是在一面牆前,要兩手貼著地面,腳貼著牆面往上伸,然後把手儘量往牆面,此時身體與牆面呈直角三角形,就這樣做伏地挺身,頭下腳上兩手做伏地挺身當然比在地面上做困難很多,但是無意中讓我發現我的胸口悶痛卻好了,以後我只要胸口悶痛就倒立,只要撐10秒鐘就見效,到現在如果我又胸口悶痛還是這樣做,如果大家也有這個問題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下有IU那個是迪卡儂的,一個199
我有一個,覺得還不錯用

那可能是我記錯了,199我聽成29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腰痛是椎間盤問題(以前扛重物的後果),
建議買個平價倒立機(

腰痠疼痛,原因多,復健方法也多種,各有利弊,可多方面嘗試,找到自己最適合的,或是交替使用,也許效果更好,我的方法是我多年經驗,工具簡單,半夜睡不著也可做,增進睡眠品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不靠任何工具僅靠兩手就能倒立,只是後來因左手上臂受傷無法支持太久,三角鼎立就不會有問題。
不 ...

倒立機是針對椎間盤壓縮疼痛的問題,和吊單逛槓類似都是拉開患部, 和雙手倒立不同
我覺得效果是比復健的拉腰好很多, 診所要拉上1-20分鐘, 倒立機60秒即可
只是要小心, 但倒立機有角度可調是還好.
椎間盤己經困擾很久, 用倒立機後不再患, 但疫情期間變成久坐的梨狀肌發炎...

网友F:
說到按摩球,我以前為了練習拋球雜耍給小朋友看
跑去文具店買三顆一組的網球來用,很便宜
後來年紀大一點才發現網球很適合當按摩球,有點彈性又不會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說到按摩球,我以前為了練習拋球雜耍給小朋友看
跑去文具店買三顆一組的網球來用,很便宜
後來年紀大一點才 ...

我很多年前還在任職時的董娘看我後背痛就要拿顆網球讓我試壓?網球會滾動,而且球面大,但是我是單一點位置痛,用網球壓不到痛點,這種吸盤的按摩球就很合適。

其實這篇只是提醒大家便宜按摩球的缺點而已,每個人痛的地方可能都不同,或許有的人用網球就很合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立機是針對椎間盤壓縮疼痛的問題,和吊單逛槓類似都是拉開患部, 和雙手倒立不同
我覺得效果是比復健的拉 ...

只是剛好說到倒立讓我想起胸口悶痛舊疾的問題。

雖然我家沒有倒立裝置,我想要維持正常人的重量,又要方便上下機,一定是體積龐大。

我看過有一種鞋子上面有掛鈎,穿上後到一支單槓前面,單槓高度要高於自己兩臂向上高舉的高度,做引體向上的動作,然後把腳往上伸,把鞋子上的掛鈎鈎在單槓上,手再放掉讓身體倒立,這個就省很多空間,但是要有相當的體力。

网友G:
可以的話,每天慢跑最實在,在過程即可知你身體狀況。
買那些有的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話,每天慢跑最實在,在過程即可知你身體狀況。
買那些有的沒的‧‧‧ ...

兩個月了吧!由於外傭問題我要照顧親人,我年紀也大了,抱人移位也會這裡酸那裡痛,外傭交接後要來騎腳踏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剛好說到倒立讓我想起胸口悶痛舊疾的問題。

雖然我家沒有倒立裝置,我想要維持正常人的重量,又要方 ...

其實不會, 它就是一個三角支架上面鎖個翹翹板, 很輕鬆就可以倒立,
用"倒立機"去google可以找到2xxx元的就很好用,也有上萬的就不用去當盤子了
我們椎間盤容易因為重壓而變薄, 像我早年常扛重物就留下這後遺症
倒立機是利用上半身的重量拉開脊椎,和單槓效果類似,但比單槓輕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很多年前還在任職時的董娘看我後背痛就要拿顆網球讓我試壓?網球會滾動,而且球面大,但是我是單一點位 ...

後背是哪個部位痛?
胸痛是從後背痛到前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後背是哪個部位痛?
胸痛是從後背痛到前胸?

最痛點在上圖紅圈處,需要左手抬起,用按魔球尖端就很容易就按到最痛點,範圍到左手上臂,所以我也會壓左手上臂。
平常說"痛"也是很不精準,就是左肩很不舒服,能拉單槓的場合我會吊著,光是吊著左肩跟左上臂就很痛,不過不會痛到前胸。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痛點在上圖紅圈處,需要左手抬起,用按魔球尖端就很容易就按到最痛點,範圍到左手上臂,所以我也會壓 ...

RE: 網購到品質其差無比的按摩球 [修改]
引用 楼主:
兩個月了吧!由於外傭問題我要照顧親人,我年紀也大了,抱人移位也會這裡酸那裡痛,外傭交接後要來騎腳踏 ...

年紀到底有多大?

胸口不定時會悶痛,哪個部位?

背部只有那個點嗎?
還是有其他的腰椎,腰痠背痛?
頸椎肩膀僵硬痠痛?

楼主:
引用 网友H:
RE: 網購到品質其差無比的按摩球 [修改]
引用 楼主:
兩個月了吧!由於外傭問題我要照 ...

我六十多歲,胸口悶痛在膻中穴下方位置,不過久痛成良醫,慢慢的我也知道發痛的前兆。

背後酸痛不舒服主要就是25樓的位置,腰酸背痛就不一定了,就像我等這位新外傭等了兩個多月,兩個多月來我都有穿戴束腰保護,但還是會腰酸背痛,經常要去給人家按摩及貼藥布舒緩,像現在外傭來快十天了,腰酸背痛就好很多了,不用穿戴束腰,也不用去給人家按摩,也不用貼藥布,完全都不酸痛是不可能,不過都還能去騎自行車哩!

頸椎肩膀僵硬痠痛會不會只痛一邊我是不知道,反正我現在就是有單槓或高度手指勾的到的地方就吊一下,沒有的話就拿按摩球壓一壓舒緩。

很謝謝你的關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六十多歲,胸口悶痛在膻中穴下方位置,不過久痛成良醫,慢慢的我也知道發痛的前兆。

背後酸痛不舒服主 ...

幾年前曾去府上找學姊姊拿些零件,
聽說你去台南做按摩推拿,
這麼多年來,以為你已經都好了,

關於痠痛的問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來解決,
但是大多都只能減輕,舒緩,
但都無法完全痊癒,
多年前,我的痠痛也是很嚴重,
我學的是自療,完全靠自己自療,
用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讓身體痠痛可以完全自癒100%,
(像左後背的痛,應該可以完全痊癒100%)
我也曾有肩關節問題,
很多酸痛問題都可以自己處理,
不需要很複雜的機器或工具,
需要的是觀念和方法,
30多年來,也就靠這方法保養自己這老機器,
從不需要找人處理,
也不需要任何藥物藥膏貼布,
或許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為什麼要自療?
因為只有自己才知道真正的痛點在哪裡,
只有自己才知道痠痛的程度到哪裡,
只有自己才知道我要好到甚麼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