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X560UD公共點短路,不插電源線無法開機

楼主(2024-02-24):
各位前輩好,在下是主板維修小白
日前自己嘗試修一台X560UD (原本不開機) 發現公共點有短路
後來發現是一顆電容引起 ,挑掉後機子可以正常開機

但開機後發現機子使用上都正常,但就是在不使用充電器的狀況下機子無法開機
具使用者描述 電池原本是好的
於是我拆開來東戳西量
1.電池本身電壓不到1V
2.主機板不接電池 接充電器,在正極端口有12V
3.主機板接電池 接充電器,正極端口剩下0.8V(且電腦上顯示電池電量96% 不會動)

想請教各位前輩,此狀況是否為主板異常導致(如充放上的mos管)?
(自己東戳西量怎麼都覺得是電池問題,但batteryreport又有測到一周前電池的充放狀況)

補充內容 (2024-2-24 08:41 PM):
2024/2/24 主板各點測量後無發現明顯異常, 後換上電池順利解決(電池鎖保護) 感謝各位前輩

网友A:
論壇裡有點位圖
你去看你拆掉的電容是哪個線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論壇裡有點位圖
你去看你拆掉的電容是哪個線路元件

回獅子魚大
PCI9102
AC_BAT_SYS

网友:
保護隔離查看看

楼主:
好的 謝謝楊大
目前針對AC_BAT_SYS東戳西量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謝謝楊大
目前針對AC_BAT_SYS東戳西量中

PU8901 SN2867RUYRTI=BQ24780S 線路MOS管是否擊穿
1 3 4 5 6 18 24 25  23 26 28 電壓

网友B:
華碩這幾年機型主板大短會鎖住電池,修過多台
1.原廠解鎖電池軟體
2.電池解鎖設備(一般設備要混搭多種,一種解鎖機型不多)
3.拆電池解鎖土炮方法(沒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8901 SN2867RUYRTI=BQ24780S 線路MOS管是否擊穿
1 3 4 5 6 18 24 25  23 26 28 電壓

感謝獅子魚大  MOS管摘下測量似乎都沒擊穿

好的  PU8901我來測量看看 感謝指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華碩這幾年機型主板大短會鎖住電池,修過多台
1.原廠解鎖電池軟體
2.電池解鎖設備(一般設備要混搭多種,一種 ...

收到  感謝分享  真不行 只能去拿顆電池來試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