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S4000T,開機幾秒後,畫面黑屏無聲音,偶爾瞬閃藍畫面

楼主(2024-02-24):
電源燈正常,打開電視後,看大約五到10分鐘,螢幕變黑(無畫面,無聲音),在不關電的情況之下,30秒到3分鐘內,偶爾又會閃一下藍色(隱約可以看到畫面,非常短的時間,不到一秒),但是馬上又消失變黑屏,隔了幾秒鐘,會有同樣的情況閃一下,關機之後,開機後就沒畫面.
隔了幾天再試, 與上次不同, 開了沒畫面, 偶爾會閃一下藍畫面... 請問比較像板子的問題還是LED燈...

网友A:
你做過那些檢查?

网友B:
站上的TL-42S4000T的文章看一看~
大概就可以知道那裡壞~

网友C:
這台是老舊燈管機 不是LED背光燈條機  無聲也無影查電源版24V是否不建了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過那些檢查?

初學者, 讓我爬爬文看如何檢查(本來想說有電,電源板沒問題),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上的TL-42S4000T的文章看一看~
大概就可以知道那裡壞~

謝謝, 馬上來爬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是老舊燈管機 不是LED背光燈條機  無聲也無影查電源版24V是否不建了異常 ...

謝謝您的回覆, 這週來試試

网友:
太舊了修理划不來!

网友:
個人覺得沒有價值的,反而可以大膽嘗試(破壞王除外)。有動手就可以增進功力,目的看法不同,結果就不同,其實現在的文明進度,如果凡事皆衡量得失,想要夾縫中求生存(營業)越來越難了,有行動就會得到經驗,最終還是離不開簡單的DIY,研發能力也是從這樣慢慢產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學者, 讓我爬爬文看如何檢查(本來想說有電,電源板沒問題), 謝謝您的回覆 ...

真棒!后继有人了哈!

电源板没问题,就要检查主板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啦!

楼主:
把排插重接後,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