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macbook air A1466,鍵盤亂碼

楼主(2024-02-24):
Apple macbook air A1466,鍵盤亂碼,
這台機器是自己的,放了兩個月沒開機,
今天心血來潮,想開機上個網,
忽然發現密碼怎麼按都不對,
想說是否自己忘記密碼,乾脆重灌,

重開機,按了"option+R",
用磁碟工具格式化開機碟,
打算wifi連網重裝,
反覆出現"無法聯繫恢復伺服器",
google到這是電腦時間與現實時間不對,
打算用終端機key指令校時,

發現英文輸入下,鍵盤全是亂碼(畫面最底下那行),
選中文輸入,全形字體是正常(畫面上半是全形字體),

另外,開機按"option"無法出現選擇開機碟的畫面,
彷彿沒按按鍵似,故也無法用USB重裝系統

清SMC和NVRAM的快捷鍵也沒反應,
只有"option+R"這回復模式快捷鍵有反應,
外接USB鍵盤亦任何反應,

求助指點解決,謝謝,
--

仔細思考一下,這應該是EFI bios有問題,
有空再來重刷bios試試,
謝謝大家,

--

网友A:
剛開始亂碼為何不斷開鍵盤線外接鍵盤排除看看,亂碼一般就鍵盤或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開始亂碼為何不斷開鍵盤線外接鍵盤排除看看,亂碼一般就鍵盤或EC

"剛開始亂碼為何不斷開鍵盤線"

剛開始沒發現亂碼,只覺得為何開機密碼怎麼key都是錯,
直到格式化完,重灌系統時,
發現終端機沒法key英文,
這才驚覺不對勁,

外接鍵盤,燈全不亮,沒反應,
再找時間拆機重燒bios試試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開始亂碼為何不斷開鍵盤線"

剛開始沒發現亂碼,只覺得為何開機密碼怎麼key都是錯,

鍵盤線要斷開,再外接鍵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鍵盤線要斷開,再外接鍵盤

好的,

忽然想到,macbook 斷開鍵盤線,電源鍵應該會失效對吧?
這要如何開機? 拔電池讓它插電自動開機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忽然想到,macbook 斷開鍵盤線,電源鍵應該會失效對吧?

1.開機鍵整合再鍵盤上???整合再鍵盤上找點位圖看能否再主板直接觸發
2有的機種COMS是電池供應的,拔電池是可以自動觸發的,看主板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開機鍵整合再鍵盤上???整合再鍵盤上找點位圖看能否再主板直接觸發
2有的機種COMS是電池供應的,拔電池是 ...

好的,
A1466,我確定拔電池是可以插電自動開機的,

有空就來試試,謝謝,

网友B:
嗯,刷看看BIOS

放太久電池完全沒電且讓RTC也沒電的話,確實會影響到BIOS

--
這EC好像有帶程序?我只想到一般筆電管鍵盤的是EC,不知道會不會有關聯

我也不懂 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刷看看BIOS

放太久電池完全沒電且讓RTC也沒電的話,確實會影響到BIOS

感謝大俠回復,
2個月沒開,但電池還有電喔,

拆鍵盤排線+外接鍵盤、重燒BIOS,
我再找時間測試,
有後續會再回報,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開機鍵整合再鍵盤上???整合再鍵盤上找點位圖看能否再主板直接觸發
2有的機種COMS是電池供應的,拔電池是 ...

今天花了半天做實驗,
macbook 拔除鍵盤排線後,單靠外接鍵盤和滑鼠,
無法順利開機進入終端機畫面,會卡在一個畫面,
提示鍵盤異常,

又找了另一台同型的macbook air A1466,
主板換過去(等於對調鍵盤),
亂碼問題解決,證實原亂碼故障是鍵盤異常造成,
感謝大家幫忙提點解決,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