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1 Sniper H6 開機無reset

楼主(2024-02-25):
開機除錯卡無reset

位置Q9 W1P,拆掉Q9。開機第三腳有12V
(從另一塊板測的)

裝上W1P(發燙),12V電壓會消失 (換了兩次Q9,問題一樣)_

請問各位高手大大接下來~該往哪個方向查
點位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44&highlight=H6

网友A:
Q9 2 3 腳 看是哪一路有問題 對地阻直 或 燒機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Q9 2 3 腳 看是哪一路有問題 對地阻直 或 燒機法

拆掉Q9 第三腳12V就有了~
請問要測第二腳,要用多大電壓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Q9 第三腳12V就有了~
請問要測第二腳,要用多大電壓燒

3V左右
看線路圖也沒幾個零件用電表測量就好
NR252 R703 跟PCHC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左右
看線路圖也沒幾個零件用電表測量就好
NR252 R703 跟PCHC

回大大~還沒燒機 Q9沒裝
第二腳量測有2.9V,R703兩端也是
GU1 有溫度,會這顆燒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還沒燒機 Q9沒裝
第二腳量測有2.9V,R703兩端也是
GU1 有溫度,會這顆燒了嗎?? ...

照你的查法應該是橋有問題 NR252 拆掉如果還有12V 問題就是橋
IT8892E 會有一點點燙 有可能故障也可能是別的地方引起
+12V是全部都不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的查法應該是橋有問題 NR252 拆掉如果還有12V 問題就是橋
IT8892E 會有一點點燙 有可能故障也可能是 ...

1.Q9有裝圖3 單數排12V都會消失第三腳也是,雙數排的12V還在

2.Q9沒裝 兩排12V都有,第三腳會有12V,第二腳2.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1.Q9有裝圖3 單數排12V都會消失第三腳也是,雙數排的12V還在

2.Q9沒裝 兩排12V都有,第三腳會有12V,第 ...

你可以觸發嗎 應該不是那些問題
先刷BIOS看看 你是除錯卡不能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觸發嗎 應該不是那些問題
先刷BIOS看看 你是除錯卡不能重置

1.剛拆了NR252 ,Q9有裝 第三腳就有9V電壓了
2.換一顆NR252,故障依舊。Q9發燙
應該是獅子大所說橋有問題
換橋超過維修能力

補充內容 (2024-2-28 11:30 AM):
兩顆bios已刷過可觸發~但是會自動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