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YM GT125 螢幕變淡0元維修

楼主(2024-02-26):
小弟這是特例,不是每個人適用

這是女王的公務車,因主官要配合節能減碳,預計3年內淘汰,而且縮減維修費,車管士通知,有15-002表跟工令也沒用

症狀,白天只有淡影,晚上開背光幾乎看不到,要在某個角度勉強看的到

可以看到偏光膜變質

拆下照後鏡,大燈罩前後5顆螺絲拆下,拉開大燈殼

後殼跟儀表螺絲5顆、碼表線拆下,方便移動碼錶

碼錶4個卡筍拉開,移開上透明蓋

移開儀表面板,直接拿開面板飾蓋

LCD正面

LCD構造,不確定上還是下偏光膜變質,小弟從簡單的開始

從破板LCD撕下偏光膜當材料,直接放在LCD上,完全沒效,變質的是下偏光膜

稍微抬起LCD,把新偏光膜塞在面板跟背光板間

只稍微清楚一些

只能撕開下偏光膜了,為了白天看的見,必須保留半反射膜

用美工刀刮開舊偏光膜一小角,再用塑膠片刮開下偏光膜

插入新偏光膜,看的清楚了

因為小弟裁錯角度,旁邊再補一條偏光膜

依反順序組裝

小弟的做法不用花錢跟拆LCD焊錫,只是缺手路不能清殘膠,LCD看起來髒髒的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下偏光膜是用液晶面板拆下來的,還是買新的?能知道下偏光膜是幾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下偏光膜是用液晶面板拆下來的,還是買新的?能知道下偏光膜是幾度嗎? ...

從破板LCD撕下的,所以才會0元維修,幾度當然不知道,反正夠大張,就轉到最清楚角度再做記號剪下來

自己的車建議買新的膜,除非是新型大燈恆亮型車,否則最好買專用有黏半反射膜的,以免白天日光反射率差背景偏黑

网友B:
雖然我沒修過機車的液晶螢幕
但我遇過遙控器這種變淡幾乎都是最後面那片反光模整個變透明
我都只把那片撕下來 然後用金屬膠帶貼上去就正常了
像這樣 施工前
施工後
我修了好多遙控器或電表之類的 都沒買過偏光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我沒修過機車的液晶螢幕
但我遇過遙控器這種變淡幾乎都是最後面那片反光模整個變透明
我都只把那片撕下 ...

您這是LCD變黑,原因是反射膜退化不反光,光線只進不出

小弟這是偏光膜變質,偏振光直進直出攔不住所以影像變淡。

請您看原理圖

機車LCD不能貼鋁箔,否則晚上因為背光被鋁箔擋住,LCD變全黑

楼主:
網路上的做法常見失敗在紅箭頭固定膠沒清乾淨,焊錫吸完LCD一拔,LCD跟接腳就分家了,當然只能換新LCD

小弟做法綠箭頭3個卡筍撬開,可以從接腳對面側抬高約0.5CM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路上的做法常見失敗在紅箭頭固定膠沒清乾淨,焊錫吸完LCD一拔,LCD跟接腳就分家了,當然只能換新LCD

問一個笨問題!
偏光膜有分上或下專用嗎?
還是上下通用(角度正確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一個笨問題!
偏光膜有分上或下專用嗎?
還是上下通用(角度正確之下)。 ...

您的問題是合理的,請您參考上面的原理圖,只要上下膜相差90度即可,沒有所謂上或下專用

至於下方專用是強制大燈常開之前車種,偏光膜還黏了一層半反射膜,其實只要常開大燈就不受影響

網路上有人上下膜都用LCD電視換剩下的來貼,當事人是說白天也還看的見,不至於一片深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從破板LCD撕下的,所以才會0元維修,幾度當然不知道,反正夠大張,就轉到最清楚角度再做記號剪下來

自己 ...

請問LCD撕下的膜片不會變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LCD撕下的膜片不會變形嗎?

會捲捲的,小弟撕了2片,1片是20年前的14吋IBM筆電破板LCD。1片是25年前ACER12吋老筆電

14吋的比較薄,捲的超嚴重,不過這片完全退化沒有偏光功能
12吋的就厚很多,撕下來只有翹翹的,小弟車上裝的是12吋這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從破板LCD撕下的,所以才會0元維修,幾度當然不知道,反正夠大張,就轉到最清楚角度再做記號剪下來

自己 ...

小弟是買這個30*30的150元,
剛好免運.

還有都拆了,
最好是上下徧光膜都換掉,
不然沒多久又要拆一次.

徧光膜-海鮮皮

网友:
恭喜完修 維修過程說明得很詳細 讚

网友:
遙控器、電視是上下補光,
機車是背面補光,必須用半透光反射層,買機車專用施工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是買這個30*30的150元,
剛好免運.

因為這台車最多3年會強制報廢,所以只要修到看得清顯示能寫110表跟15-002表,還有來得及加油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問題是合理的,請您參考上面的原理圖,只要上下膜相差90度即可,沒有所謂上或下專用

至於下方專用是 ...

手上有一台儀器遲遲不敢動手,怕一個手殘就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台儀器遲遲不敢動手,怕一個手殘就毀了。

期待您的維修文

小弟應該會撐到看不清楚再修

网友:
看完版大的DIY只能說蠻專業的,還是要先爬文知道怎處理再下去搞,不然成功率應該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是買這個30*30的150元,
剛好免運.

是我也會全換   一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