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硬碟裡面的強磁怎麼無損拆下來?

楼主(2024-02-27):
有需要磁鐵的會員應該會想到硬碟裡面有兩片強磁,只可惜它跟鐵片黏在一起,請問有沒有會員曾經成功無損分開過?可否分享一下你的方法?

先謝謝了!

楼主:
我找到影片了,明天來試試看。
暴力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i2biQeErA

火烤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LcqPZO9G4

网友A:
拿兩隻虎口鉗夾在鐵片的左右兩端,用力向下夾彎,磁鐵就會脫落,但是與鐵片黏合那面電鍍層會有皺褶。

网友B:
不拆,直接用。

磁力強不小心就會被夾傷。

萬一吸在一起,有鐵片在上頭比較有個施力點可分開。

网友C:
火烤???

注意  高溫消磁  居禮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兩隻虎口鉗夾在鐵片的左右兩端,用力向下夾彎,磁鐵就會脫落,但是與鐵片黏合那面電鍍層會有皺褶。

這樣就不能叫無損,看來暴力法要排在最後沒招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直接用。

磁力強不小心就會被夾傷。

我一般的確都沒有拆,不過這次的用途比較不一樣,所以才會只留下磁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火烤???

注意  高溫消磁  居禮溫度

是的,高溫會導致退磁(其實低溫也會),我看影片也是用賴打烤一下黏貼磁鐵背面的鐵片,看似溫度也不會太高,明天再來試試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光水 指甲油卸除液

我家沒有去光水,但是還有些許丙酮,明天滴幾滴試看看。

网友E:
影片用打火機  我看是造假成分居多  因手能拿住代表溫度很低 應不足以溶膠
火燒法應不可行 太熱會退磁

网友:
用火考到可以分離就已經消磁了 我以前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影片用打火機  我看是造假成分居多  因手能拿住代表溫度很低 應不足以溶膠
火燒法應不可行 太熱會退磁

看來還是先用丙酮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沒有去光水,但是還有些許丙酮,明天滴幾滴試看看。

丙酮就是去光水

楼主:
去光水除了丙酮外,還有其它的成份,單純丙酮除了有股獨特的刺鼻的味道外,戴手一般的塑膠手套還會溶解,用工具操作比較安全。

楼主:
浸在丙酮十分鐘了還是拿不下來,看來沒有無損拆分的方法。

网友F:
圖右的有支點利用槓桿原理慢慢翹。

圖左就只能慢慢敲。

有機會會是完整無損。不過也是看運氣。

要很小心,美工刀很鋒利。

我拆了不少,大約有80%是完整的。

网友G:
  平放地面內弧側靠牆, 鑿子斜刀面朝上抵著外弧面中段接縫處.

  鐵鎚向鑿柄敲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圖右的有支點利用槓桿原理慢慢翹。

圖左就只能慢慢敲。

我家的美工刀片都是大支的,放不進去磁鐵跟鐵片的縫隙,不過你的方法讓我想到分離面板跟觸控板的金鋼絲直徑只有0.3mm,或許可以去柯博文那裡A一小段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放地面內弧側靠牆, 鑿子斜刀面朝上抵著外弧面中段接縫處.

  鐵鎚向鑿柄敲下去. ...

這個方法跟暴力法差不多,我拿痞酷鏟是敲不了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個方法跟暴力法差不多,我拿痞酷鏟是敲不了的。

FEATHER-CUT 羽毛牌 不銹鋼剃刀片

FEATHER-CUT 羽毛牌 不銹鋼剃刀片

我都是用這刀片加敲進縫隙後就可無損取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影片用打火機  我看是造假成分居多  因手能拿住代表溫度很低 應不足以溶膠
火燒法應不可行 太熱會退磁

這種磁石的規格,加熱到100度左右就開始退磁了, 如果能用<100度熱久一點看有沒有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光水除了丙酮外,還有其它的成份,單純丙酮除了有股獨特的刺鼻的味道外,戴手一般的塑膠手套還會溶解, ...

老大您看的應該是有品牌有保固的去光水

小弟所知XX街或XX商圈那種賣小飾品商店裡沒牌子小瓶去光水很多是用大桶丙酮直接分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是用這刀片加敲進縫隙後就可無損取下

好像小弟以前做病理切片的切片刀,超過20年沒動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拆,直接用。

磁力強不小心就會被夾傷。

對。我也是沒拆,保留鐵片,比較好拿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圖右的有支點利用槓桿原理慢慢翹。

圖左就只能慢慢敲。

今天找到你照片中小片的美工刀,不知道是不是我技術太差,完全塞不進縫隙。

剩下金鋼絲看有沒有辦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找到你照片中小片的美工刀,不知道是不是我技術太差,完全塞不進縫隙。

剩下金鋼絲看有沒有辦法? ...

從另外一邊也可以,只要能稍微翹動磁鐵即可,一定要輕,太暴力會裂成兩半。

不是撬開,類似切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從另外一邊也可以,只要能稍微翹動磁鐵即可,一定要輕,太暴力會裂成兩半。

不是撬開,類似切開。 ...

磁鐵跟鐵片之間太緊密了,突然又想到古早的刮鬍刀片應該比美工刀片還薄,印象中很有彈性,不過它是兩面刃的用起來應該很危險,21樓ckevin_pin 貼的刀片沒看過,它是單鋒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鐵跟鐵片之間太緊密了,突然又想到古早的刮鬍刀片應該比美工刀片還薄,印象中很有彈性,不過它是兩面刃 ...

21樓ckevin_pin 貼的刀片  也是刮鬍刀片的一種  男士理髮廳在刮鬍 修臉的專業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圖右的有支點利用槓桿原理慢慢翹。

圖左就只能慢慢敲。

美工刀+1

我也試過很多方法,要完美拆下很難,其中以美工刀最完美,我會先找一塊鐵塊,讓磁鐵吸住,再用美工刀加上尖嘴鉗慢慢敲,可以拆下的都完美,拆不下的就算了。

网友:
我被夾傷過一次~@@~很痛~

网友:
手工用三爪、四爪逼具慢慢逼,或向工廠借油壓機擠壓一定分開。

网友:
可以用美工刀片 加上小的鋁製虎鉗 黑色1個100多元那種

刀片刃邊放在磁鐵接縫, 虎鉗鎖緊,

刀片就會被押入縫隙, 有一點縫隙磁鐵就開了

請記得帶防割手套操作 避免割傷手~

网友I:
這種強力磁鐵真的超好用的
Wish 老大 我是用這種方法
成功率 90% 無損
但是分開後的磁鐵真的要很小心
我被夾了好幾次
不是手指頭破皮就是烏青(微血管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種強力磁鐵真的超好用的

Wish 老大 我是用這種方法

如果我家有桌上型虎鉗先把鐵片固定住,然後用一字起子慢慢撬我就敢試,
要是如照片直接用鉗子法我實在沒勇氣,因為我很有機會被夾到受傷。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家有桌上型虎鉗先把鐵片固定住,然後用一字起子慢慢撬我就敢試,
要是如照片直接用鉗子法我實在沒 ...

小型的桌上型虎鉗台我上次有給你一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家有桌上型虎鉗先把鐵片固定住,然後用一字起子慢慢撬我就敢試,
要是如照片直接用鉗子法我實在沒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老大您的桌上型虎鉗找到後先把鐵片固定住,應該用木工鑿K幾下就能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小型的桌上型虎鉗台我上次有給你一個

那台迷你虎鉗太小,夾2.5吋硬碟的磁鐵還可以,3.5吋的硬碟磁鐵夾不牢。

3.5吋的硬碟磁鐵有的是薄的,像下圖這種就是。

一敲也是破掉,偏偏我這次就是要薄的磁鐵。

抗氧化的鍍鎳層也是破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老大您的桌上型虎鉗找到後先把鐵片固定住,應該用木工鑿K幾下就能下來 ...

16樓的磁鐵就是這樣拆下來的,抗氧化的鍍鎳層會剝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迷你虎鉗太小,夾2.5吋硬碟的磁鐵還可以,3.5吋的硬碟磁鐵夾不牢。

癖酷鏟太厚了,既然有虎鉗,就用美工刀刃,找接觸面積最大的地方,慢慢輕輕敲進去,保證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迷你虎鉗太小,夾2.5吋硬碟的磁鐵還可以,3.5吋的硬碟磁鐵夾不牢。

我拆N年了ㄟ,但這二年,沒拆過無損的,就是磁鐵黏的那一面會破損,但不會斷裂,作法跟你PO的差不多,只是我沒上夾具,是直接垂直90度頂著地板,拿鐵捶跟小鏟子(直直往下),速度不能慢(這是重點),下去後就分開了~~不會斷,但不完美,因為黏的那一面會破

喔,對了,如果痞酷鏟太厚,就把前面磨「利」一點,就行了,我就是這麼做的  XD  (完全的土炮法)

网友:
左右用鉗子夾住用力向下掰彎,強磁左右邊就懸空轉一下就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