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的主機板 M4A785TD-M EVO 無法正常開機

楼主(2024-02-28):
沒辦法正常的開機
按開機鍵後,cpu風扇會轉,但是沒有蜂鳴聲,cup無供電,
不知道是it8712f-s的晶片有沒有壞?還是查南橋晶片?
求 維修方向 還有電位圖 謝謝

M4A785TD-M EVO

 M4A785TD-M EVO

t8712f-s

t8712f-s

南橋晶片

南橋晶片

楼主:
補上三張診斷卡的照片

网友:
這片我修過,同樣無CPU供電,

先換掉供電主控 PU3(UP6281),出了部分供電,
再換掉供電副控 PU2(UP6282),全部供電齊出,

必須用加熱台+熱風槍,
如果沒經驗,搞到板子鼓包報廢機率超高,
不如故障板賣掉(拍賣可以賣個幾十元),
幾百元買二手良品較實在,

點位圖,詳如附件,
M4A785TD-M EVO 1.02 A05 Boardview.zip (109.16 KB, 下載次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