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NOVO M70S GEN3 Error 0135的解決方式

楼主(2024-02-29):
這台LENOVO M70S GEN3電腦主機問題很奇怪,搞了很久.
最後有搞定了,發帖給後續有人發現同樣問題免走冤枉路.
問題點:
1.在外部電源線未拔除下,重新開機是很正常的.(一切都正常,熱機檢測也都正常)
2.當電源線拔下來,再重新插上去之後開機.就會出現如圖:Error 0135:CPU Fan failure.
  此時不管按F1或按F2也都可以正常開機.
作過的相關解決步驟:
1.打開機箱確認CPU風扇正常.
2.換了另一個CPU風扇.
3.進BIOS找類似風扇轉速作調整.
4.BIOS重設初值設定.
5.換CMOS電池.
6.最後到官網更新了最新版本的BIOS.
以上皆無效~

最後的解決方式:
1.將主機的所有外部線材全部拔掉(包括電源線 鍵盤 滑鼠等)
2.然後將主機面板的"開關啟動鍵"押住不放再插入電源線.
  此時"開關啟動鍵"依舊不要放開,等約30秒後再放"開關啟動鍵".
3.重新接上鍵盤滑鼠等再開機.
噹噹~
完工!!
祝大家新年快樂!!

网友A:
有點好奇,第2項解決方式是因為這板子有這個預設方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好奇,第2項解決方式是因為這板子有這個預設方式嗎?

因為原來以為是真的CPU風扇有瑕疵,故換一個CPU風扇試試.
結果不是風扇的問題,換了另一組CPU風扇問題依舊.

网友B:
應該可能是主機板風扇偵測轉速電路的問題,可以進BIOS確認風扇轉速顯示是否正常?

之前遇過可參考小弟這篇,電路上應該都大同小異。

ASUS H170M-PLUS ,BIOS已更新至3805版

補充內容 (2024-3-2 10:07 AM):
或是進BIOS關閉風扇轉速偵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可能是主機板風扇偵測轉速電路的問題,可以進BIOS確認風扇轉速顯示是否正常?

之前遇過可參考小弟這篇 ...

這台主機没有關閉風扇偵測的功能選項.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原來以為是真的CPU風扇有瑕疵,故換一個CPU風扇試試.
結果不是風扇的問題,換了另一組CPU風扇問題依舊. ...

ldd32 問的第2項解決方式,
應該是指:
  "2.然後將主機面板的"開關啟動鍵"押住不放再插入電源線.
  此時"開關啟動鍵"依舊不要放開,等約30秒後再放"開關啟動鍵"."

我也好奇這密技由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主機没有關閉風扇偵測的功能選項.

請問這樣風扇轉速正常顯示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樣風扇轉速正常顯示了嗎?

聯想BIOS沒有風扇轉速這個item,看轉速要看進SIO看.
回六樓
就我所知聯想BIOS也沒留這後門,風扇轉速這類應該也不用做這麼複雜,系統風扇可以關掉,但CPU風扇不能關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d32 問的第2項解決方式,
應該是指:
  "2.然後將主機面板的"開關啟動鍵"押住不放再插入電源線.

哈哈~這不是我自創的.
爬了很多文,可以試的都試過.
最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給瞎矇到了.
據稱是 Hardware 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樣風扇轉速正常顯示了嗎?

風扇一直都没有問題,轉速也都正常.
只是莫名其妙會出現CPU風扇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