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德克斯 RD8102 零件代換詢問!

楼主(2024-03-01):
好事多的起子! 現在 沒力 會轉!
之前 因為 電池+- 裝反 導致 炸毀 M4(D3)  D1 跟銅箔
現在 沒力 會轉
有用好的 起子} 測量 帶電測量馬達電壓.(竟然炸了2顆N MOS管Q5 Q6)

換過 很多零件!這顆U1還沒換 !
U1 編號 B31211 友站 詢問 可能是 BD4772
淘寶!價位都很貴 很少賣!請問有其他好買便宜的代用零件!
U1-B31211         Q2-BT169

网友A:
可愛大,我想應該是 BD4727...打太快打錯了

一顆沒有很貴啊,是運費在貴吧!或是最低得買多少顆數才行,

也有可能是故意標低,下單才說沒那麼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我想應該是 BD4727...打太快打錯了

一顆沒有很貴啊,是運費在貴吧!或是最低得買多少顆數才行,

我看運費 都2-30以上 XD 所以我都沒問賣家 XD!!!有沒有類似的 IC 可以代用阿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運費 都2-30以上 XD 所以我都沒問賣家 XD!!!有沒有類似的 IC 可以代用阿 XD ...

Bipolar Voltage Detector 翻譯是:雙極性電壓檢測器,不是一般的穩壓、降壓 IC

得找找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運費 都2-30以上 XD 所以我都沒問賣家 XD!!!有沒有類似的 IC 可以代用阿 XD ...

BD4227的後繼取代型號: BD5227

淘寶店家:一殼電子,
BD5227,RMB=1元/顆,運費RMB=13元
無最低購買數量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BD4227的後繼取代型號: BD5227

淘寶店家:一殼電子,

感謝拉 !XD 我在想看看!XD 電鑽 一台新的 不貴 !花 很多錢在零件上 好像不符合成本拉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polar Voltage Detector 翻譯是:雙極性電壓檢測器,不是一般的穩壓、降壓 IC

得找找囉~ ...

好吧 XD 就不搞了 XD! 等有零件殺肉了 XD目前是能轉! 只是 轉速比較慢 比較沒力 XD

网友C:
這個是SMD 3PIN 你看看
MITSUMI PST573JMT (2.7V Reset IC) 2.7V重置IC  直購價:$12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11081110050357

這家露天的<昱全工作坊>我偶爾會採買   是台灣供應    非陸方轉貨

另外 雖然工作都是
低於參考電壓 輸出 LOW
高於參考電壓 輸出 High
但是 一是Pull Up ; 而 PST573 是Pull down
所以找出 Pull Up 電阻要移動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SMD 3PIN 你看看
MITSUMI PST573JMT (2.7V Reset IC) 2.7V重置IC  直購價:$12
https://www.ruten.co ...

感覺好深奧! 可以參考看看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覺好深奧! 可以參考看看 XD

我這周要集運,如需幫忙淘寶 BD5227,
請周六午夜前私訊我,價格是前述價錢+台灣掛號郵資 (需先匯款),

剛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周要集運,如需幫忙淘寶 BD5227,
請周六午夜前私訊我,價格是前述價錢+台灣掛號郵資 (需先匯款),

BD4227 之後問到一家 要買10顆運費!13 一顆3.5RMB 花了48元!RMB 下單了 X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這周要集運,如需幫忙淘寶 BD5227,
請周六午夜前私訊我,價格是前述價錢+台灣掛號郵資 (需先匯款),

佛心啊!!

楼主:
最後 更換 BD4227(U1)  M4(d3)  BT169D(Q4) 3顆
還有碳刷(之前換到淘寶的力道差很多)-換另一批
修復 此電鑽! 恢復以前的力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後 更換 BD4227(U1)  M4(d3)  BT169D(Q4) 3顆
還有碳刷(之前換到淘寶的力道差很多)-換另一批
修復 此電 ...

恭喜完修!

零件花費快要可以買支二手的,
不過,我也很常這麼做,
不管怎樣,就想把它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零件花費快要可以買支二手的,

嗯啊! 花費的錢 差不多可以買2手的  全新的 好市多才8-900元
畢竟 有時候 就是喜愛亂搞拉 XD
這支電鑽 手邊有3隻!就是很想把它搞好 裡面的零件就那幾顆!
這隻 RD8102 我還在2手網站買2隻殺肉零件!來換齒輪箱
碳刷(消耗品) 就掏寶 閒魚 買4次! 它裡面的18650 2顆 也是消耗品
有時候維修就這樣 就是喜愛它修好的感覺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