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隻相同的隨身碟,其中一隻在WIN10無法顯示磁碟代號

楼主(2024-03-03):
這是兩隻相同的隨身碟,左邊先買的為64G-1,右邊後買的為64G-3

在XP或WIN7環境下,都可以正常顯示磁碟代號及使用。

但是在WIN10的環境下,64G-3插上電腦有插入硬體的音效,在磁碟管理也可以看到隨身碟,但是卻沒有顯示磁碟代號?

雖然隨身碟我也是有好幾隻,但是不知為何就這支特別搞怪,死活在WIN10底下無法使用,
有大大了解這種情況,敬請指點感激不盡ORZ....

网友A:
"磁碟管理員"內,
滑鼠"右鍵" =>變更磁碟機代號及路徑,
分配一個磁碟機代號給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碟管理員"內,
滑鼠"右鍵" =>變更磁碟機代號及路徑,
分配一個磁碟機代號給它即可, ...

無法分配磁區代號,也無法格式化,都顯示檔案錯誤,詳細明早再附上圖片。

网友B:
可能要開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開卡了?!

但是這個隨身碟,在XP及WIN7的系統下,是可以正常被識別和存取檔案的。

楼主:
想要對隨身碟分配磁區代號或格式化顯示的結果

网友C:
有去別台WIN10系統測試看看? 如果一樣無法讀取、4#可能要開卡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去別台WIN10系統測試看看? 如果一樣無法讀取、4#可能要開卡了?!+1

為了精確問題,早上特地找了以前最最高等的3770的CPU,然後灌了一樣的WIN10系統,插入了64G-3的隨身碟.....

結果是一樣的,磁碟管理會顯示隨身碟,沒有磁區代號,要分配磁區會顯示找不到檔案。

這是64G-1在檔案總管顯示的畫面

所以是系統的關係嗎?才一百多塊的隨身碟,我問問電腦商家還有原廠該如何處理吧。

网友B:
Chipgenius

開卡當備案。

測試看看是什麼主控?

觀察這殼應該也不難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ipgenius

開卡當備案。

64G-3因為是在保內,已經送修,現在更慘的是,用64-1要傳送檔案,寫入掉盤,變成小檔案的文字檔可以讀取,較大些的檔案讀取就卡住掉盤......
我是不是沒洗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64G-3因為是在保內,已經送修,現在更慘的是,用64-1要傳送檔案,寫入掉盤,變成小檔案的文字檔可以讀取 ...

先跑跑上面的辨識軟體是什麼主控、顆粒,不會有損保固。

之後再考慮怎麼處理~

正常~非標榜高速碟的顆粒都是ooxx ,好貨都拿去做SSD

我那隻UV150開過卡後,至今沒發生問題過,有更勇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跑跑上面的辨識軟體是什麼主控、顆粒,不會有損保固。

之後再考慮怎麼處理~

這是插隨身碟後,檔案總管可以看到的畫面,就是在拷貝紅色框框檔案時掉盤,重新插入後可再度看到檔案,綠色框框兩個小檔案可以正常讀到開啟

僅僅是一百多的隨身碟,有時候都懷疑是不是故意做得很爛,讓你在一定的讀取次數內或是一定的容量內可正常使用?+
如果您或有人有興趣維修搞搞,無償贈送,如果沒有人想動手,反正保修期是5年,我再送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插隨身碟後,檔案總管可以看到的畫面,就是在拷貝紅色框框檔案時掉盤,重新插入後可再度看到檔案,綠 ...

送修吧~

我現在都釋懷了,一百多的USB隨身碟,就是看RMA服務。

有的會補貼郵資、換新的,但新的不保證不會出問題...

不想浪費時間一來一往,就破保自拆開卡。

22樓這位大大提供的隨身碟效能不錯,可以考慮

[01] USB 3.2 Gen 1隨身碟寫入速度分享

网友D:
方便問下樓主是買哪個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問下樓主是買哪個廠牌

您看看12F的圖片,左邊磁碟路徑 E:\ 磁碟名稱應該就知道了。

网友E:
早先隨身碟剛出來時~買1支4G隨身碟300元找幾十塊~
只存一張個人大頭照~想說去洗照片就不用拿小張照片去洗~
說不定小張照片用完或弄丟~有資料就不要重拍照片~
多一個保障而已~結果有時找的到檔案~有時出現找不到隨身碟~
有時找到照片~結果不能點進去~說檔案損毀~
才一個幾MB的小檔案都會出錯~
廠牌與店家太敏感不講~反正我還沒丟掉~
放著在我一堆系統重灌的隨身碟裡面~
可能買到隨身碟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先隨身碟剛出來時~買1支4G隨身碟300元找幾十塊~
只存一張個人大頭照~想說去洗照片就不用拿小張照片去洗~

隨身碟我只敢放不重要的檔案,比如兩台電腦的檔案傳送,或者有檔案給朋友,相片等我都有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