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光陽Many 110改裝東芝2.9Ah SCiB鈦酸鋰電池

楼主(2024-03-04):
這台車子4年前換過電池,是老婆騎到一半發現快要沒電,找機車行換的,當初好像花了七八百元。這陣子感覺它壽命也快要到了,加上好奇心驅使於是想要玩玩鈦酸鋰電池看看。對岸的東芝鈦酸鋰已經有人賣雷射焊接好的半成品(5S1P),材料算一下不到1000元,非常值得一試。

零件問題不大,反而是組裝的線材、螺絲需要注意一下。線材我選擇4 AWG的銅線,搭配對應的端子,焊接上很挑戰烙鐵的輸出能力。電池正極端子與外殼因為太接近了所以不方便用4 AWG的線相連,最後選擇直接用鎖的,效果也相當不錯。

接下來,接上2.7V的均衡版。照片中是我故意輸入14.5V充電,過一陣子電壓上來就順道啟動均衡保護機制。均衡版上的電阻會以0.6A放電,直到2.7V為止,算是一種必要的保護機制。有人說鈦酸鋰電池不怕過放但是不能過充,長期處於高壓會讓電池膨脹,因此我還是選擇安裝均衡版。

完成組裝。記得在外殼內墊上緩衝物,降低震動。雖然電芯是用雷射焊接,但是一些端子仍有鬆脫的可能,這部分最好要強化一下。

外殼簡單用膠帶封口後就是重頭戲了。直接上車測試!

測試我就不貼照片了。結果非常令人滿意,鈦酸鋰電池有如強大的發電廠一般,引擎一觸即發,毫不拖泥帶水,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感覺。由於我沒有電池測試儀,不知道CCA、內阻多少,但是看網路上的測試應該有400A以上! 除了優異的電流性能,這次最主要是想降低電池的保養次數。比起酸鉛電池200~300的循環壽命,東芝鈦酸鋰據說有20000以上的循環,沒意外應該不用再煩惱電池壽命問題了。

网友A:
我也想搞一顆,不知道P大給可給網址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搞一顆,不知道P大給可給網址參考嗎?

東芝鈦酸鋰電池 均衡版也是跟同賣家買的。 另外,我發現賣家並沒有配對,放完電每個電芯電壓會有不少差異。我的作法是每顆電芯統一放電至1.50V(靜置時)後再以13.5V對整串充電。

网友:
這東西最大問題:
充電電壓和鉛酸電池不同,
均衡電流只有0.6A,表示充電電流>0.6A時,就沒法均衡,

google到一個店家,網頁提到,
短暫過充不會壞,過電壓存放才會壞,
他強調親身實驗,裝在自己車上,雖然過充,
但停車時會開大燈1分鐘,放電到14V以下才熄火,
已用3年未衰退,

個人感想是:
除非連充電線路都改,不然每次停車還得開大燈放電,
未免太累,

楼主:
均衡電流0.6A其實是夠的,因為電池也才3Ah。騎車充電時有可能會過充,但是熄火後均衡板會一直慢慢放電到13.5V止,我認為並不需要開大燈降壓。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偶爾過充的使用模式到底對電池壽命有多少影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均衡電流0.6A其實是夠的,因為電池也才3Ah。騎車充電時有可能會過充,但是熄火後均衡板會一直慢慢放電到13. ...

這價錢幾乎是鉛酸兩倍,
均衡板肯定沒車規認證,實際不知能用多久,
整組壽命好歹也要兩倍,才划算,

給勇於嘗試的勇士一個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價錢幾乎是鉛酸兩倍,
均衡板肯定沒車規認證,實際不知能用多久,
整組壽命好歹也要兩倍,才划算,

改裝都有風險,我也是賭一把。整體成本約1000元,反正不貴也沒有安全上的顧慮,能有一觸即發的啟動快感與加速改善,我覺得還不錯

网友C:
常使用是很好的選擇,發電機充電電壓14.6,那串一個二極體,就不用停車後還放電到14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使用是很好的選擇,發電機充電電壓14.6,那串一個二極體,就不用停車後還放電到14v 。 ...

我量測過引擎待轉時大約13.2V,轉速拉高才會到14.5V,就這樣吧

网友D:
小弟是Jbubu啟停版本,
原車10號電瓶改斑馬7號ZTX7A加強型,
這價格真香.

官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Jbubu啟停版本,
原車10號電瓶改斑馬7號ZTX7A加強型,
這價格真香.

我買過藍騎士膠體電池,跟斑馬電池一樣的技術,CCA是真的比一般鉛酸電池好,但是壽命沒有變長而且價格快接近DIY鈦酸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過藍騎士膠體電池,跟斑馬電池一樣的技術,CCA是真的比一般鉛酸電池好,但是壽命沒有變長而且價格快 ...

斑馬價格比藍騎士親民多了,
小弟買七號加強版(聽說等同於十號),
不用六張國父,
原本用湯淺十號電池也是很貴...

网友E:
我花140RNB 買了個5串模組
回來拆解重組給機車用
目前使用應該有3年了
曾經沒關大燈耗盡幾次
接電啟動後很快充飽正常
現在根本都不用照顧它

汽車使用12串20AH模組回來拆成6串2並
只加主動均衡板
目前上車快一年
行車中OBD顯示有14.6V
放個幾周沒開
再啟動也是一觸即發
目前繼續觀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花140RNB 買了個5串模組
回來拆解重組給機車用
目前使用應該有3年了

我也想把汽車電池改成鈦酸鋰。感覺汽車因為電池容量大,超壓的時間較長,用6串是對的。買模組回來拆,不知道您是怎麼固定端子的? 用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把汽車電池改成鈦酸鋰。感覺汽車因為電池容量大,超壓的時間較長,用6串是對的。買模組回來拆,不 ...

我買的是12串20AH模組
從中間截成2個6串再並聯
保留原始雷射連結
只需處理+/-端各一個電極的線
使用助焊劑+熱風槍幫助烙鐵火力
其餘各串原本就都有螺絲座
便於配置主動均衡板配線

還不敢買已分拆裸電極的單塊電池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買的是12串20AH模組
從中間截成2個6串再並聯
保留原始雷射連結

有找到您說的原廠12串20AH模組,這樣應用真的省事,讚啊!  對了,你沒有裝電池外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您說的原廠12串20AH模組,這樣應用真的省事,讚啊!  對了,你沒有裝電池外殼吧? ...

外殼還是要裝比較安全
沒裝保護板
不會過充又不怕過放
只裝了張主動均衡板
預留接頭供檢查串間電壓
最大壓差在 4--5mV 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均衡電流0.6A其實是夠的,因為電池也才3Ah。騎車充電時有可能會過充,但是熄火後均衡板會一直慢慢放電到13. ...

機車電瓶記得是7AH!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Jbubu啟停版本,
原車10號電瓶改斑馬7號ZTX7A加強型,
這價格真香.

馬達空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機車電瓶記得是7AH!

鉛酸電池因為要加大CCA,只能透過增加容量來達成。以摩托車來說,3Ah已經很夠了

网友:
我的車.很少開,平均兩星期用一次,原本的鉛酸加掛磷酸锂鐵,六年多沒換過電池,感覺好開耐用。

网友G:
主電系越簡單越好
不管是加掛超級電容或是整顆替換鋰鐵電池都存在安全性隱憂
若保護板短路炸開燒起來可能連家都沒了

再說對岸的這些東西沒有安規就算了,很多還是汰換下來的二手產品,這用得安心嗎?

改裝鋰鐵電池或加裝超級電容不會讓車子增加馬力也不會讓車子更省油,實在不必要額外增加風險
要是怕鉛酸電瓶突然故障刁車還不如買個超級電容救車啟動電源放車內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電系越簡單越好
不管是加掛超級電容或是整顆替換鋰鐵電池都存在安全性隱憂
若保護板短路炸開燒起來可能連 ...

基本上你說的都沒有錯,這些改裝都有風險。
電瓶突然故障刁車,我覺得最好的方式還是花點錢叫小黃來支援最好,救車啟動電源還要定期充電維護,太麻煩。而且這些東西放在車內,長期高溫也是有危險

网友H:
我覺得 6 串可能比較好用。
我車上的 18650 5串,有時忘了關電個 10-20分就會電壓低了些,6串應該比較好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基本上你說的都沒有錯,這些改裝都有風險。
電瓶突然故障刁車,我覺得最好的方式還是花點錢叫小黃來支援 ...

超級電容救車啟動電源算是目前比較新的救車工具,基本機器本身不帶任何電力,所以放在車內不會有安全性問題,而是需要時將他連接到車上電瓶,利用電瓶殘於電力將超級電容充滿進而達成車輛發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級電容救車啟動電源算是目前比較新的救車工具,基本機器本身不帶任何電力,所以放在車內不會有安全性問 ...

超級電容可以,我想成是鋰電池啟動電源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覺得 6 串可能比較好用。
我車上的 18650 5串,有時忘了關電個 10-20分就會電壓低了些,6串應該比較好用 ...

當初我也是在5串與6串中抉擇,6串雖然不用考慮過充問題,但是因為電池沒有滿電,發電機有可能負擔較大。5串滿電是13.5V,跟我車子怠速中電壓相近,所以就決定買5串試試。實測結果,下班騎車回家電壓大約14V左右,均衡版放電約30分鐘就停在13.5V了。對了,賣家說均衡電流0.66A是錯的,因為板子上的釋放電阻是15歐,以2.8V去計算大約0.185A而已

楼主:
最近決定研究一下5串鈦酸鋰電池與均衡板面對過充的實際情況到底如何。為了加速均衡,我並聯了一組15歐2W電阻,等於增加了一倍電流消耗。
原本的均衡電流是0.193A@2.9V (電池14.5V時) ~ 0.180A@2.7V (電池13.5V),現在變成0.386A與0.36A。

測試的方法是先將電池過充至14.6V,然後量測均衡板到停止工作的時間。

均衡時間共耗時6分28秒,速度算是滿意。基本上過充情況只要在怠速還是熄火後7分鐘內就可以恢復正常。相信摩托車短時間過充情形不致於影響電池壽命太多。

以上供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