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43BK20D 開機有畫面聲音無背光

楼主(2024-03-05):
上電後螢幕用手電筒照有畫面有聲音無背光
拆機測試過後全部燈條均正常
量測燈條輸出電40v
太少了
之前正常時量測過燈條電約在80v左右
想詢問有哪些方向查修

网友A:
背光燈條壞的機率還是最高
開機前量測背光供電 看一下開機瞬間是不是會上升到100V左右又下降回24~40V
如果會 就是背光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燈條壞的機率還是最高
開機前量測背光供電 看一下開機瞬間是不是會上升到100V左右又下降回24~40V
如果 ...

我測試過背光燈條四條都是正常的
買新的換上也是一樣的狀況

网友:
前幾天修一台歌林32吋的換恆流板

网友:
燈條正常就往前查恆流輸出板,如不會修理就換板嘍!祝好運…

网友:
LED確定沒問題 大概率就是恆流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