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H-L42U50W,電源燈不亮

楼主(2024-03-06):
電源燈未亮,未發現電容問題,有測到5V,不知接下來還能怎麼測,煩請高手指導

网友:
是沒有背光嗎? 試試高壓板或燈管

楼主:
電源燈不亮,不像背光或燈管的問題

网友A:
看錯題目,電源燈不亮,爬文通常是電源板有問題,15V、5V、3.3V
可能要提供腳位量測數據才有辦法判斷
https://bbs.pigoo.com/thread-45694-1-1.html
雖然不是同型號,可以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錯題目,電源燈不亮,爬文通常是電源板有問題,15V、5V、3.3V
可能要提供腳位量測數據才有辦法判斷
https ...

電槳電視 跟 液晶電視 根本不一樣的物品

网友B:
站上有數不清的實例可以學習參考,

文字稍多但不少文章都有提到無待機燈等相關的待機問題

待機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站上有數不清的實例可以學習參考,

文字稍多但不少文章都有提到無待機燈等相關的待機問題

因為是新手,等級不夠,所以沒辦法搜尋,看了好多篇,那要找到相同型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