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J2000行車記錄器, 不明原因收音故障

楼主(2024-03-06):
品牌SJCAM的SJ2000行車記錄器使用多年,
近期錄影正常,但影片聲音時有時無

直覺是MIC問題,於是更換了同規格新品MIC、新線材
術後發現問題依舊存在

進一步研究發現,收音會因外力按壓PCB時~
例如用力翹扭PCB邊緣,收音就會時有時無
頭痛的是,外觀上看不出任何元件有位移,查不到誰在作怪

想說死馬當活馬醫,把整塊PCB超音波清洗,烘乾
結果目前好像更嚴重,即使外力也不一定能收音正常
PCB外觀依舊也看不出任何問題/變形/異常...等

在此附上外觀可辨識的元件

請問版上高手,能否建議如何查修病灶?
雖然沒多少錢的東西,但蠻想學習
謝謝前輩指導

网友A:
收音線路到nt96650路徑上,
所有焊點(SMD電容、電阻兩端,接地端)用有鉛錫補焊,
再用異丙醇洗板水刷乾風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線路到nt96650路徑上,
所有焊點(SMD電容、電阻兩端,接地端)用有鉛錫補焊,
再用異丙醇洗板水刷乾風乾 ...

感謝建議,已嘗試,無改善.....

楼主:
若問題單純,也許就是本區線路有問題
目前已努力嘗試補焊此區接點(超小有夠難),無改善

只能推斷是否本區元件有故障
或IC 96650內部有問題

任何查修方法謝謝不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問題單純,也許就是本區線路有問題
目前已努力嘗試補焊此區接點(超小有夠難),無改善

補焊完還沒效,
可能是96650的BGA錫球有脫焊,

說真的,不認為是BGA脫焊,
如果是BGA有問題,應該連影像都有問題,

可以拍一下補焊後的照片嗎?

网友B:
看 NT96650 datasheet就知道了,應該就只是NT96650 右下有幾點脫焊,那區塊很多是麥克風相關。
尤其是最角落的一個點位剛好最重要是控制mic啟動的電壓腳..

影像會沒問題,因為影像腳位在遙遠的另一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 NT96650 datasheet就知道了,應該就只是NT96650 右下有幾點脫焊,那區塊很多是麥克風相關。
尤其是最角 ...

看了datasheet,
mic的相關錫球都在右下,高手!

网友:
可能剩下自己回焊試看看,reflow and pray

可會好也可能更糟,跟我之前回焊SSD 主控類似

沒改善的話,應該就此打住停損(最後方案是拆下、植球、回焊)。

楼主:
96650我想我是沒有能力去動他了,手工拆下太困難

但好奇為何大家都直覺是96650問題? 這顆ic蠻知名體質應該不錯

是想說紅圈區域的元件可能是問題點?

不過實在太小了,很難判斷是什麼規格....

用電表量測也不知道讀數是不是正常的

目前有在考慮買一台二手良品回來,用笨方法直接兩台比對

网友C:
不少對岸影片GPU、PCH很多都是壓一壓對地二極值就出現。

樓主在一樓就提到板子受力就時有時無,更提高BGA虛焊問題的可能。

推測通常是跟高溫、無鉛製程有關係。

行車紀錄器都放置在前擋風玻璃下,高溫曝曬溫度自然不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96650我想我是沒有能力去動他了,手工拆下太困難

但好奇為何大家都直覺是96650問題? 這顆ic蠻知名體質 ...

不一定是IC有問題,而是可能空焊導致。
(因超音波洗之前外力按壓會好,裂錫機率高)

可以用吹風機熱風吹一下96650右下角,看有沒有變好。

之前一台老筆電也是顯卡BGA接觸不良,吹風機吹一下會好一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是IC有問題,而是可能空焊導致。
(因超音波洗之前外力按壓會好,裂錫機率高)

謝謝建議,聽起來值得一試,不過請教~

我是有熱風槍,也已經安裝最細的吹針(5mmy左右)
但是一般焊錫都要吹到200度左右才會液化
但看96650的針腳都在底下,代表我必須直接對著ic邊緣吹
擔心這樣會不會ic直接吹壞了
爬文好像一般ic耐溫頂多125~1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少對岸影片GPU、PCH很多都是壓一壓對地二極值就出現。

樓主在一樓就提到板子受力就時有時無,更提高BGA ...

原來真的有這種事,長知識了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真的有這種事,長知識了謝謝分享

參考小弟的這帖前輩們提供的意見去嘗試,塗好助焊膏先從350度均勻吹焊,不行的話再慢慢加。good luck~

[詢問]請問有先進有PS3111 開卡工具SSD MP tools比較高版本的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57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建議,聽起來值得一試,不過請教~

我是有熱風槍,也已經安裝最細的吹針(5mmy左右)

怕小零件烤壞或飛走,可於芯片四週貼茶色隔熱膠布,再於芯片四週塗助焊膏(不要有酸性的助焊膏,酸性助焊膏會導電,清除不乾凈,會短路。),再以低風量吹助焊膏,入芯片內部。
剩下環節如同14樓的P大提示操作,冷卻後,以洗板水之類清洗,乾燥後再測測。
註:芯片大於25mm×25mm的,我會在芯片上方放1元的小硬幣,增加貼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建議,聽起來值得一試,不過請教~

我是有熱風槍,也已經安裝最細的吹針(5mmy左右)

溫度要點如#14所提,

上網先看別人怎麼做的,
不能用小風嘴,要用大風嘴均勻加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997vzuApI
只要做到"加焊",
(晶片上方和邊緣塗上助焊劑,
風槍加熱到晶片底下錫球發亮融化即可。)
不需要把晶片整個拆下,

网友:
我個人建議是先低溫吹約150度烘烤IC約30分,再進行點助焊劑高溫約320度繞圈迴焊,輕碰IC確認有融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