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ujitek 富士電通筋膜槍FTM-U02拆解

楼主(2024-03-06):
只是電池故障已換好,想說零件也拍一拍

AL189: FP6291.PDF (361.63 KB, 下載次數: 9)
Y1: SS8050.PDF (929.17 KB, 下載次數: 5)
7550-1: HT7550-1.PDF (1.07 MB, 下載次數: 7)
P4004ED: P4004ED.PDF (575.63 KB, 下載次數: 5)
MCU: MC32P7031.pdf (3.56 MB, 下載次數: 10)

後蓋逆時針旋轉就能打開

网友A:
這廠牌幾乎都是陸製貼牌貨,就在住家附近不遠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廠牌幾乎都是陸製貼牌貨,就在住家附近不遠處。

只能說,市面上看得見的3C小物、小家電,沒有一個不是貼牌的

我想到有
快煮壺、小電鍋、微型投影機、機上盒、手持小風扇、電蚊拍、行動電源、變壓器、
翻譯筆、檯燈、室內LED燈、藍牙喇叭、酒精噴霧槍等等

剛剛想了一下,貼牌應該是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代工則是站在品牌的角度
這樣解讀不知道對不對。

--
之前看到台灣某些代理貼牌,在打ㄍㄨㄤˇ ㄍㄠˋ  說有新產品需要眾籌,搜索了一下結果是大陸既有的產品

拿到眾籌說的好像自已的新產品

然後又爬文,這種眾籌爭議常常有,已經失去原本的意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說,市面上看得見的3C小物、小家電,沒有一個不是貼牌的

我想到有

最常見的就是人稱淘寶實驗室的那家

网友:
對岸產品研發成本低,有點錢就可以搞出一個產品,萬一變熱門就可大發利市。國內研發產品光是相關認證就不知道多少錢了

网友B:
這個筋膜槍使用MCU控制,除了啟動停止,控制出力大小外還有其他功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筋膜槍使用MCU控制,除了啟動停止,控制出力大小外還有其他功能嗎?

就長按三秒開機是1速,短按切速共四速,長按三秒關機

試過1速不關機,大概10~15分鐘會自動關

馬達+控制及充電板+電池

一些購物網站還有在賣 1000~1500

這個控制板方案和一些USB電扇、行動電源好像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長按三秒開機是1速,短按切速共四速,長按三秒關機

試過1速不關機,大概10~15分鐘會自動關

感謝大俠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