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東元 TL43U1TRE 畫面跳動維修

楼主(2024-03-07):
同學送來一台 東元 TL43U1TRE畫面跳動 前面修兩台LG跟國際牌都是壞面板
終於碰到一台軟的
主機板
電源板
邏輯板
先試左邊的兩邊都不行 右邊的第一次就OK
熱機1天 OK

网友A:
出運了, 恭喜完修!

(最後一張照片,要點選插入圖片,
才不會出現檔名,)

网友:
最後兩張圖片沒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運了, 恭喜完修!

(最後一張照片,要點選插入圖片,

後面那兩張我沒有放 不知道為什麼跑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後面那兩張我沒有放 不知道為什麼跑出來

上傳圖片要一張一張傳,傳一張貼一張,不要用全選。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傳圖片要一張一張傳,傳一張貼一張,不要用全選。

了解 謝謝

网友C:
恭喜完修,發現很多營業場所,也是用國產品牌.大尺寸螢幕,除休假外.開一整天,好多年了還是頭好壯壯,非常耐用,CP質很高,沒仔細比較色質.音效,大家覺得有差很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發現很多營業場所,也是用國產品牌.大尺寸螢幕,除休假外.開一整天,好多年了還是頭好壯壯,非常 ...

顏色與音效,要兩台排在一起看就會很容易分辨出來,如果是靠印象,很抱歉,應該都是差不多,如果還分辨得出來,那就是差的那個爛到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發現很多營業場所,也是用國產品牌.大尺寸螢幕,除休假外.開一整天,好多年了還是頭好壯壯,非常 ...

顏色這東西沒擺在一起真的看不出差異
去過品牌展示會 同品牌電視同一代產品 不同一階
擺在一起都可以看出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