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BI TM-708C1 奶瓶消毒烘乾鍋 字幕缺字斷字

楼主(2024-03-09):
妹妹的小孩準備要出月中了,全家都準備迎接小BABY回家
結果翻出以前的奶瓶消毒鍋,雖然加熱瓦數正常
但是螢幕缺字了.....

銘牌來一張

拆開後長這樣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既然大部分有字,應該就是某個焊點氧化或脫焊了吧?
螢幕跟電路板總共上下各5隻腳連接,重新補焊後,也用bb檔確認導通
螢幕依舊缺筆畫

請問要怎麼區分是電路板問題,還是液晶本體的問題?
換電路板那顆晶片SS84C12A,不曉得會不會有用
螢幕缺字缺筆畫用起來還蠻不方便的,都不曉得目前設定幾分鐘

网友A:
BS84C12CA是一顆MCU,
https://www.holtek.com.tw/page/vg/BS84C12CA

裡面需要燒錄程式的,
換了它, 這台就廢了(換上去只會是空白MCU)

缺字極大可能是液晶屏斷線,
這種螢幕不知淘寶是否能買到替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84C12CA是一顆MCU,
https://www.holtek.com.tw/page/vg/BS84C12CA

謝謝提醒,還好沒有把這顆晶片換掉

這樣看起來應該凶多吉少,液晶上面還有一些圖案
應該也不是一般可以買得到的液晶
原來液晶裡面也是會斷線阿~~ @@"

网友B:
概然都拆開了,順手查一下面板那邊的接線是否有問題?例如俗稱班馬條的導電膠條接觸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概然都拆開了,順手查一下面板那邊的接線是否有問題?例如俗稱班馬條的導電膠條接觸點。 ...

謝謝wish大,這台沒有斑馬條
上下各5支金屬針腳就是直接從液晶螢幕裡面出來的,然後就焊在電路板上了
我有試著按壓一下液晶螢幕金屬針腳出來的地方 但是沒有改善~

補拍了一下電路板正面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這台沒有斑馬條
上下各5支金屬針腳就是直接從液晶螢幕裡面出來的,然後就焊在電路板上了
我 ...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既然都拆開了,就把LCD 也拆下看看?如果都無異常自然就是LCD 損壞了。
這台消毒烘乾機算不錯了,那個傳統變壓器應該是供應電路使用,一般便宜貨就容阻降壓打發了。

我有一台USB 充電座有3位數的LCD 顯示器,中間的數字斷了一節,不過那個充電座整個是用超音波接合的,想打開看看就一定有若干破壞,想想就算了,看久了也大概知道是顯示多少。

网友C:
以前拆過一個LCD屏的鬧鐘。
這樣拆開還有救嗎?
後來不曉得哪裡故障,還是扔了。

网友:
把LCD解焊下拆開~清一下導電膠條及接觸點~有機會修好
拆導電膠條時要先做好記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既然都拆開了,就把LCD 也拆下看看?如果都無異常自然就是LCD 損壞了。
這台消毒烘乾機 ...

解焊下來,液晶螢幕10隻腳沒有明顯看出什麼外傷或斷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焊下來,液晶螢幕10隻腳沒有明顯看出什麼外傷或斷掉

這種LCD它的PIN腳是直接夾在玻璃上的導電鍍層.然後夾持點再上膠固定,不是用導電膠條接觸導通的.
依你所說的情況,再依LCD出PIN腳的形式,我想到故障點有:
1. MCU 控制該顯示段的I/O腳沒有輸出. (除了換IC,還要重燒程式)
2. LCD該故障顯示段的PIN腳夾持點接觸電阻過大. (照片看來不像有脫膠的情形)

要知道是MCU還是LCD出問題,就要知道該故障顯示段是由哪一支I/O腳控制,
是我的話會準備10條一端有杜邦頭的電線, 一端焊在電路板10個焊點, 杜邦頭再接到LCD的接腳.
一般開機時會短暫出部顯示. 然後再一支腳一支腳拔除去確認該腳是控制哪個顯示段. (有可能是1支I/O腳控制2個顯示段)
如果拔除一支腳卻造成大範圍缺劃,那表示該腳是LCD的COM腳, COM腳要固定不能變動.
找到之後再用正常的MCU I/O接到故障顯示段的LCD腳, 如果會顯示那就是MCU 的I/O腳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過一個LCD屏的鬧鐘。
這樣拆開還有救嗎?
後來不曉得哪裡故障,還是扔了。

我是回收佬,遇到全是這種膠條式的,膠條用奇異筆作記號,可是清潔後就不見了,錯了.那就拆下翻面.再裝回,拆裝多次(有時還把清潔好的接點,無意中摸到弄髒),有時候循環不下十次以上。

遇到最有挑戰的是;膠條已經硬化,外殼鎖緊.也有壓不到的接點,後來用磨薄固定殼厚度解決,可謂窮則變.變則通。

网友:
cpu的腳也重焊一次。

要把助焊劑洗乾淨。

這裡是不是斷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拆過一個LCD屏的鬧鐘。
這樣拆開還有救嗎?
後來不曉得哪裡故障,還是扔了。

這種導電膠條我都沒有在分哪一邊。
圖片取自網路

如果確定接觸不良,我會把膠條側面整條用圓棒滾一滾壓一壓。

或是PCB墊高一點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LCD它的PIN腳是直接夾在玻璃上的導電鍍層.然後夾持點再上膠固定,不是用導電膠條接觸導通的.
依你所說 ...

謝謝詳細的測試方法
不過因為MCU要燒錄程式,所以不論是MCU或是LCD故障,我也無法處理
目前找了一台二手機不能烘乾的,打算把它的主機板和螢幕整個移植過來
移植過程中我再來交叉測試看看,到底是MCU故障還是LCD故障~
(查詢網路上這台按鈕是觸控的好像有不少這樣缺字的案例,早期綠色實體按鍵那版反而沒有這個災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詳細的測試方法
不過因為MCU要燒錄程式,所以不論是MCU或是LCD故障,我也無法處理
目前找了一台二手 ...

快破案了,加油~~~

网友E:
這個通常不是MCU或控制線路,有問題的地方是LCD的透明電極,最常見是濕氣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通常不是MCU或控制線路,有問題的地方是LCD的透明電極,最常見是濕氣造成 ...

經過比對之後,確實是LCD故障了
為了避免濕氣,這次特別在針腳地方加一些熱融膠加強一下

LCD字幕順利完修

网友F(2024-04-12):
引用 楼主:
經過比對之後,確實是LCD故障了
為了避免濕氣,這次特別在針腳地方加一些熱融膠加強一下

請問有更換新LCM 嗎? 還是加上膠就修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有更換新LCM 嗎? 還是加上膠就修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有更換新LCM 嗎? 還是加上膠就修好了呢?

有更換喔 把另外一台LCD移植過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更換喔 把另外一台LCD移植過來

感謝你的答覆!! 原來濕氣侵入就掛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