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萬用背光驅動板+CA-255 REV2+輸出電壓不足

楼主(2024-03-11):
版上各位前輩~您們好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萬用LED驅動板的輸出電壓不足,無法點亮背光條。
使用條件: T.V53.03公板+CA-255萬用LED驅動板,輸入電壓12VDC 5A
有確認燈條上的燈珠都是可以3V正常點亮,燈條為2A1B 9燈+5燈=14燈 兩組。
因為手邊只有30V的電源供應器,無法測試14燈,分別測試9燈一條和5燈的部分,都是可以正常點亮。

這塊萬用LED驅動板由V53供給12V電源、EN訊號、ADJ訊號,
開啟電源,量測萬用板輸入端,EN 5V,ADJ 5V,LED輸出端僅有12V
若ADJ 空角不接訊號,LED輸出端僅有34V

請教各位版大,萬用LED驅動板的電壓為何拉不上來。
感謝回復,感恩~

网友A:
橫流板,拆限流電組。
有些是有基本倍率,輸出電壓是要輸入電壓的1.5~5倍。
問問賣你的賣家.

网友B:
燈條組合有問題~
或者螺絲固定燈條時~造成燈條跟外殼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條組合有問題~
或者螺絲固定燈條時~造成燈條跟外殼短路~

感謝回覆~
確認 LED+、LED- 線與外殼沒有短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橫流板,拆限流電組。
有些是有基本倍率,輸出電壓是要輸入電壓的1.5~5倍。
問問賣你的賣家. ...

感謝回覆~
賣家說這塊是固定電流480mA輸出的,我還覺得有點大。
問了賣家還說,會不會是電流不夠@@"

网友C:
看你用CA-255板子,輸入是10~28V,輸出是15~88V

現在假設你是用14燈2條串聯,那電壓就要84V

但你輸入只有12V,要升到84V,升到7倍有些升壓板可能點不起來,換成輸入24V應該就可以

要不然就是輸出超過88V,所以點不起來

穩一點的話你把14燈改並聯,輸出42V就好,輸入用12V應該就可以點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CA-255板子,輸入是10~28V,輸出是15~88V

現在假設你是用14燈2條串聯,那電壓就要84V

感謝回覆~
中間排10燈拆成各5燈,再分別串上排9燈及下排9燈,所以是14燈二組,兩個14燈在並聯。
抱歉沒說明清楚,燈板是兩個14燈並聯的,所以,輸出電壓是42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CA-255板子,輸入是10~28V,輸出是15~88V

現在假設你是用14燈2條串聯,那電壓就要84V

CA-255這片就跟LONG大大講得一樣
有使用上的限制,12V最大輸出的電流電壓跟24V輸出的不一樣,用24V輸入可以比較高電流,但也有一個極限
在很接近88V輸出上限的時候(總燈珠電壓快接近85V)就會很不穩定導致熄滅
我用很多片改32吋-42吋之間,所以這種問題有遇過,後面就改用110V直接點亮的恆流板就沒此問題了
還有一點就是12V輸入CA-255的地方要直接從12V變壓器接入(不能取53公版的12V來用,因為變壓器出來的12V/5A進入V53會經過一個LDO穩壓,那個穩壓電流也只能承受2A左右,點不亮很多燈珠的燈條,很多新手剛用想說直接從V53公版取電來用,那樣不行會點不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255這片就跟LONG大大講得一樣
有使用上的限制,12V最大輸出的電流電壓跟24V輸出的不一樣,用24V輸入可以 ...

感謝回覆~
那我另外再準備一個電壓源給CA-255用。
等一下測試看看。

楼主:
額外增加一顆24VDC 75W 電源供應器供應CA-255。

Vadj連接GND,以最大亮度輸出。
測試結果,輸出端 34V
輸出電壓和由V53連接時一樣。

下圖為燈條連接方式:

燈條連接方式

燈條連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255這片就跟LONG大大講得一樣
有使用上的限制,12V最大輸出的電流電壓跟24V輸出的不一樣,用24V輸入可以 ...

使用24VDC 75W 電源供應器,供給CA-255,接線方式如下:

CA-255接線方式

CA-255接線方式

Vadj接GND 0V,取得最大亮度輸出。
測試結果,輸出端量測仍是34V,電壓一樣無法拉至42V。

燈條接線配置如下:

燈條排列接線方式

燈條排列接線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24VDC 75W 電源供應器,供給CA-255,接線方式如下:

Vadj接GND 0V,取得最大亮度輸出。

移除1~2個這裡的電阻試試︰

网友C:
如果wish大的方法沒用的話,那應該剩下燈條了,

有些老化的燈條用測試儀量會全亮,但上機會點不亮

看你手邊有沒有正常的燈條可以去試,可以點起來就確定是原本燈條問題了

然後看你要用原本規格或代用的,代用的可能要想一下要怎改比較麻煩,

長度跟電壓要注意就是了

如果這樣再點不起來,CA-255換成其他的恆流板吧,你們無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wish大的方法沒用的話,那應該剩下燈條了,

有些老化的燈條用測試儀量會全亮,但上機會點不亮

感謝回覆~
測試燈條是用電源供應器固定電壓3V和電流100mA,對每個燈珠確認都可以正常點亮。
兩條 9燈珠的也有用電源供應器 27V, 100mA全點亮。
10燈珠的是15V, 100mA,5燈、5燈各別點亮。
以上都正常。
目前可能再買一塊恆流板來重新確認。
或添購LED測試儀,14燈全點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除1~2個這裡的電阻試試︰

感謝回覆~
請教wish大,要移除1~2個電阻。
這塊板子沒有標示電流的輸出條件,有些板子有標示可以調整的。
若拆錯了,會不會燒燈條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請教wish大,要移除1~2個電阻。
這塊板子沒有標示電流的輸出條件,有些板子有標示可以調整的。 ...

論壇中wet 的維修實例中很多是維修背光相關的,可以做為你維修參考。
你這種情形有經驗的會員會用測試燈條的工具先確定燈條是否完好?先分清楚是燈條或升壓板的問題,由於你不確定燈條是好的,在沒有測試工具下只能賭看看。
至於會不會燒燈條?這取決你的燈條的規格,就看你要不要賭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論壇中wet 的維修實例中很多是維修背光相關的,可以做為你維修參考。
你這種情形有經驗的會員會用測試燈 ...

感謝 wish大指點~
我先買測試儀來測試看看。
另外再買一塊恆流板來備著。

楼主:
後續添購了LED背光燈測試儀

LED背光燈測試儀

LED背光燈測試儀

及一片背光驅動板

HS-200V-DA

HS-200V-DA

因為不知道背光源需要使用多少電流,使用LED測試儀先從100mA開始,電壓還不足42V。
一直增加至200mA,電壓41.6V接近42V預估值。
確認該LED背光板為200mA。

確定是背光驅動板的輸出電流不足,以至於無法點亮。
換上這塊HS-200V-DA背光驅動板,電流輸出出廠已經是設定為200mA了,故無需再調整。

V53及背光驅動板大合照

大合照

大合照

感謝版上許多大大們的文章參考,讓小弟順利完修這台本來要進回收場的液晶電視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續添購了LED背光燈測試儀

及一片背光驅動板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