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ROG GL504GM進系統鍵盤失效(rogkbfwupdatetool)

楼主(2024-03-11):
之前有台gl503上來尋問,獅子魚大幫忙提供軔體解決,現又網拍一台回來,也是一樣進系統鍵盤就沒作用,煩請獅子魚大有空再幫忙提抽軔體,感謝萬分~

网友:
可先更新BIOS看看

楼主:
有的,已拆下用rt809f 重刷無效
記得之前是用rogkbfwupdatetool這之作更新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已拆下用rt809f 重刷無效
記得之前是用rogkbfwupdatetool這之作更新就行

開機時鍵盤可以用進系統不能用會不會是驅動的問題

楼主:
可以了,因為看gl503和gl504鍵盤位置都相同,還是試著用獅子魚大之前提供的工具刷,因過程中一直提示無法刷成功,後來看到了這篇文章
https://rog-forum.asus.com/t5/ro ... ol-fail/td-p/851843排除一些問題後,再用獅子魚大的工具再刷一次,結果出乎意料的搞好了~
kb  獅子魚之前提供的刷件
rog kb  修好後按鍵全都正常,電源燈、argb燈效全數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時鍵盤可以用進系統不能用會不會是驅動的問題

哈,獅大,這點我還是會先排除才上來發問的,都是裝新系統測的,有時電腦的故障真的是千奇百怪無法理解,感謝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獅大,這點我還是會先排除才上來發問的,都是裝新系統測的,有時電腦的故障真的是千奇百怪無法理解, ...

這是GL504GW GL704GW專用的
IT8291E120A

ROGKBFWUpdateTool V2.2.3.zip (3.36 MB, 下載次數: 7)

GV301QH

GX551Q

GX703H

G614J G634J G713P G733P G814J G834J

GZ301V

G513I

GA503

G614J G634J G713P G733P G814J G834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