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VGA 艾維克 GTX950 外接6PIN電源 沒畫面求助?

楼主(2024-03-11):
沒接上6PIN 有畫面顯示!
外接 6PIN 沒畫面! 有接上 6PIN 則沒有CPU 供電 記憶體供電!
外接6PIN +12 對地值562
開機 直接跳過B2
求維修方向!或是電路圖!感謝!

沒接 6PIN 有畫面!

网友A:
影馳 GTX1060 OC 3GB 螢幕顯示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166-1-1.html

接上外接沒供電,可能是某個dual mosfet或是sot23 mosfet誤動作造成en沒出來。

參考電路圖並跑線路測量電壓異常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馳 GTX1060 OC 3GB 螢幕顯示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166-1-1.h ...

感謝提供資料! 有拆下702 測量 好像是好的  也有掏寶訂購 (不貴)

楼主:
INA3221 這顆好像是電壓電流檢測!
Q29 為702

都英文 看無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資料! 有拆下702 測量 好像是好的  也有掏寶訂購 (不貴)

"外接 6PIN 沒畫面! 有接上 6PIN 則沒有CPU 供電 記憶體供電!"

抱歉可愛大,看錯問題。

照您所敘述,12V外接檢測應該是沒問題,應該從時序查看看5V有沒有?

查核心供電NVVDD的EN與VCC等條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上 6PIN 則沒有CPU 供電 記憶體供電!"

抱歉可愛大,看錯問題。

目前沒電路圖 蠻麻煩的! 目前檢測
GPU供電! 沒插6PIN 會出現 --有插上6PIN 就沒GPU供電
覺得 沒插上6PIN 開機正常會顯示畫面(沒外接電源) GPU 應該沒問體 XD
5V 檢查有!XD

网友:
引用 楼主:
INA3221 這顆好像是電壓電流檢測!

Q29 為702

這張板INA3221應該只檢測外接12V、金手指12V 兩路。

這是從大俠分享的雲端下載的

网友A:
補充: INA 3221 pin8 warn MSI這信號有參與NVVDD_EN條件,EVGA這張可以用BB檔確認是否連接到核心供電IC的EN?

可愛大照片中U6旁邊的貫孔可能與pin8相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 INA 3221 pin8 warn MSI這信號有參與NVVDD_EN條件,EVGA這張可以用BB檔確認是否連接到核心供電IC的EN ...

INA 3221 pin8 電壓有3.3V 相連的電阻 也有3.3V
PIN9 PIN10 都有3.3V
插上 6PIN FBVDDQ 0V  沒插上有3.3V
插上         PEXVDD_EN  0V  沒插 2.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A 3221 pin8 電壓有3.3V 相連的電阻 也有3.3V
PIN9 PIN10 都有3.3V
插上 6PIN FBVDDQ 0V  沒插上有3.3V ...

按照時序走,5V->NVVDD->FBVDD->PEXVDD。

看起來外接12V似乎有影響?!或是某個信號被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時序走,5V->NVVDD->FBVDD->PEXVDD。

看起來外接12V似乎有影響?!或是某個信號被拉低? ...

INA 3221 剛到貨想說換看看.不貴 XD 還是一樣 沒效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A 3221 剛到貨想說換看看.不貴 XD 還是一樣 沒效 XD

可愛大可能要從NVVDD_EN的信號查起,它與外接12V的其中一腳有關連。

960/970以時序來說,是透過它來開啟的後續供電的。

前幾天我收到一張七彩虹960的卡,雖然客人沒說要修,我還是確認一下,也是缺核心供電與顯存。

換了EN相關的NPN依舊沒高電壓,後來發現有刮傷,外接12V檢測線斷線。

補了之後供電都出齊了,但還是不認卡@@修了個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可能要從NVVDD_EN的信號查起,它與外接12V的其中一腳有關連。

960/970以時序來說,是透過它來開啟 ...

好 我研究看看 XD!!!!!!不懂工作原理 好麻煩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我研究看看 XD!!!!!!不懂工作原理 好麻煩 XD

七彩虹這張剛好與MSI的板型layout差不多,可以參考好過什麼都沒有。

要用BB檔查線路接到哪裡,是麻煩但可以練習跑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