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AC 變壓器 輸入電壓 110V 220V 差異

楼主(2024-03-12):
最近買了一個 AC-AC 變壓器,做為控制板的輸入源
跟賣家買 110V to 12-0-12 5W,收到的貨是 220V to 24-0-24 5W

賣家告知只要輸入 110V 就會輸出 12V,這個我能了解
但因為對變壓器沒有更深的了解

所以要請教一下,如果這樣使用的話,有沒有任何問題

產品樣式如下方照片

网友:
理論上是這樣沒錯,但實際滿載測試就會知道差異在哪裡。
簡單來說銅損會比較大,滿載輸出時電壓降很多...........

不要期待網拍賣家提供專業答案,這樣回答並不會太奇怪。

网友:
用220V的線圈輸入110V,理論上輸出端電壓會減半沒錯,但是220V線圈線徑會較小,經過的電流也比較小,省電是省電沒錯,但是輸出端的電流達不到你要求的5W。

网友:
如果後端是低瓦數的裝置應該沒什麼問題。會買5W變壓器的場合,基本上耗電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