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oldkey gdk CD-100 溫控器

楼主(2024-03-12):
感謝蔡前輩寄給我的溫控器;

找不到使用手冊,在X寶照到類似的資料;
https://detail.1688.com/offer/673837561665.html

可是不同,按SET跑出的代號不一樣;我用K型熱電耦,有跑出溫度,也會升降。

請問前輩們!有使用手冊嗎?

楼主:
X寶有多家賣同型產品,可是沒有設定資訊。

楼主:
發現第一張圖顛倒了,編輯刪除改過後,怎麼跑出最後這張,怎麼也刪不掉,煩請管理員刪除,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第一張圖顛倒了,編輯刪除改過後,怎麼跑出最後這張,怎麼也刪不掉,煩請管理員刪除,謝謝! ...

已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你要的說明書,請下載參考看看:

Temperature Controller CD401/CD901/CD701/CD501/CD100/CD1 ...

謝謝!看面板是一樣,我試試看,感恩~~~

网友:
XMT說明書

586.23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你要的說明書,請下載參考看看:

Temperature Controller CD401/CD901/CD701/CD501/CD100/CD1 ...

結果不一樣,PV四位數,我的3位數,模式代碼也不同。

輸出指示燈在按鍵與螢幕間,我的在左上。

楼主:
有比較接近>恢復原廠設定是正確的,但數據也是不同,紀錄原廠設定雨更改數值,還是摸不著邊

网友B:
剛看還以為是RKC的~
這種仿的 功能定義 都是隨廠商自訂!

不知道康兄需要溫控器 要做何用?
如果真找不到手冊,我可以送你一個舊的溫控器!(尺寸 96*96 或 72*72 或 48*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看還以為是RKC的~
這種仿的 功能定義 都是隨廠商自訂!

說真的我也陷入迷魂陣了,本來想用得到就來玩玩,增進功力外還能找到前人智慧,有赚到是多的,沒有就算了。

有些經驗是花錢花時間也買不到的,不要鑽牛角尖喔!我是例外.越鑽越覺得踏實的凡人。

有用到各種溫控器,好像沒這麼複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真的我也陷入迷魂陣了,本來想用得到就來玩玩,增進功力外還能找到前人智慧,有赚到是多的,沒有就算了 ...

溫控器 控制 脫離不了
加熱 冷卻 差控制 或是 走程序製程 子母機 動作~(另外還有開閉閥專用機)

如果單純想嘗試 這東西 ,還是建議找個整套(手冊說明書)的產品入門,他的重點在於應用~
深入研究(仿)的設計,有可能變成錯誤認知的情況!

設定方式走兩種
1.直接單功能單設定,多階層參數。(日系)
2.重要功能代碼輸入,部份多階層參數。(台系)

您手中就偏向2這種, 輸入類型會以改4位數代碼 更改,特殊功能(警報/通訊/等....)也是4位代碼,剩下就是比較直覺式的參數設定,所以我才說 如果有想要做的作品 我可以提供您需要的控制器(日系) 供您做出發表。

論壇除了公狗,也是需要一些文章來充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溫控器 控制 脫離不了
加熱 冷卻 差控制 或是 走程序製程 子母機 動作~(另外還有開閉閥專用機)

謝謝前輩!這案我是想已經修好.可以操作了,怎麼能不了解功能呢?

謝謝您!意思我懂,如要更進一步進入就是;數位控制領域。專業領域,就要更進一步精進,這一層面不是我這種年紀的事。

我自認程度基礎不足,應該這輩子 .沒機會進入了(應該也不需要),謝謝您與前輩們的引導,學到很多,內心感覺很充實,感恩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結果不一樣,PV四位數,我的3位數,模式代碼也不同。

輸出指示燈在按鍵與螢幕間,我的在左上。 ...

試試看這個

數位溫度控制器 CB系列 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這個

數位溫度控制器 CB系列 說明書

不一樣,謝謝!

楼主:
7樓的較接近,但系列不同,很納悶;為什麼同公司產品,搞得那麼複雜。

网友A:
真是太神奇了,第一次遇到這麼多種不同設定的說明書。

試試這個

CD系列溫度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太神奇了,第一次遇到這麼多種不同設定的說明書。

試試這個

403 Forbidden無法打開網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3 Forbidden無法打開網頁

奇怪的網站,不過我試了幾次終於開出網頁,下載回來。

CD系列溫度控制器 pdf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網站,不過我試了幾次終於開出網頁,下載回來。

還是不一樣,接線圖編號剛好相反。

要解開;可能要一項項比對(記錄起來)再印證,才有辦法,本來開機幾秒後會顯示目前溫度,現在變88,K型電熱偶加熱也不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比較接近>恢復原廠設定是正確的,但數據也是不同,紀錄原廠設定雨更改數值,還是摸不著邊 ...

這類型控制器可設定參數的種類和預設值會依當初選型去定義,所以會和手冊不太一樣,不過應該大同小意才對

网友C:
引用 楼主:
X寶有多家賣同型產品,可是沒有設定資訊。

電壓範圍180-240V 50Hz 有點不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壓範圍180-240V 50Hz 有點不方便使用!

對啊!本來想說玩玩看,當前的產品比較實用又便宜,也較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