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牆面開孔機螺紋轉換問題

楼主(2024-03-13):
一位好友的問題,我無法解決求教大家。

下圖是他的牆面開孔機鑽頭+延長桿。

▼螺紋直徑約25.4mm。

▼由於我沒有牙規,就只能測螺紋間隔。

這個鑽頭在台灣非常貴,1支要價4,000元以上,大陸這種鑽頭叫水鑽頭,1支非常便宜,大約只要60~80元人民幣,加上運費也非常划算,可惜它的螺紋是M22 細牙,(大陸俗稱北京絲),所以要使用大陸的水鑽頭必須要有一個轉換頭,大陸最多的是北京絲轉銅陵絲的轉換頭,可惜銅陵絲的直徑是32.5mm,螺紋也不相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27d9523cctyICv

請問大家有知道台灣這種螺紋叫什麼嗎?

※螺絲攻台灣都俗稱Tap(踏普),大陸叫絲錐。

网友A:
我是不知螺紋叫甚麼?
只知道這隻 很像裝冷氣洗牆壁的洗孔機的洗孔鑽頭 看起來像是 55 或 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知螺紋叫甚麼?
只知道這隻 很像裝冷氣洗牆壁的洗孔機的洗孔鑽頭 看起來像是 55 或 60

如果知道螺紋來找或許有機會找到,其實不只北京絲、銅陵絲,還有西飛絲......
我只知道台灣有海倫仙度絲

网友B:
看起來像矩形螺紋,找個相似尺寸的梯形螺紋也可以鎖
https://www.mecalculator.tw/zh-tw/calculators/thread/trapezoidal-screw-thread

网友:
我在 B&Q 買的手電鑽 , 若要買它專用的電池 3S1P , 很貴. 對面賣的公規電池外殼套件很便宜 ,

但是塑膠外殼與 B&Q 不完全相容 , 反正 B&Q 的價格我是不可能買 , 就把電鑽外殼切切割割一番 ,

就可以用公規的 , 幾個電池預備著就可以隨時沒電時拔擦替換不用等充電 , 自動麵包機剛出來就買的 ,

跟現在對面賣的規格也是有些不同 , 就買他們公規的底座跟耗材桶身 , 一起改裝 , 價格就擺在那裡 ,

日後也不太可能買本地貴鬆鬆的耗材 , 甚至還沒料 , 因為本地生產的現在也都改用對面的公模了 ,

對面市場大 , 價格就是那樣 ,.

所以買對面公規配套的連接頭回來燒焊改裝一下 , 價差那麼大應該不會再買 4000 以上的吧 ,

以後要再買鑽頭就不腦筋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像矩形螺紋,找個相似尺寸的梯形螺紋也可以鎖
https://www.mecalculator.tw/zh-tw/calculators/thread ...

我可能表達不清楚,我其實是想找到一頭是22mm公頭,另一頭是25.4mm粗螺紋母座的轉接頭。
其實像我用游標卡尺測量螺紋方式要很內行的人才有辦法分辨什麼尺寸,測量螺紋有一種工具俗稱牙規(或稱螺紋規),便宜的不用100元,以前我也有買,只是退休後不知道放在那裡。

网友C:
直接找車床車一顆轉接頭就好了~

网友D:
有個想法未知是否可行, 把圖3至圖5傳送給淘寶店家讓他們幫忙選個合適的轉換頭

网友:
那個方牙螺紋找車床間車一個可能比較快

网友:
應該是叫 方牙螺桿 正祥齒輪 找看看有沒符合規格,也許就是業界的規格.

网友:
正祥...要指名找老二~~哈哈~這家一定能做得出來~包山包海~

网友E:
https://chainshine79.pixnet.net/blog/post/186324714

螺牙牙距 幾牙/每寸

1.對岸鑽頭品質如何?,工作機品質重要
2.應該有整組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找車床車一顆轉接頭就好了~

朋友的意思就是想先看看有沒有現成的可買?真的買不到又一定想要,也是只能請做車床做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個想法未知是否可行, 把圖3至圖5傳送給淘寶店家讓他們幫忙選個合適的轉換頭 ...

有在淘寶問過幾家專賣水鑽頭轉接頭的店家都說沒有這個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chainshine79.pixnet.net/blog/post/186324714

台灣賣4000元以上,大陸賣60~80元人民幣,品質絕對不能相提並論。
大陸產的水鑽機就是使用公制22mm水鑽頭,要使用別的規格只能用轉接。

网友:
我也淘寶剛買一支 我也買了一隻轉接成電鑽使用的轉接頭 我是買37公分的也有54公分的

楼主:
我剛剛又找了一陣子都沒有這種規格的轉接頭,只能請朋友另找其它方法。
謝謝大家回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可能表達不清楚,我其實是想找到一頭是22mm公頭,另一頭是25.4mm粗螺紋母座的轉接頭。
其實像我用游標 ...

橡皮人專長賣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橡皮人專長賣關子

你應該想也知道我怎麼有可能用到這種大傢伙機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剛剛又找了一陣子都沒有這種規格的轉接頭,只能請朋友另找其它方法。
謝謝大家回覆。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3781857672029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5948903653&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1712.3d385886ilCN ...

還真的有哩!
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