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老車的通病 Solio冷氣出風口不能調方向,用3D列印來做完全修復..

楼主(2024-03-14):
這是很多老車都會發生的故障
出風口的方向撥桿無作用,
裡面連桿板斷裂所致
這個東西材質實在太瀾了,根本不用什麼力就會整個斷掉
若把這個一次印八組二台車份一張100來賣,那些賣出風口的全都不用賣了

楼主:
吹風口的拆裝教學

楼主:
早上去安裝時有發現雖然修好了左右方向的問題
但吹風口上下松動無法穩穩定住的問題還是要解決

网友:
popo大对自己的小爱车呵护周到,不光有3D列印,还有自己的工坊,羡慕。(*^ω^*)

网友A:
但是PLA或PETG使用在車內沒多久又壞了!
我自己是車都是用ABS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PLA或PETG使用在車內沒多久又壞了!
我自己是車都是用ABS材料

所以我不用那二種,用的是強度很高有又彈性的優力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不用那二種,用的是強度很高有又彈性的優力膠

TPU?{n_043:}

楼主:
那些89打人拿的優力膠條就是這個同一個家族的材料
很多高級避震器裡面用的防震膠環也是用這個做的.
像膠年久會硬會裂這個不會,那些跟輪胎相同的像膠材質怕油怕化學清洗劑
這個幾乎什麼都不怕,我之前就有試過泡汽油幾個月完全不會變硬或彭漲

TPU是什麼材料?

TPU是熱塑性聚氨酯彈性體橡膠的簡稱,TPU的英文是Thermoplastic polyurethanes。它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紡織品,更不是皮革。TPU克服了PVC、PU皮和PU塗層的諸多缺陷,為防水、透氣面料應用取得了重大突破。TPU不但擁有橡膠及普通塑料的大部分特性,而且還擁有優良的綜合物理及化學性能,是介於橡膠和塑料間的高分子新型環保材料,既有橡膠的柔軟,也有硬質塑料的堅硬。

TPU主要分為有聚酯型和聚醚型之分,它硬度範圍寬(60HA-85HD)、耐磨、耐油,透明,彈性好,在日用品、體育用品、玩具、裝飾材料等領域得到廣泛應用,無鹵阻燃TPU還可以代替軟質PVC以滿足越來越多領域的環保要求。

所謂彈性體,是指玻璃化溫度低於室溫度、斷裂伸長率>50%、外力撤除後復原性比較好的高分子材料。聚氨酯彈性體是彈性體中比較特殊的一大類,聚氨酯彈性體的硬度範圍很寬,性能範圍很寬,所以聚氨酯彈性體是介於橡膠和塑料的一類高分子材料。

可加熱塑化,化學結構上沒有或很少交聯,其分子基本是線性的,然而卻存在一定的物理交聯,這類聚氨酯稱為TPU。

TPU的特性
TPU的主要特性有:

1、硬度範圍廣:通過改變TPU各反應組分的配比,可以得到不同硬度的產品,而且隨著硬度的增加,其產品仍保持良好的彈性和耐磨性。TPU的剛性可由彈性模量來度量。橡膠的彈性模量通常在1~10Mpa,TPU在10~1000Mpa,而塑料如尼龍、ABS、PC、POM等在1000~10000Mpa。TPU的硬度範圍相當寬,從Shore A 60~Shore D 85,並且在整個硬度範圍內具有高彈性。

2、機械強度高:TPU製品的承載能力、抗衝擊性及減震性能突出。

3、耐寒性突出:TPU的玻璃態轉變溫度比較低,在零下35度仍保持良好的彈性、柔順性和其他物理性能。TPU在很寬的溫度範圍內如-40~120℃,具有柔性,而不需要增塑劑。

4、加工性能好:TPU可採用常見的熱塑性材料的加工方法進行加工,如注塑、擠出、壓延等等。同時,TPU與某些高分子材料共同加工能夠得到性能互補的聚合物合金。

5、耐油、耐水、耐黴菌。TPU對油類(礦物油,動植物油脂和潤滑油)和許多溶劑有良好的抵抗能力。

6、再生利用性好。

7、TPU 還有良好的耐天候性,極優的耐高能射線性能。

眾所周知,TPU的耐磨性,抗撕裂性,屈擾強度都是優良的;拉伸強度高,伸長率大,長期壓縮永久變形率低等都是TPU的顯著優點。

TPU的三大性能介紹

這裡介紹的TPU性能包括三個方面:力學性能,物理性能和環境性能。

1. 力學性能:

TPU彈性體的力學性能主要包括:硬度,拉伸強度,壓縮性能,撕裂強度,回彈性和耐磨性能,耐屈擾性等,而TPU 彈性塑料的力學性能,除這些性能外,還有較高剪切強度和衝擊功等。

(a)硬度:硬度是材料抵抗變形,刻痕和劃傷的能力的一種指標。TPU硬度通常用邵爾A(Shore A)和邵爾D(shore D)硬度計測定,邵爾A用於比較軟的TPU,邵爾D用於較硬的TPU。硬度主要由TPU結構中的硬段含量來決定,硬段含量越高,TPU的硬度就會隨之上升。硬度上升後,TPU的其他性能也會發生改變,拉伸模量和撕裂強度增加,剛性和壓縮應力(負荷能力)增加,伸長率降低,密度和動態生熱增加,耐環境性能增加。TPU的硬度與溫度存在一定關係。從室溫冷卻降溫至突變溫度(-4~-12℃),硬度無明顯變化;在突變溫度下,TPU硬度突然增加而變得很硬並失去彈性,這是由於軟段結晶作用的結果。

(b)硬度與定伸應力和伸長率的關係以及硬度與撕裂強度的關係。隨著TPU硬度的增加,100%定伸應力和300%定伸應力迅速增加,伸長率下降。這主要是由於硬段含量增加的結果:硬段含量高,其所形成硬段相越易形成次晶或結晶結構增加了物理交聯的數量而限制材料變形。若使材料變形必須提高應力,從而提高了定伸應力,同時伸長率下降。TPU硬度與撕裂強度的關係,隨硬度增加,撕裂強度迅速增加,其理由亦與模量的解釋相同。